怎样写程序判断一个数据不再变化?

楼主(2018-03-20):
有一个变量,这个量根据旋转编码器或者红外遥控增加或者减小。
怎么样写程序才能判断这个量没有变化了,也就是暂时没有编码器或者红外对他加减操作了。
没有什么思路,还望有大神能点拨一下

网友A:
你是要判断多长时间内没有变化是你所说的“不再变化”?

可以定期扫描检查和上次的值是否相同。也可以使用中断法。

楼主:
这个时间我想的是10秒,也可能根据情况调整
其实这个变量是音量,我想的是音量没有变化后将他写入eeprom,开机读eeprom就能恢复上一次音量。这样可以节省一点eeprom的写入次数。定期扫描检查的话是不是有点浪费cpu资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我想的是10秒,也可能根据情况调整
其实这个变量是音量,我想的是音量没有变化后将他写入eeprom, ...

增加一个掉电检测电路,每次关机或掉电时把这个变量与eeprom里的值比较,如不相同即改写eeprom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掉电检测电路,每次关机或掉电时把这个变量与eeprom里的值比较,如不相同即改写eeprom保存。

谢谢,这个方法我是准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