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声音传感器可以分析声音的音频吗?

楼主(2018-03-20):
我想根据声音的音频来控制输出,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大神点拨

网友A:
第一:一个声音可不是一种频率哦,有基音和泛音,基音决定我们耳朵听到的声调,泛音决定我们耳朵听到的音品,那是好多频率组合
第二: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样的声音传感器,它能不能将声音频率分离出来,不过以我的经验,一般的声音传感器是不能分离音频的,都要用分频器,但分频器也不是就专门的多少多少频率来分离。

综上所述,要嘛,你放弃这样的设计,要嘛,你要找更高级的传感器或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