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与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3-20):
#include<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MF522Ãüáî×Ö
/////////////////////////////////////////////////////////////////////
#define PCD_IDLE              0x00               //è¡Ïûμ±Ç°Ãüáî
#define PCD_AUTHENT           0x0E               //ÑéÖ¤ÃüÔ¿
#define PCD_RECEIVE           0x08               //½óêÕêy¾Y
#define PCD_TRANSMIT          0x04               //·¢Ëíêy¾Y
#define PCD_TRANSCEIVE        0x0C               //·¢Ëí2¢½óêÕêy¾Y
#define PCD_RESETPHASE        0x0F               //¸′λ
#define PCD_CALCCRC           0x03               //CRC¼ÆËã

/////////////////////////////////////////////////////////////////////
//Mifare_One¿¨Æ¬Ãüáî×Ö
/////////////////////////////////////////////////////////////////////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ѰììÏßÇøÄúÎ′½øèëDYÃß×′ì¬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ѰììÏßÇøÄúè«2¿¿¨
#define PICC_ANTICOLL1        0x93               //·à3å×2
#define PICC_ANTICOLL2        0x95               //·à3å×2
#define PICC_AUTHENT1A        0x60               //ÑéÖ¤AÃüÔ¿
#define PICC_AUTHENT1B        0x61               //ÑéÖ¤BÃüÔ¿
#define PICC_READ             0x30               //¶á¿é
#define PICC_WRITE            0xA0               //D′¿é
#define PICC_DECREMENT        0xC0               //¿Û¿î
#define PICC_INCREMENT        0xC1               //3äÖμ
#define PICC_RESTORE          0xC2               //μ÷¿éêy¾Yμ½»o3åÇø
#define PICC_TRANSFER         0xB0               //±£′æ»o3åÇøÖDêy¾Y
#define PICC_HALT             0x50               //DYÃß

/////////////////////////////////////////////////////////////////////
//MF522 FIFO3¤¶è¶¨òå
/////////////////////////////////////////////////////////////////////
#define DEF_FIFO_LENGTH       64                 //FIFO size=64byte
#define MAXRLEN  18

/////////////////////////////////////////////////////////////////////
//MF522¼Ä′æÆ÷¶¨òå
/////////////////////////////////////////////////////////////////////
// PAGE 0
#define     RFU00                 0x00
#define     CommandReg            0x01
#define     ComIEnReg             0x02
#define     DivlEnReg             0x03
#define     ComIrqReg             0x04
#define     DivIrqReg             0x05
#define     ErrorReg              0x06
#define     Status1Reg            0x07
#define     Status2Reg            0x08
#define     FIFODataReg           0x09
#define     FIFOLevelReg          0x0A
#define     WaterLevelReg         0x0B
#define     ControlReg            0x0C
#define     BitFramingReg         0x0D
#define     CollReg               0x0E
#define     RFU0F                 0x0F
// PAGE 1
#define     RFU10                 0x10
#define     ModeReg               0x11
#define     TxModeReg             0x12
#define     RxModeReg             0x13
#define     TxControlReg          0x14
#define     TxAutoReg             0x15
#define     TxSelReg              0x16
#define     RxSelReg              0x17
#define     RxThresholdReg        0x18
#define     DemodReg              0x19
#define     RFU1A                 0x1A
#define     RFU1B                 0x1B
#define     MifareReg             0x1C
#define     RFU1D                 0x1D
#define     RFU1E                 0x1E
#define     SerialSpeedReg        0x1F
// PAGE 2
#define     RFU20                 0x20
#define     CRCResultRegM         0x21
#define     CRCResultRegL         0x22
#define     RFU23                 0x23
#define     ModWidthReg           0x24
#define     RFU25                 0x25
#define     RFCfgReg              0x26
#define     GsNReg                0x27
#define     CWGsCfgReg            0x28
#define     ModGsCfgReg           0x29
#define     TModeReg              0x2A
#define     TPrescalerReg         0x2B
#define     TReloadRegH           0x2C
#define     TReloadRegL           0x2D
#define     TCounterValueRegH     0x2E
#define     TCounterValueRegL     0x2F
// PAGE 3
#define     RFU30                 0x30
#define     TestSel1Reg           0x31
#define     TestSel2Reg           0x32
#define     TestPinEnReg          0x33
#define     TestPinValueReg       0x34
#define     TestBusReg            0x35
#define     AutoTestReg           0x36
#define     VersionReg            0x37
#define     AnalogTestReg         0x38
#define     TestDAC1Reg           0x39
#define     TestDAC2Reg           0x3A
#define     TestADCReg            0x3B
#define     RFU3C                 0x3C
#define     RFU3D                 0x3D
#define     RFU3E                 0x3E
#define     RFU3F                                    0x3F
uchar CardRevBuf[16];
/////////////////////////////////////////////////////////////////////
#define         MI_NOTAGERR           (-1)
#define         MI_ERR                (-2)
/////////òo¾§¶Ë¿ú/////////////////////////
sbit rs=P1^0;
sbit en=P1^1;
/////////¿¨½óÏß¶Ë¿ú//////////////////////////////
sbit  spi_cs=P2^4;
sbit  spi_ck=P2^3;
sbit  spi_mosi=P2^2;
sbit  spi_miso=P2^1;
sbit  spi_rst=P2^0;
/////′æ′¢Æ÷½ó¿ú////////////////////
sbit scl=P1^2;
sbit sda=P1^3;
//////°′¼ü½ó¿ú///////////////////////////
sbit key1=P2^5;
sbit key2=P2^6;
///////////////////////////////////
sbit jdq=P1^6;//¼ìμçÆ÷¶Ë¿ú
sbit beep=P1^4;//oìé«
sbit led=P1^5;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tab1[]={"Has been stored!"};//òÑ′æ′¢
uchar code tab2[]={"    NO Card!    "};//ÎT¿¨
uchar ka;//¼ÇÏ¿¨′æ′¢μÄêyá¿
uchar ka1,ka2,ka3,ka4;
uchar time;
//oáÃëÑóê±**************************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for(j=0;j<10;j++);
}
void yj1602_write_com(uchar com)  //òo¾§D′μØÖ·
{
        en=0;delay(1);
        en=1;delay(1);
        rs=0;delay(1);
        P0=com;
        en=0;delay(1);
}
void yj1602_write_date(uchar date) //òo¾§D′êy¾Y
{
        en=0;delay(1);
        en=1;delay(1);
        rs=1;delay(1);
        P0=date;
        en=0;delay(1);
}
void yj1602_init() //òo¾§3õê¼»ˉ
{
        yj1602_write_com(0x38);
        yj1602_write_com(0x0c);
        yj1602_write_com(0x06);
        yj1602_write_com(0x01);
}
//°′Ö¸¶¨Î»ÖÃÏÔê¾ò»¸ö×Ö·û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y, uchar x, uchar dat)
{
        y&= 0x1;
        x&= 0xF; //ÏTÖÆX2»Äü′óóú15£¬Y2»Äü′óóú1
        if (y)x|= 0x40; //μ±òaÏÔê¾μú¶tDDê±μØÖ·Âë+0x40;
        x|=0x80; // Ëã3öÖ¸áîÂë
        yj1602_write_com(x); //
        yj1602_write_date(dat);
}

//°′Ö¸¶¨Î»ÖÃÏÔê¾ò»′®×Ö·û
void display_c(uchar y, uchar x, char *dat)
{
        y&= 0x1;
        x&= 0xF; //ÏTÖÆX2»Äü′óóú15£¬Y2»Äü′óóú1
        while (*dat!='\0') //èôμ½′ï×Ö′®Î2ÔòíË3ö
        {
                if (y<= 0xF) //X×ø±êó|D¡óú0xF
                {
                        DisplayOneChar(y,x,*dat); //ÏÔê¾μ¥¸ö×Ö·û
                        dat++;
                        x++;
                }
        }
}
void display_id(uchar *SrcBuf)
{
        char DisplayBuf[10];
        char *pDisplayChar;
        uchar Tmp, i;

        pDisplayChar = DisplayBuf;

        for( i = 0; i < 4; i++ )
        {
                Tmp = ( ( *SrcBuf ) >> 4 ) & 0x0F;
                if( ( Tmp >=0 ) && ( Tmp <= 9 )        )
                {
                        *pDisplayChar ++ = '0' + Tmp;
                }
                else
                {
                        *pDisplayChar ++ = 'A' + Tmp - 10;
                }

                Tmp = ( *SrcBuf ) & 0x0F;
                if( ( Tmp >=0 ) && ( Tmp <= 9 )        )
                {
                        *pDisplayChar ++ = '0' + Tmp;
                }
                else
                {
                        *pDisplayChar ++ = 'A' + Tmp - 10;
                }

                SrcBuf ++;
        }
        *pDisplayChar ++ = '\0';

        display_c( 0,4,DisplayBuf );
}
void delay_ns(uint ns)
{
        uint i;
        for(i=0;i<ns;i++)_nop_();
}
uchar SPIReadByte()// ¶áSPIêy¾Y
{
        uchar i;                                       // Counter used to clock out the data
        uchar dat;
//        dat=0;
        for(i=0;i<8;i++)                  // Prepare to clock in the data to be read
        {
                dat<<=1;                                               // Rotate the data
                spi_ck=0;                                         // Raise the clock to clock the data out of the MAX7456
                if(spi_miso)dat|=0x01;
                spi_ck=1;                                               // Drop the clock ready for the next bit
        }                                                             // and loop back
        return dat;                              // Finally return the read data
}
void SPIWriteByte(uchar dat)// D′SPIêy¾Y
{
        uchar i;                                       // Counter used to clock out the data
        for(i=0;i<8;i++)
        {
                if(dat&0x80)spi_mosi=1;
                else spi_mosi=0;
                _nop_();_nop_();
                spi_ck=0;_nop_();_nop_();
                spi_ck=1;_nop_();_nop_();
                dat<<=1;
        }
}
uchar ReadRawRC(uchar address)//¶áRC632¼Ä′æÆ÷Address[IN]:¼Ä′æÆ÷μØÖ·
{
        uchar ucAddr;
  uchar ucResult=0;
        spi_cs=0;
  ucAddr=((address<<1)&0x7E)|0x80;
        SPIWriteByte(ucAddr);
        ucResult=SPIReadByte();
        spi_cs=1;
        return ucResult;
}
void WriteRawRC(uchar address,uchar value)//D′RC632¼Ä′æÆ÷Address[IN]:¼Ä′æÆ÷μØÖ·
{
  uchar ucAddr;

        spi_cs=0;
  ucAddr = ((address<<1)&0x7E);
        SPIWriteByte(ucAddr);
        SPIWriteByte(value);
        spi_cs=1;
}
void ClearBitMask(uchar reg,uchar mask)//ÇåRC522¼Ä′æÆ÷λreg[IN]:¼Ä′æÆ÷μØÖ·mask[IN]:ÇåλÖμ
{
    char tmp = 0x0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void SetBitMask(uchar reg,uchar mask) //ÖÃRC522¼Ä′æÆ÷λ reg[IN]:¼Ä′æÆ÷μØÖ· mask[IN]:ÖÃλÖμ
{
    char tmp = 0x0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void CalulateCRC(uchar *pIndata,uchar len,uchar *pOutData)//óÃMF522¼ÆËãCRC16oˉêy
{
    unsigned char i,n;
    ClearBitMask(0x05,0x04);
    WriteRawRC(0x01,0x00);//è¡Ïûμ±Ç°Ãüáî
    SetBitMask(0x0a,0x80);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0x09, *(pIndata+i));   }
    WriteRawRC(0x01,0x03);////CRC¼ÆËã
    i = 0xFF;
    do
    {
        n= ReadRawRC(0x05);
        i--;
    }
    while ((i!=0) && !(n&0x04));
    pOutData[0] = ReadRawRC(0x22);
    pOutData[1] = ReadRawRC(0x21);
}
//1|    Äü£oí¨1yRC522oíISO14443¿¨í¨Ñ¶
//2ÎêyËμÃ÷£oCommand[IN]:RC522Ãüáî×Ö
//          pInData[IN]:í¨1yRC522·¢Ëíμ½¿¨Æ¬μÄêy¾Y
//          InLenByte[IN]:·¢Ëíêy¾YμÄ×Ö½ú3¤¶è
//          pOutData[OUT]:½óêÕμ½μÄ¿¨Æ¬·μ»Øêy¾Y
//          *pOutLenBit[OUT]:·μ»Øêy¾YμÄλ3¤¶è
char PcdComMF522(uchar Command,uchar *pInData,uchar InLenByte,uchar *pOutData,uin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MI_ERR;
    uchar irqEn=0x00;
    uchar waitFor=0x00;
    uchar lastBits;
    uchar n;
    u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0x0E://ÑéÖ¤ÃüÔ¿
                        irqEn=0x12;
                        waitFor=0x10;
                        break;
                        case 0x0C://·¢Ëí2¢½óêÕêy¾Y
                        irqEn=0x77;
                        waitFor=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0x02,irqEn|0x80);
    ClearBitMask(0x04,0x80);
    WriteRawRC(0x01,0x00);
    SetBitMask(0x0a,0x80);
    for (i=0;i<InLenByte;i++){WriteRawRC(0x09, pInData[i]);}
    WriteRawRC(0x01,Command);
    if (Command == 0x0c)//·¢Ëí2¢½óêÕêy¾Y
    {SetBitMask(0x0d,0x80);}
    //i = 600;//¸ù¾Yê±ÖóÆμÂêμ÷Õû£¬2ù×÷M1¿¨×î′óμè′yê±¼ä25ms
                i = 2000;
    do
    {
        n = ReadRawRC(0x04);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ClearBitMask(0x0d,0x80);

    if (i!=0)
    {
        if(!(ReadRawRC(0x06)&0x1B))
        {
            status = 0;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Data[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2ÎêyËμÃ÷: req_code[IN]:Ѱ¿¨·½ê½
//                0x52 = Ѱ¸Dó|ÇøÄúËùóD·ûoÏ14443A±ê×¼μÄ¿¨
//                0x26 = ѰÎ′½øèëDYÃß×′ì¬μÄ¿¨
//          pTagType[OUT]£o¿¨Æ¬ààDí′úÂë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μ    »Ø: 3é1|·μ»Ø0
/////////////////////////////////////////////////////////////////////
char PcdRequest(uchar req_code,u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int unLen;
        u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0) && (unLen == 0x10))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à3å×2pSnr[OUT]:¿¨Æ¬DòáDoÅ£¬4×Ö½ú 3é1|·μ»Ø0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0)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char 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Ñ¡¶¨¿¨Æ¬pSnr[IN]:¿¨Æ¬DòáDoÅ£¬4×Ö½ú3é1|·μ»Ø0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2] = *(pSnr+i);
            ucComMF522Buf[6]  ^= *(pSnr+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0) && (unLen == 0x18))
    {
                status =0;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char PcdReset(void)//¸′λRC5223é1|·μ»Ø0
{
        spi_rst=1;
  delay_ns(10);
        spi_rst=0;
  delay_ns(10);
        spi_rst=1;
  delay_ns(1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delay_ns(10);

  WriteRawRC(ModeReg,0x3D);            //oíMifare¿¨í¨Ñ¶£¬CRC3õê¼Ö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ØDëòa

  return 0;
}
void PcdAntennaOn(void)//ÿ′ÎÆô¶ˉ»ò1رÕììÏÕ·¢éäÖ®¼äó|ÖáéùóD1msμļä¸ô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nsigned char type)//éèÖÃRC632μÄ1¤×÷·½ê½
{
   if (type ==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ModeReg,0x3D);//3F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WriteRawRC(TReloadRegL,30);//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delay_ns(1000);
     PcdAntennaOn();
   }
   else{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PcdAntennaOff()//1رÕììÏß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void init_rc522()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AT24C02¶áD′2ù×÷ê±Dò
void delay_us()
{;;}
void iic_init()//3õê¼»ˉ
{
        sda=1;delay_us();
        scl=1;delay_us();
}
void start()//¿aê¼
{
        sda=1;delay_us();
        scl=1;delay_us();
        sda=0;delay_us();
}
void response()//ó|′e
{
        uchar i=0;
        scl=1;delay_us();
        while((sda==1)&&(i<250))i++;
        scl=0;delay_us();
}
void stop()//í£Ö1
{
        sda=0;delay_us();
        scl=1;delay_us();
        sda=1;delay_us();
}
uchar read_byte()//¶á×Ö½ú
{
        uchar i,date;
        scl=0;delay_us();
        sda=1;delay_us();
        for(i=0;i<8;i++)
        {
                scl=1;delay_us();
                date=(date<<1)|sda;
                scl=0;delay_us();
        }
        return date;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D′×Ö½ú
{
        uchar i;
        for(i=0;i<8;i++)
        {
                date=date<<1;
                scl=0;delay_us();
                sda=CY;delay_us();
                scl=1;delay_us();
        }
        scl=0;delay_us();
        sda=1;delay_us();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uchar date)//D′êy¾Y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e();
        write_byte(add);
        response();
        write_byte(date);
        response();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áêy¾Y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e();
        write_byte(add);
        response();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e();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init_iic_data()//3õê¼»ˉiic′æ′¢êy¾Y
{
        write_add(0,1);delay(15);//D′êy¾Y

        write_add(1,0);delay(15);//¿¨oÅ1
        write_add(2,0);delay(15);
        write_add(3,0);delay(15);//¿¨oÅ2
        write_add(4,0);delay(15);

        write_add(13,0);delay(15);//¿¨′æ′¢μÄêyá¿
}
void didi()//μÎμÎéù
{
        beep=0;delay(1000);
        beep=1;delay(1000);
}
void keyscan()
{
        uchar j,k;
        uchar j1,k1;
        if(key1==0)//°′¼ü°′ÏÂ
        {
                delay(10);//Ñóê±Ïû3y°′¼ü¶¶¶ˉ
                if(key1==0)//°′¼üè·êμ°′ÏÂ
                {
                        didi();//μÎμÎéù
                        ka=read_add(13);//¶á3ö¿¨êy
                        ka++;
                        write_add(13,ka);delay(15);//D′êy¾Y
                        j=CardRevBuf[2]/16;
                        k=CardRevBuf[2]%16;
                        if(ka==1)
                        {
                                write_add(1,j);delay(15);//D′êy¾Y
                                write_add(2,k);delay(15);//D′êy¾Y
                        }
                        if(ka==2)
                        {
                                write_add(3,j);delay(15);//D′êy¾Y
                                write_add(4,k);delay(15);//D′êy¾Y
                        }
                        if(ka>=3)
                        {
                                ka=3;
                                j1=read_add(3);
                                k1=read_add(4);
                                write_add(1,j1);delay(15);//D′êy¾Y
                                write_add(2,k1);delay(15);//D′êy¾Y

                                write_add(3,j);delay(15);//D′êy¾Y
                                write_add(4,k);delay(15);//D′êy¾Y
                        }
                        display_c(1,0,"Has been stored!");//òÑ′æ′¢
                }while(key1==0);//μè′y°′¼üËéêÖ
        }
}
void main()
{
        uchar j,k;
        iic_init();//′æ′¢Æ÷3õê¼»ˉ
        j=read_add(0);
        if(j!=1)init_iic_data();//3õê¼»ˉiic′æ′¢êy¾Y
        TMOD=0x01;//¶¨ê±Ä£ê½0
        TH0=(65536-50000)/256;//×°3õÖμ50000us
        TL0=(65536-50000)%256;
        EA=1;//¿aÆô×üÖD¶Ï
        ET0=1;
        TR0=1;
        yj1602_init();//òo¾§3õê¼»ˉ
        init_rc522();
        display_c( 0, 0, " ID:");
        while(1)
        {                //#define PICC_REQIDL 0x26//ѰììÏßÇøÄúÎ′½øèëDYÃß×′ì¬
                PcdRequest(0x26,&CardRevBuf[0]);
                PcdAnticoll(&CardRevBuf[2]);
                PcdSelect(&CardRevBuf[2]);//return;Ñ¡¿¨
                if(CardRevBuf[2]==0)
                {
                        display_c(0,0," ID:            ");
                        display_c(1,0,"     Close!     ");
                }
                if(CardRevBuf[2]!=0)
                {
                        time=0;
                        display_id(&CardRevBuf[2] );

                        ka=read_add(13);//¶á3ö¿¨êy
                        if(ka>0)//òÑ′æè뿨
                        {
                                j=CardRevBuf[2]/16;
                                k=CardRevBuf[2]%16;
                                ka1=read_add(1);
                                ka2=read_add(2);
                                ka3=read_add(3);
                                ka4=read_add(4);
                                //Ë¢¿¨Ö®oó½øDDò»¸ö¿¨oÅóë′æμ½μ¥Ƭ»úμÄ¿¨oÅ×ö¶Ô±è£¬¶Ôó|Ôò′ò¿a
                                if(((ka1==j)&&(ka2==k))||((ka3==j)&&(ka4==k)))
                                {
                                        if(jdq==1&&led==1) didi();//μÎμÎéù
                                        jdq=0;
                                        led=0;
                                        display_c(1,0," Jhon          ");
                                        display_c(1,0,"        Open!  ");
                                }
                                else
                                {
                                        didi();//μÎμÎéù
                                        display_c(1,0,"    NO Card!    ");
                                }
                  }
                        if(ka==0)display_c(1,0,"    NO Card!    ");didi();
                        keyscan();//°′¼üé¨Ãèoˉêy
                        while(PcdSelect(&CardRevBuf[2])>0)time=0;CardRevBuf[2]=0;
                }
                if(key2==0)//°′¼ü°′ÏÂ
                {
                        delay(10);//Ñóê±Ïû3y°′¼ü¶¶¶ˉ
                        if(key2==0)//°′¼üè·êμ°′ÏÂ
                        {
                                init_iic_data();//3õê¼»ˉiic′æ′¢êy¾Y
                                display_c(1,0,"    cleared!    ");//òÑÇå3ycleared
                        }while(key2==0);//μè′y°′¼üËéêÖ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1ms¼Æê±
        TL0=(65536-50000)%256;
        time++;
        if(time>15)
        {
                time=0;
                jdq=1;
                led=1;
        }
}

网友A:
你自己看看 你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 请做好了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