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交流220v转5v直流

楼主:
刚学模电,想知道怎么将交流220v转5v直流电,希望大神给出原理图和讲解。

网友A(2018-03-20):
220V交流电通过变压器转换成5V直流电
如果你对5V直流电压的稳定性和纹波都要求较高,那么应该用整流加滤波加线性稳压器7805稳压的方式获得5V直流电压,这样的话,变压器次级电压应该是7V,7V正弦波交流电压的峰值是9.8V左右,经过桥式整流损失两个整流二极管PN结压降后是7.8V左右,而7805对于工作电压的要求是必须大于7V,7.8V正好留有一点余地。如果你所在的地区电网电压波动较严重,就要留出更大的余量,比如波动幅度有10%,那么就把变压器的次级电压提高10%,即7.7V,依此类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V交流电通过变压器转换成5V直流电
如果你对5V直流电压的稳定性和纹波都要求较高,那么应该用整流加滤波 ...

谢谢啊,我用multisim仿真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V交流电通过变压器转换成5V直流电
如果你对5V直流电压的稳定性和纹波都要求较高,那么应该用整流加滤波 ...

各个器件的型号能告诉我不,桥式二极管没找到这种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V交流电通过变压器转换成5V直流电
如果你对5V直流电压的稳定性和纹波都要求较高,那么应该用整流加滤波 ...

我仿真出来的是5v,但是波形是从0逐渐稳定到5v,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网友C:
某宝上买个模块 一般标称能到700mA的也就不到10块钱 供一般的板子都够了 如果耗电量更大可以买开关电源

网友D:
回帖奖励 +50

"刚学模电",书上没有吗?为什么不看书?大学生不会看书,就别读大学了!

网友E:
有用不到的手机充电器,只要是5V输出的都可以用在单片机或开发板上。

网友F:
买手机usb充电器自己看

网友G:
买一个开关电源ac220转dc5v的很便宜,自己做还要变压器太麻烦了

网友H:
额,这个我怎么觉得中学生都应该会?按照中学的方法,220V经过整流桥变到直流,在加分压电阻就ok了吧

网友I:
你电流需要多大?有很多方法的,阻容降压  开关电源设计都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额,这个我怎么觉得中学生都应该会?按照中学的方法,220V经过整流桥变到直流,在加分压电阻就ok了吧

外行话

网友J:
78系列和79系列稳压前后直流电压差为2~3V。由于为正负双电源输出,稳压前后直流电压差应为5~6V。如图所示为LM7805和LM7905构成的正负电压输出。

LM7805和LM7905构成的正负电压输出

LM7805和LM7905构成的正负电压输出

网友H:
额,打字打到一半就敲到回车发表了哈哈

网友K:
整流模块

网友L:
用开关变压器

网友M:
用变压器变压成9V,再连7805稳压。

网友N:
变压器降到10~20V交流电,整流,滤波,稳压器7805之类的,就行了。很简单。或者开关电源 那就复杂了。

网友O:
整流桥+三端稳压

网友P:
模电书上不是应该有吗,整流滤波啊!

网友Q:
用手机充电头就得啦,输出有1A,够用啦

网友R:
一个变压器将220v变到7到32v的低压交流电,再通过整流桥整成直流,然后通过7805变成5v电容滤波饥渴

网友S:
先降压到小点的交流电压,然后整流滤波,再一个稳压,搞定

网友T:
买开关电源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各个器件的型号能告诉我不,桥式二极管没找到这种型号的

整流桥 图纸实际是4个二极管 用1n4007就行  后面的电容耐压要16V的就行

网友V:
弄个变压器

网友W:
手机充电器不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