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led闪烁程序问题

楼主:
我再编写led闪烁程序请各位看看

网友A(2018-03-20):
第四行,有问题

网友A:
应该用sbit led=P1^0

网友B:
全角字符和ASCII码显示在屏幕上几乎是一样的,18行好像最后一个括号是中文状态下输入,把他变成英文状态下的,

网友C:
18行最后的小括号你是在汉字输入状态下输入的,应改为英文输入下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四行,有问题

谢谢您的帮助,我试试

网友E:
IO口定义有问题

网友F:
程序的第四行:
                   u8 led=P^1;
单片机的引脚不是这么定义的,需要利用sbit,比如说你要用P1.0口,那你可以这样写:
                sbit led=P1^0;

网友F:
而且你那个第18行的括号得用英文的,不能用中文的。

网友G:
IO口定义  问下度娘

网友H:
18行(a=0;a<7;a++)  或者是(a=7;a>0;a--)

网友I:
全角字符和ASCII码显示在屏幕上几乎是一样的,18行好像最后一个括号是中文状态下输入,把他变成英文状态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