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串口tx和rx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8-03-20):
想问一下,51单片机的tx 和rx不够用怎么办??!!我做一个东西,要用几个传感器采集数据发送,但是单片机就一个tx rx,要怎么办???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io模拟串口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56868-1.html

网友B:
实例33  74HC164+165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33 74HC164

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实例34  CC4021+4094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34 CC4021

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低速小容量,加地址,分时复用,

网友D:
你好! 1、你一共需要多少个串口? 2、传感器都有什么? 3、传感器都是串口的吗? 4、可以加我QQ,帮你设计软硬件!

网友E:
可以用STC15W4K系列单片机, 有4个串行口

网友F:
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IO口模拟或串口分时复用,要求高选多串口的芯片。如果采用MODBUS协议,所有的从站可以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STC15W4K系列单片机, 有4个串行口

属于51系列?

网友G:
建议用串口集线器。硬件方案的可靠性高,调试也容易一些。

网友H:
采用总线形式,RS485

网友I:
可以用普通IO口+中断模拟的,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E:
STC单片机对原有51内核进行了重大改进并增加了很多片内外设,

STC15W系列(最新主流),STC15W系列主要特色:高速、不需要外部晶振与复位电路、不需要编程

器与仿真器即可高效开发单片机产品,程序保密性好(无法破解),程序空间大(64K),RAM空间4K,4个

串口、5个定时器、带A/D转换器、价格低廉、学习简单等。

网友J:
采用IO模拟 tx rx

网友K:
使用i2c总线对传感器的数据进行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