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pwm呼吸灯的接口外接风扇,和实现pwm控制风扇?

楼主(2018-03-20):
能否用pwm呼吸灯的接口外接风扇,和实现pwm控制风扇?

网友A:
呼吸灯是一亮一灭的,你的风扇也要一吹一停吗?
可能这不是你想要的!
将呼吸灯的程序搞懂,就可通过其它方式,例如按键来加减PWM值,控制风扇就实现了。

网友B:
可以,但是要外接电机驱动模块例如l298n

网友C:
可以的,接个电机驱动器就行,但是pwm控制直流电机转速控制不会很精准,但是快慢程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