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5 Segment code LCD与点阵液晶屏的资料与菜单源码

楼主:
自己用到的段式液晶与点阵液晶的资料的一些分享

1.给ht1625发送命令控制字  数据必须是9位
2.ht1625初始化时 控制端口初始状态为高电平

ht1625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cd.h"

static void nop(void)//
{
  u8 i;
  for(i=0;i<90;i++)
        ;
}
//给1625发送命令与地址,写入3位ID命令或A6A5A4A3A2A1A0七位地址
static void SendBit_1625(u8 mdata,u8 cnt)   //mdata的高cnt位写入HT1625,高位在前
{
  u8 i;
  for(i=0;i<cnt;i++)
  {
        LWR_L;
    if((mdata&0x80)==0)
      LDA_L;
    else
      LDA_H;
        nop();
    LWR_H;
    nop();
    mdata<<=1;
  }
}

//给1625发送数据,写入D0D1D2D3..cnt位数据到RAM
static void SendDataBit_1625(u8 mdata,u8 cnt)   //mdata的低cnt位写入HT1625,低位在前
{
  u8 i;
  for(i=0;i<cnt;i++)
  {
        LWR_L;
     if((mdata&0x01)==0x00)
       LDA_L;
     else
       LDA_H;
     nop();
     LWR_H;
         nop();
     mdata>>=1;
  }
}

//读一个地址
u8 Read_1625(u8 addr,u8 cnt)
{
  u8 rd=0x00,i=0;
  LCS_L;
  SendBit_1625(0xc0,3);                        //控制命令110,启动读模式
//  SendBit_1625(addr<<1,7);
//  //读入的数据放在RD的低四位
//  for(i=0;i<cnt;i++)
//  {
//    if(LDA)
//       rd|=0x08;
//    else
//       rd&=0xf7;
//     LRD_L;
//     nop();//
//     LRD_H;
//    nop();//
//     rd = rd>>1;                //rd>>1;
//  }
//  if(LDA)
//     rd|=0x08;
//  else
//     rd&=0xf7;
//  LCS=1;
  return rd;
}

//给1625发送命令控制字
void SendCmd(u8 command)
{
  LCS_L;
  SendBit_1625(0x80,3);                        //控制命令100,启动命令模式
  SendBit_1625(command,9);                //jjk命令处 数据数必须是9   将命令command发送给1625
  LCS_H;
}

//LCD初始化,向HT1625写入命令
void LCD_init(void)
{
        //LCD端口初始化,定义控制引脚数据方向
          LCS_H;LWR_H;LDA_H;LRD_H;nop();
          SendCmd(0x01);                //命令2:0x01,打开系统晶振SYS_EN
          SendCmd(0x03);                //命令3:0x03,开LCD显示        LCD_ON
          SendCmd(0x18);                //命令1:0x18,使用片上RC振荡器RC_32K
}

//写一个地址
void Write_1625(u8 addr,u8 mdata)
{
  LCS_L;
  SendBit_1625(0xa0,3);                        //启动写模式
  SendBit_1625(addr,7);                        //写入A6A5A4A3A2A1A0七位地址
  SendDataBit_1625(mdata,4);        //写入D0D1D2D3数据到RAM
  LCS_H;
}

//从一地址处连续写入
void WriteAll_1625(u8 addr,u8 *p,u8 cnt)                //起始地址,数组指针,数据字节数
{
  u8 i;
  LCS_L;
  SendBit_1625(0xa0,3);                //启动写模式
  SendBit_1625(addr,7);                //写入A6A5A4A3A2A1A0七位地址
  for(i=0;i<cnt;i++,p++)        //依次写入cnt个字节数据
  {
    SendDataBit_1625(*p,8);
  }
  LCS_H;
}

//清屏&全屏显示
void full_or_clear (u8 F_C)        //1:全显,0:清屏
{
  u8 i,p;
  if(F_C)
    p=0xff;
  else
    p=0x00;
  LCS_L;
  SendBit_1625(0xa0,3);                //启动写模式
  SendBit_1625(0x00,7);                //地址0000H
  for(i=0;i<64;i++)
  {
    SendDataBit_1625(p,8);        //将全显或清屏数据写入1625
  }
  LCS_H;
}

Segment code LCD菜单程序: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rv_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rv_rtc.h"
#include "math.h"

u16 SystemPara[18] =
{0,100,1,246,200,0,0,0,10,1,300,180,100,100,300,0,1,20};

unsigned char dis_buffer[64]; //液晶显示字符缓存数组
//1-4行数字 字母                                                0          1           2   3    4    5    6    7    8    9     .   C    c    o     d    E   F    H     h   n    u
const unsigned char my_7seg_J[21]={0xEE,0x24,0xBA,0xB6,0x74,0xD6,0xDE,0xA4,0xFE,0xF4,0x01,0xCA,0x1A,0x1E,0x3E,0xDA,0xD8,0x7C,0x5C,0x1C,0x0E,};
//1-4符号                                                  XJ   %    M     K    V    A   M    K    W    Var
const unsigned char my_unit[10]={0x8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1};
//5符号                                                           M     K    W    h   M    K    V    ar
const unsigned char my_unit5[9]={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指示行 数字 字母                                          0           1        2    3    4    5    6   7    8    9    C    U     I    P   Q     F
const unsigned char my_13seg_J[16]={0x9A,0x18,0x92,0x9A,0x18,0x8A,0x8A,0x98,0x9A,0x98,0x82,0x1A,0xC2,0x90,0x9E,0x80};
const unsigned char my_13seg_K[16]={0x84,0x00,0x24,0x20,0xA0,0xA0,0xA4,0x00,0x84,0xA0,0x84,0x84,0x10,0xA4,0x84,0xA4};
//*****8位字节翻转
unsigned char ru8(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rtn = 0,i=0;
    for(i = 0 ; i < 8 ; i++)
    {
        rtn |= ((s & (1 << i)) >> i) << (7 - i) ;
    }
    return rtn ;
}
void Refurbish_Disply(unsigned char *dis_buff,unsigned char dat0,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unsigned char dat4,unsigned char line_number)
{
        switch(line_number)
        {
                case 0:{
                        dis_buff[6] =  my_7seg_J[dat0];
                        dis_buff[7] =  my_7seg_J[dat1];
                        dis_buff[8] =  my_7seg_J[dat2];
                        dis_buff[9] =  my_7seg_J[dat3];//此处应考虑X9--Var
                        //符号
                        if(dat4) dis_buff[4] |=0x02;
                        else dis_buff[4] &=0xFD;
                        //测量内容
                        dis_buff[5] |=0x01;//a
                        dis_buff[4] |=0x01;//b
                        dis_buff[3] |=0x01;//E

                }        break;
                case 1:{
                        dis_buff[12] =  my_7seg_J[dat0];
                        dis_buff[13] =  my_7seg_J[dat1];
                        dis_buff[14] =  my_7seg_J[dat2];
                        dis_buff[15] =  my_7seg_J[dat3];//此处应考虑X18--Var
                        //符号
                        if(dat4)dis_buff[63] |=0x02;
                        else dis_buff[63] &=0xFD;
                        //测量内容
                        dis_buff[0] |=0x01;//b
                        dis_buff[63] |=0x01;//c
                        dis_buff[63] |=0x04;//E

                }        break;
                case 2:{
                        dis_buff[39] =  ru8(my_7seg_J[dat0]);
                        dis_buff[38] =  ru8(my_7seg_J[dat1]);
                        dis_buff[37] =  ru8(my_7seg_J[dat2]);
                        dis_buff[18] =  ru8(my_7seg_J[dat3]);//此处应考虑X27--Var
                        //符号
                        if(dat4)dis_buff[59] |=0x01;
                        else dis_buff[59] &=0xFE;
                        //测量内容
                        dis_buff[60] |=0x02;//c
                        dis_buff[60] |=0x01;//a
                        dis_buff[59] |=0x02;//E

                }        break;
                case 3:{
                        dis_buff[40] =  my_7seg_J[dat0];
                        dis_buff[41] =  my_7seg_J[dat1];
                        dis_buff[42] =  my_7seg_J[dat2];
                        dis_buff[43] =  my_7seg_J[dat3];//此处应考虑X37--Var
                        //符号
                        if(dat4)dis_buff[55] |=0x04;
                        else dis_buff[55] &=0xFB;
                        //测量内容
                        dis_buff[57] |=0x01;//Avg
                        dis_buff[56] |=0x01;//n
                        dis_buff[55] |=0x08;//E
                        //单位
                        dis_buff[44] =  my_unit[dat3];
                        //Hz
                        dis_buff[54] |=0x2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1,2,3,4行数码管显示数字,缓存数组指针、更新数据、第几行显示
void dis_number(unsigned char *dis_buf,long data,unsigned char line_number)
{
        unsigned long  mydata;
        unsigned char dat0,dat1,dat2,dat3,dat4;

                if(data < 0)
                {
                        mydata = fabs(data);
                        dat4 = 1;

                }else
                {
                        mydata = data;
                        dat4 = 0;
                }
                dat3 = mydata%10;
                dat2 = mydata%100/10;
                dat1 = mydata%1000/100;
                dat0 = mydata%10000/1000;
        Refurbish_Disply(dis_buf,dat0,dat1,dat2,dat3,dat4,line_number);
}

//显示数据高4位值,缓存数组指针、更新数据、第几行显示
void  dis_num_H(unsigned char *dis_buf,long data,unsigned char line_number)
{
        long  mydata;

        if(data / 1000000000)
                mydata = data /1000000;
        else if(data / 100000000)
                mydata = data /100000;
        else if(data / 10000000)
                mydata = data /10000;
        else if(data / 1000000)
                mydata = data /1000;
        else if(data / 100000)
                mydata = data /100;
        else if(data / 10000)
                mydata = data /10;
        else mydata = data;

        dis_number(dis_buf,mydata,line_number);
}
//5行数码管显示数字,缓存数组指针、更新数据、第几行显示
void dis_number5(unsigned char *dis_buf,long data)
{
        unsigned long  mydata;
        unsigned char dat0,dat1,dat2,dat3,dat4,dat5,dat6,dat7;

        if(data < 0)
        {
                mydata = fabs(data);
                dis_buf[54] |=0x01; //负号
        }else
        {
                mydata = data;
                dis_buf[54] &=0xFE; //负号
        }

        dat7 = mydata%10;
        dat6 = mydata%100/10;
        dat5 = mydata%1000/100;
        dat4 = mydata%10000/1000;
        dat3 = mydata%100000/10000;
        dat2 = mydata%1000000/100000;
        dat1 = mydata%10000000/1000000;
        dat0 = mydata%100000000/10000000;

        dis_buf[53] =  ru8(my_7seg_J[dat0]);
        dis_buf[52] =  ru8(my_7seg_J[dat1]);
        dis_buf[51] =  ru8(my_7seg_J[dat2]);
        dis_buf[50] =  ru8(my_7seg_J[dat3]);
        dis_buf[49] =  ru8(my_7seg_J[dat4]);
        dis_buf[48] =  ru8(my_7seg_J[dat5]);
        dis_buf[47] =  ru8(my_7seg_J[dat6]);
        dis_buf[46] =  ru8(my_7seg_J[dat7]);//此处应考虑X37--Var
        //冒号
        dis_buf[54] |=0x04; //P16
        dis_buf[54] |=0x08; //P19
        //测量内容
        dis_buf[55] |=0x40;//a
        dis_buf[55] |=0x20;//b
        dis_buf[55] |=0x10;//c
        dis_buf[55] |=0x80;//E
        //单位
        dis_buf[45] |=my_unit5[my_S_M];//
        dis_buf[46] |=0x80;//h

}
//指示行 数码管显示数字,缓存数组指针、更新数据
void Instruct_line(unsigned char *dis_buff,unsigned char dat0,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unsigned char Temp[6];
        Temp[0] = dis_buff[0]&0x03;
        Temp[1] = dis_buff[1]&0x01;
        Temp[2] = dis_buff[2]&0x03;
        Temp[3] = dis_buff[3]&0x01;
        Temp[4] = dis_buff[4]&0x03;
        Temp[5] = dis_buff[5]&0x01;

        dis_buff[1] = my_13seg_J[dat0] |Temp[1] ;//
        dis_buff[0] = my_13seg_K[dat0] |Temp[0];//

        dis_buff[3] = my_13seg_J[dat1] |Temp[3];//
        dis_buff[2] = my_13seg_K[dat1] |Temp[2];//

        dis_buff[5] = my_13seg_J[dat2] |Temp[5];//
        dis_buff[4] = my_13seg_K[dat2] |Temp[4];//
}
//电压单位转换 小数点
void Change_U(long data,unsigned char ABC)
{
        unsigned long Temp_U = 0;
        Temp_U = fabs(data);
        if(Temp_U<10000)//xxx.x V
        {
                switch(ABC){                         //V                擦除var       小数点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my_V];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8] |= 0x01;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7]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my_V];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4] |= 0x01;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3]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my_V]);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7] |= 0x80;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8]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my_V];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2] |= 0x01;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1]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U<100000)//x.xxx KV
        {
                switch(ABC){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K];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6] |= 0x01;dis_buffer[7]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K];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2] |= 0x01;dis_buffer[13]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my_V] | my_unit[my_K]);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9] |= 0x80;dis_buffer[38]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K];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0] |= 0x01;dis_buffer[41]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U<1000000)//xx.xx KV
        {
                switch(ABC){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K];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7] |= 0x01; 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K];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3] |= 0x01;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my_V] | my_unit[my_K]);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8] |= 0x80;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K];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1] |= 0x01;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U<10000000)//xxx.x KV
        {
                switch(ABC){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K];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8] |= 0x01;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7]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K];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4] |= 0x01;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3]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my_V] | my_unit[my_K]);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7] |= 0x80;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8]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K];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2] |= 0x01;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1]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x.xxx MV
        {
                switch(ABC){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M];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6] |= 0x01;dis_buffer[7]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M];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2] |= 0x01;dis_buffer[13]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my_V] | my_unit[my_M]);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9] |= 0x80;dis_buffer[38]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my_V] | my_unit[my_M];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0] |= 0x01;dis_buffer[41]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

//电流单位转换
void Change_I(long data,unsigned char ABC)
{
        unsigned long Temp_A = 0;
        //dis_buffer[6] |= 0x01;dis_buffer[7] |= 0x01;dis_buffer[8] |= 0x01;
        //dis_buffer[12] |= 0x01;dis_buffer[13] |= 0x01;dis_buffer[14] |= 0x01;
        //dis_buffer[39] |= 0x80;dis_buffer[38] |= 0x80;dis_buffer[37] |= 0x80;
        //dis_buffer[40] |= 0x01;dis_buffer[41] |= 0x01;dis_buffer[42] |= 0x01;
        //擦除小数点
//        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7] &= 0xFE;dis_buffer[8] &= 0xFE;
//        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3] &= 0xFE;dis_buffer[14] &= 0xFE;
//        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8] &= 0x7F;dis_buffer[37] &= 0x7F;
//        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1] &= 0xFE;dis_buffer[42] &= 0xFE;
        Temp_A = fabs(data);
        if(Temp_A<10000)                //x.xxx A
        {
                switch(ABC)
                {                                    //V                擦除var       小数点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my_A];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6] |= 0x01;dis_buffer[7]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my_A] ;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2] |= 0x01;dis_buffer[13]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my_A] );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9] |= 0x80;dis_buffer[38]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my_A] ;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0] |= 0x01;dis_buffer[41]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A<100000)        //xx.xx A
        {
                switch(ABC)
                {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my_A];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7] |= 0x01;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my_A];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3] |= 0x01;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my_A] );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8] |= 0x80;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my_A];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1] |= 0x01;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A<1000000)        //xxx.x A
        {
                switch(ABC)
                {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my_A]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8] |= 0x01;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7]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my_A] ;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4] |= 0x01;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3]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my_A] );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7] |= 0x80;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8]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my_A] ;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2] |= 0x01;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1]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A<10000000)        //x.xxx kA
        {
                switch(ABC)
                {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my_A] | my_unit[my_K];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6] |= 0x01;dis_buffer[7]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my_A] | my_unit[my_K];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2] |= 0x01;dis_buffer[13]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my_A] | my_unit[my_K]);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9] |= 0x80;dis_buffer[38]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my_A] | my_unit[my_K];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0] |= 0x01;dis_buffer[41]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ABC)                //xx.xx kA
                {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my_A] | my_unit[my_K];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7] |= 0x01;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my_A] | my_unit[my_K];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3] |= 0x01;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my_A] | my_unit[my_K]);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8] |= 0x80;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my_A] | my_unit[my_K];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1] |= 0x01;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
//功率单位转换unsigned char *dis_buf,
void Change_P(long data,unsigned char ABCD)        //电流单位转换,A:0  B:1  C:2
{
        unsigned long Temp_A = 0;
        Temp_A = fabs(data);
        if(Temp_A<10000)        //x.xxx kW
        {
                switch(ABCD)
                {                                                          //V                擦除var       小数点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 ;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6] |= 0x01;dis_buffer[7]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2] |= 0x01;dis_buffer[13]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9] |= 0x80;dis_buffer[38]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0] |= 0x01;dis_buffer[41]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A<100000)        //xx.xx kW
        {
                switch(ABCD)
                {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7] |= 0x01;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3] |= 0x01;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8] |= 0x80;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1] |= 0x01;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A<1000000)        //xxx.x kW
        {
                switch(ABCD)
                {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8] |= 0x01;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7]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4] |= 0x01;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3]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7] |= 0x80;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8]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2] |= 0x01;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1]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A<10000000)        //x.xxx MW
        {
                switch(ABCD)
                {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6] |= 0x01;dis_buffer[7]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2] |= 0x01;dis_buffer[13]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9] |= 0x80;dis_buffer[38]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0] |= 0x01;dis_buffer[41]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A<100000000)                //xx.xx MW
        {
                switch(ABCD)
                {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 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7] |= 0x01;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8]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3] |= 0x01;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4]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8] |= 0x80;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7]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1] |= 0x01;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2]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Temp_A<1000000000)        //xxx.x MW
        {
                switch(ABCD)
                {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dis_buffer[9] &= 0XFE;dis_buffer[8] |= 0x01;dis_buffer[6] &= 0xFE;dis_buffer[7]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dis_buffer[15] &= 0XFE;dis_buffer[14] |= 0x01;dis_buffer[12] &= 0xFE;dis_buffer[13]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dis_buffer[18] &= 0X7F;dis_buffer[37] |= 0x80;dis_buffer[39] &= 0x7F;dis_buffer[38]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M];dis_buffer[43] &= 0XFE;dis_buffer[42] |= 0x01;dis_buffer[40] &= 0xFE;dis_buffer[41]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xxxx MW
        {
                switch(ABCD)
                {
                        case 0:{dis_buffer[10]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9] &= 0XFE;}break;
                        case 1:{dis_buffer[16]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15] &= 0XFE;}break;
                        case 2:{dis_buffer[17] =ru8(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18] &= 0X7F;}break;
                        case 3:{dis_buffer[44] = my_unit[Power_W] | my_unit[Power_K];dis_buffer[43] &= 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Display_tiaoshi(void)
{
        LIGHT_H;
        dis_buffer[11] = 0x80;//许继标

        dis_buffer[2] |=  0x02;//谐波分量
        dis_buffer[2] |=  0x01;//LINE 3-
        dis_buffer[1] |=  0x01;//3   T7
        dis_buffer[0] |=  0x02;//4   T8
        dis_buffer[63] |=  0x10;//电话谐波因子T9
        dis_buffer[63] |=  0x40;//铃 图案T14
        dis_buffer[63] |=  0x20;//H系数 T15
        dis_buffer[63] |=  0x80;//开入 T16
        dis_buffer[63] |=  0x08;//MAX T17

        dis_buffer[62] |=  0x02;//MIN T18
        dis_buffer[62] |=  0x01;//需量 T19
        dis_buffer[62] |=  0x80;//1开入开关座 图标 T20
        dis_buffer[62] |=  0x20;//1开入开 图标 T21
        dis_buffer[62] |=  0x40;//1开入闭 图标 T22

        dis_buffer[62] |=  0x10;//2开入开关座 图标 T23
        dis_buffer[62] |=  0x04;//2开入开 图标 T24
        dis_buffer[62] |=  0x08;//2开入闭 图标 T25

        dis_buffer[61] |=  0x80;//3开入开关座 图标 T26
        dis_buffer[61] |=  0x20;//3开入开 图标 T27
        dis_buffer[61] |=  0x40;//3开入闭 图标 T28

        dis_buffer[61] |=  0x10;//4开入开关座 图标 T29
        dis_buffer[61] |=  0x04;//4开入开 图标 T30
        dis_buffer[61] |=  0x08;//4开入闭 图标 T31

        dis_buffer[61] |=  0x02;//开出 T32
        dis_buffer[61] |=  0x01;//电压合格率T33
        dis_buffer[60] |=  0x80;//1开出开关座 图标 T38
        dis_buffer[60] |=  0x20;//1开出开 图标 T39
        dis_buffer[60] |=  0x40;//1开出闭 图标 T40

        dis_buffer[60] |=  0x10;//2开出开关座 图标 T41
        dis_buffer[60] |=  0x04;//2开出开 图标 T42
        dis_buffer[60] |=  0x08;//2开出闭 图标 T43

        dis_buffer[59] |=  0x80;//3开出开关座 图标 T44
        dis_buffer[59] |=  0x20;//3开出开 图标 T45
        dis_buffer[59] |=  0x40;//3开出闭 图标 T46

        dis_buffer[59] |=  0x10;//4开出开关座 图标 T47
        dis_buffer[59] |=  0x04;//4开出开 图标 T48
        dis_buffer[59] |=  0x08;//4开出闭 图标 T49

        dis_buffer[58] |=  0x01;//电流K系数 T50
        dis_buffer[58] |=  0x02;//电感图标 T52
        dis_buffer[57] |=  0x02;//电压波峰系数 T53
        dis_buffer[58] |=  0x04;//电容图标 T55
        dis_buffer[56] |=  0x02;//三相不平衡度T56

        dis_buffer[58] |=  0x08;//电脑图标 T59
        dis_buffer[57] |=  0x08;//本 T60
        dis_buffer[57] |=  0x04;//上 T61
        dis_buffer[56] |=  0x08;//上 T62
        dis_buffer[56] |=  0x04;//月 T63
        dis_buffer[57] |=  0x20;//尖 T64
        dis_buffer[57] |=  0x10;//峰 T65
        dis_buffer[56] |=  0x20;//平 T66
        dis_buffer[56] |=  0x10;//谷 T67
        dis_buffer[58] |=  0x20;//正 T68
        dis_buffer[58] |=  0x10;//负 T69
        dis_buffer[57] |=  0x40;//有功 T70
        dis_buffer[56] |=  0x40;//电度 T71
        dis_buffer[58] |=  0x40;//正 T75
        dis_buffer[58] |=  0x80;//负 T76
        dis_buffer[57] |=  0x80;//无功 T77
        dis_buffer[56] |=  0x80;//电度 T78

        dis_number5(dis_buffer,9876);
        dis_num_H(dis_buffer,9876,0);
        Change_P(9876,0);
        dis_num_H(dis_buffer,-54321,1);
        Change_P(-54321,1);
        WriteAll_1625(0x00,dis_buffer,64);
        dis_num_H(dis_buffer,543212,2);
        Change_P(543211,2);
        WriteAll_1625(0x00,dis_buffer,64);
        dis_num_H(dis_buffer,5432123,3);
        Change_P(5432123,3);
        WriteAll_1625(0x00,dis_buffer,64);
        Instruct_line(dis_buffer,Ins_C,Ins_0,Ins_5);//cos

}

网友A(2018-03-22):
段码屏的程序用来学习,现在在做电表相关的工作。

网友B(2018-08-06):
我先在在做电表,感谢!

网友C:
下载还要金币啊!

网友C:
代码不全啊!

网友D(2019-04-09):
代码量有点大啊

网友E(2019-10-22):
感谢分享,很好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