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光控报警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8-03-21):
PCF8591测光的报警器,想用三种不同的蜂鸣器报警频率来表示光线三种强度,不知道如何编写程序,请指导,在开发板是试过了,可以用数码管显示数值,但是报警的程序希望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报警声可以用短促的、较长间隔的、和一长一短的滴滴声来区分。无源的蜂鸣器,通过通段时间的调整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声可以用短促的、较长间隔的、和一长一短的滴滴声来区分。无源的蜂鸣器,通过通段时间的调整来实现。

可不可以给一段程序看看,C语言学的不是很精,编程经验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