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或arduino上连esp8266等模块都需要占用串口,但串口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8-03-21):
想問一下,就是这样的,我想在我的51或者arduino 上载esp8266,又想载串口触摸屏和6050陀螺仪,但是这3个模块都需要佔用tx rx 能有什麼辦法解決?因为32初学,不太想用32,真心有答复可以有偿。

网友A:
可以用带多串口的片子 比如stc的15系就有4串口的啊

网友B:
1、选多串口的芯片,如stc15系列后缀带S4的芯片,表示4串口
2、利用单片机的IO口模拟串口
3、采用时分复用方式,stc单片机的tx rx引脚可以用内部寄存器设置到不同的IO口,这样上述的四串口可以扩展到8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