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控制30个LED灯同时亮的问题 要用到三极管放大吗?

楼主(2018-03-21):
用STC12C5A60S2 同时让大概30个LED灯同时亮。  是不是可以每个端口接限流电阻串联LED即可?
需不需要用到三极管放大?

网友A:
这个需要看LED的规格和单片机的引脚负载能力的大小了。一般情况下,都是设置单片机I0口为低电平,然后利用灌电流点亮LED的,我记得这芯片好像最大的灌电流是20mA还是多少来着,记不清了,你自己查一下。限流电阻的大小要看外部提供的电压,LED的工作电流,还有单片机IO口灌电流的范围等来确定。这样才能保证可靠性吧。

楼主:
电源接5V

网友B:
LED灯只需要配置成推挽输出然后加个限流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