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显频率计数器的设计PPT课件+仿真+单片机源码

楼主:
单片机频率计数器的设计ppt课件内容预览:

1.掌握单片机的工作原理,最小系统的设计,外部中断和
     定时中断。
2、了解数字频率计测频率与测周期的基本原理;熟练掌握
     数字频率计的设计与调试方法。
3、掌握3.掌握C51编写中断程序。
4、掌握PROTEUS仿真,烧写器的使用,硬件电路设计、焊
     接、装配,培养学生利用单片机技术解决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的能力。

一、任务描述
1、设计一个能够计数和计时的产品,测量1s内的脉冲个数即
      频率计,利用单片机外部中断和定时中断。
2、利用Keil C 软件编写主函数、外部中断和定时中断C程序
      代码。
3、测量信号:方波 ;正弦波;三角波;采用用液晶显示频率值。
4、测量频率范围: 1Hz到9999Hz之间,要求频率误差小于1%。

1、进行功能分析,工作框架搭建,工作分工。

2、使用软硬件开发平台proteus 7.4进行电路仿真。设计要点:新建电路图设计文件,查找元器件,放置元器件,布局布线,修改元器件属性,进行仿真单片机程序。

3、使用单片机集成开发环境keil C2.0。要点:C程序构成,  关键词,运算符与表达式,数据结构,结构化语句。

4、使用单片机下载软件STC_ISP_V3.3,通过串口或USB将单片机程序下载到单片机芯片中进行调试。

5、完善单片机产品硬件电路,进行合适的电容、电阻、芯片、传感器、显示器件等进行焊接,通电运行后观察硬件电路是否满足要求。

6、完成实验文档编写,包括: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绪论,硬件电路,软件流程、代码,数据分析。

误差来源:
(1)、单片机计数速率的限制引起误差。因为采用的是12 MHz的晶振,单
        片机最大计数速度为500 kHz,所以当被测信号越接近500 kHz时,
        测量结果与实际频率的误差就越大。而当被测信号大于500 kHz时,
        频率计将测不出信号频率。
(2)、原理上存在±1误差。由于该设计是在计数门限时间1秒内的频率信
       号脉冲数,所以定时开始时的第一个脉冲和定时时间到时的最后一个
        脉冲信号是否被记录,存在随机性。
(3)、晶振的准确度会影响一秒定时的准确度,从而引起测量结果误差。

减小误差措施
(1)、选用频率较高和稳定性好的晶振。
(2)、测量频率低的信号时,可适当调整程序,延长门限时间,减少原理上
        ±1的相对误差。
(3)、测量频率较高的信号时,可先对信号进行分频,再进行测量。

#include<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ispla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定义数组存放显示数据的编码
uchar display_data[8]={0,0,0,0,0,0,0,0};   //定义数组存放显示数据的各位
uchar c1,b1;
sbit P1_1=P1^1;
void delay(void)   //延时
{
uchar i;
for(i=500;i>0;i--);
}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
{
  uchar i,k;
  k=0x01;
  for(i=0;i<8;i++)
  {
  P2=0;
  P0=display_code[display_data[i]];
  P2=k;
  k=k<<1;
delay();
}
  P2=0;
}
void convert()  //转换程序
{
uchar i,f2;
long f,f1,k;
f=c1*65536+TH1*256+TL1 ;
f1=f-f%10;                                //此变量是为了让八位LED的高位为0时不显示而设置
for(i=7;i>0;i--)                //此循环将计数值转换为显示数组,从高位到低位依次存放在
//display_data[0]至display_data[7]
{display_data[i]=f%10;
f=f/10;
}
                   display_data[0]=f;
k=1e7;                //从这开始到本子程序结束的语句完成让八位LED的高位为0时不显示
for(i=0;i<7;i++)
{f2=f1/k;
if(f2==0)
{
display_data[i]=10;
k=k/10;
}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c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0xb1;                         //装入时间常数
TL0=0xe0;
P1_1=!P1_1;                        //P1.1取反,从P1.1引脚输出25Hz的方波信号,通过导线连接
//到P3.5引脚输入,以方便调试程序。若使用其它信号源,则去掉即可。
if (b1==49)
{
convert();
c1=0;                                //将计数值清零
b1=0;
TH1=0;
TL1=0;
}
else b1++;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P1_1=0;
c1=0;
b1=0;
TH1=0;
TL1=0;
TMOD=0x51;
TH0=0Xb1;
TL0=0Xe0;
IE=0x8a;
TCON=0x50;
while(1)
{
display();
}
}

任务2

网友A(2018-06-11):
有帮助,但还想知道如何拓展测试频率比,周期,时间间隔,占空比,相位

网友B(2019-05-07):
挺好的,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