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液位控制系统设计 用什么方法测的液位比较好啊!

楼主(2018-03-21):
液位控制如何控制啊?用什么方法测的液位比较好啊!

网友A:
如果你仅仅是控制高低水位(低于下线开始进水、达到上限停止)你没必要使用单片机,简单的电路即可实现。

如果你需要复杂的控制或需要远程显示水位,你必须使用单片机。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应用场景呢 ,测量的什么液体呢

网友C:
1、简单控制用浮球开关,只能判断水位的高和低,高水位时上浮球通,断开水泵,低水位时下浮球断开,开启水泵
2、用超声波水位计,本质是超声波测距,H(液面高度)=水池高度-超声波测距,水位计输出一般是4-20ma电流信号,需要模数转换,可以进行显示和控制,输出485信号,需与单片机通信读取测距值,还有232信号基本通485信号
3、用投入式液位计,本质是压力传感器,输出485或者232信号,需同单片机通信读液位值,显示或控制
4,、实际控制时用1+2或者1+3方案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扩散硅压力传感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简单控制用浮球开关,只能判断水位的高和低,高水位时上浮球通,断开水泵,低水位时下浮球断开,开启水 ...

谢谢你,方法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仅仅是控制高低水位(低于下线开始进水、达到上限停止)你没必要使用单片机,简单的电路即可实现。
...

我们课程设计要求用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应用场景呢 ,测量的什么液体呢

以水塔供水为例,测量液位,

网友E(2021-03-11):
可以用超声波液位计测距,测量中超声波由传感器发出,声波经液体表面反射后被同一种传感器接收,转换成电信号进行测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水塔供水为例,测量液位,

要是简单模拟 弄几个铜皮连上不同长度导线就可以大致定义水位了 然后用单片机的ADC分别读取每个探头电压 有水没水ADC值不一样 也可以接到电压比较器上 直接输出跳变电压 单片机对应端口区分0和1就行 实际不能这么用 探头用不了多久就腐蚀失效了

网友G:
这取决于项目的规模。 对于小型项目,低成本的传统液位传感器可能是不错的选择,例如浮球拨动开关等。

网友H:
可以用车尾雷达做水位控制, 传感器好找到, 而且方案也相对成熟.

网友I:
周立功有出 液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