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CAN总线源码

楼主(2018-03-21):
CAN总线源码,有需要的童鞋可以下载

/*Include---------------------------*/
#include"stm32f10x_lib.h"                //包含所有的头文件
#include<stdio.h>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u16 dly);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TestStatus RxStatus;

extern TestStatus CAN_Interrupt_Configuration(void);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初始化------------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RxStatus = CAN_Interrupt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RxStatus == 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elay_MS(1000);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elay_MS(1000);
                  }
        }

}

/*******************************************************************************
* Function Name  : Delay_Ms
* Description    : delay 1 ms.
* Input          : dly (m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_MS(u16 dly)
{
        u16 i,j;
        for(i=0;i<dly;i++)
                for(j=1000;j>0;j--);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1_Configuration(void)
{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外部高速晶体启动状态枚举变量

//     RCC_DeInit();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
//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备好

  //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HB(HCLK)时钟==SYS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2(PCLK2)钟==AHB时钟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APB1(PCLK1)钟==AHB1/2时钟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时钟

             //等待PLL时钟就绪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 PLL时钟

             //等待PLL时钟作为系统时钟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打开相应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APB2外设的GPIOA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 ENABL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使用外部RC晶振-----------
        RCC_DeInit();                        //初始化为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使能外部的高速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使能就绪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 2 wait state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打开相应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APB2外设的GPIOA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初始化GPIO外设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选择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输出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寄存器
}
……………………

网友A(2020-05-09):
楼主 里面根本没有proteus的仿真

网友B(2020-12-02):
这个编译不过啊!

网友B:
关键是没有proteus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