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A1918引脚图电路图与pdf资料手册下载 2.5A充电IC

楼主(2018-03-21):
好用。希望对大家有用!

ETA1918应用电路图:
外围全部是便宜的电阻、电容元器件数目最简!

ETA1918引脚图:

PCB注意要点
输入电容需2颗10uF陶片电容需分开PGND和GND,因PGND为大电流开关信号,噪声很大,容易干扰芯片的控制部分接地(GND)端优先将PIN10(即芯片控制部分的接地端GND)接上电容,并通过二层走线连到IN端,如右图IC右侧的电容然后再在IN和PGND之间最短距离放置另一输入电容保持PGND和连接底部散热片的GND断开,放置PGND的噪声影响GND
所有逻辑信号,如ENB等,需要接地代表逻辑“0”的话,请接GND,不要接PGND,PGND的噪声非常大。

效率高,适合>1A充电电流的场合
智能手机,MID,大容量移动电源
对比而言,线性充电,只需一个上管即可电池至系统

在系统供电端和电池增加增加了开关(路径)
同时增加了外部电源到系统供电端的“路径”
电池失效或取出时,有外部电源时,系统正常仍然工作
所谓“动态“:系统高峰用电超过外部电源供电能力时,电池反向供电,降低对外部电源(充电器)供电能力要求

ETA1918 产品性能
动态路径管理,有外部电源情况下,没有锂电池仍然系统正常工作
充电电路达2.5A,转换效率高达93%,满足最大容量的锂电池充电需求
开关频率3MHz,适用于最严苛体积要求下的1-2.2uH电感。
无需昂贵的高精度精密电阻来设定充电电流,大幅节省成本
专门针对不同输入电源(如适配器和USB),有两级充电电流设定,使外围更简洁
动态输入电流检测,DPPM功能,保证任何前端电源输入限流下,找到维持输入电压的最大电流
锂电过温截止,充电超时截止,短路保护,IC输入保护、过温保护,充电状态指示等所有锂电充电必需
的性能一应俱全
QFN3x3-16封装,占板小,外围最简洁的开关型充电IC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5页):

网友A:
好电路,电流好大呀

网友B(2021-03-08):
下下来居然不是数据手册,而是官方的宣传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