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灯闪烁(用外部中断0)实验报告+源码

楼主(2018-03-2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实验报告
姓    名:
张*
学号:

14022063
班    级:
电本142
课程名称: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
实验时间:
24
项目名称:
按键控制LED灯闪烁用外部中断0

  • 实验目的
1.了解C51语言设计的原则。
2.掌握单片机的使用。
3.掌握keil软件和proteus软件的使用。
二、实验内容
    用KeilC51编写程序,来实现D1~D4四个流水灯的循环点亮,并在Proteus软件中仿真,用外部中断0的方式控制按键开,使K3连接在P3.2口,编程使K3控制D1~D4灯依次循环点亮,不能影响其它灯。
按键S3按下时,P2口控制的8位发光LED灯D1~D4循环点亮。
三、实验步骤
我们可以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来实现四个流水灯的循环点亮,用按键来控制,K3连接在P3.2,编程使K3控制D1~D4灯依次循环点亮,不能影响其它灯。
用外部中断0来实现。

如程序所述,当k3为低电平,即为0时,使D1~D4点亮,用while循环使D1~D4不断循环点亮,当k3为高电平是,停止循环。
工程截图如图所示
四、实验结果
1、先根据要求连接到如图所示电路图。
将k3接到单片机的P3^2口上,P2口接8个LED灯,LED的另一端接上拉电阻,最后接到电源正极。单片机的X1口接晶振电路。

测试前

测试前
  • 根据要求将程序添加到上电路图中,即可得到一下结果。
开始运行,按下S3,LED从D1开始到D4依次循环点亮。

测试后

测试后
3、使S3抬起时,即S3接高电平是,循环停止。

五、实验总结
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要弄懂电路图中各个引脚所接的位置,弄明白单片机和各个元件的功能以及引脚功能,这样在写程序时才能明白该如何写语句,自己就会比较清楚,也会比较有条理性。在写的过程中也要注意C语言书写的要求,有时候错一个标点或者括号程序运行就会出现错误,所以必须细心。通过这次实验,感觉自己还不是很熟悉,对于很多东西都不懂,需要一边写一边查询各个功能和用法,写起来还是很吃力的。
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一定要更加努力的学习,更多的去敲程序练习,同时也更多的去练习写程序。

C51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sbit k3=P3^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nt0Init()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t0Init();  //              设置外部中断0
              while(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delay(100);              //延时消抖
              { while(k3==0)
              {
              led=0xfe;
              delay(50000);
              led=0xfd;
              delay(50000);
              led=0xfb;
              delay(50000);
              led=0xf7;
              delay(50000);
              led=0xf7;
              delay(50000);
              led=0xfb;
              delay(50000);
              led=0xfd;
              delay(50000);
              led=0xfe;
              delay(50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