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通过控制蓝牙hc06控制单片机上led灯 新人求助,大佬过来帮一下

楼主:
本人想弄一个用手机通过控制蓝牙hc06控制单片机上led灯的小尝试,程序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用蓝牙串口发送数字123的时候,led灯死活不灭。是蓝牙串口的发送的数据问题,还是我没有弄懂协议的问题

网友A(2018-03-21):
感觉应该很简单,就是因为实验室的学长没弄过蓝牙模块,所以才来论坛求助的。

网友B:
看看波特率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C:
同问题,这么解决

网友A:
用蓝牙串口助手连接的,程序波特率是9600,助手不能设置波特率,但能连接上蓝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蓝牙串口助手连接的,程序波特率是9600,助手不能设置波特率,但能连接上蓝牙。

你用的晶振是多少?在程序里设TMOD=0x20;TH1=0xFD;TL1=0xFD;//波特率是9600.

网友D:
你可以试试看,有可能是发送进制要改成十六进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晶振是多少?在程序里设TMOD=0x20;TH1=0xFD;TL1=0xFD;//波特率是9600.

程序没问题的,还有蓝牙模块也测试过了能发送数据,软件用的是蓝牙助手,搞了一个星期了不知道,卡哪里了,能给点指导吗?或者是加我qq1942309188给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问题的,还有蓝牙模块也测试过了能发送数据,软件用的是蓝牙助手,搞了一个星期了不知道,卡哪里了 ...

首先你得用手机APP软件跟你的电脑串口助手测一下APP发的数据是否跟程序设的数据对得上。如果对得上再跟单片机连上做实验。测试方法如下图连接

网友B:
下图就是电脑串口助手跟手机蓝牙 通信连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