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1M的晶振换成18M的晶振应该怎么改或者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2018-03-21):
有大佬帮帮忙,或者给个提示嘛

网友A:
速度变快喽

网友B:
要注意的有很多
就看你的代码是咋样的

网友C:
首先看你的芯片厂家的资料,看芯片工作的频率上线是否支持18Mhz,如可以再看程序有没有对时间控制要求的程序,如发送接收数据,定时器,有的外部设备如spi对时序间隔,1-wire总线等,按键检测的延时等,你必须修改相应的时序间隔,如没有,就不用修改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