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步进电机启动后外接传感器就停止工作了

楼主(2018-03-21):
我用C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运转,然后发现当步进电机运作后单片机上的传感器不能用了,而且外接的传感器也无法工作,这个有解决方法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步进电机运行后才出现这一现象,可能预示着电源功率不足间接影响到传感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B(2023-03-13):
步進電機"吃電很重"。需要外掛電源。傳感器才能正常動作。

网友C:
需要外接一个5V电源! USB口的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D(2024-07-22):
我有点经验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单片机供电不足了,你需要一个额外的电源模块来给步进电机单独供电。如果单片机有小灯的话,你可以观察小灯的闪烁情况来观察功率是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