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防丢器制作 含视频讲解与单片机源码等资料

楼主(2018-03-21):
之前制作的基于NRF24L01无线防丢器  超过一定距离蜂鸣器会发出提醒需要的元件有图片介绍

视频截图(防丢器电路原理图的讲解):

单片机接受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def.h"

#include "delay.h"                          //包含头文件

uchar count_1,count_2,count_3,count,miao,fen,fen_1,fen_2,fen_3,flag_1,flag_2,flag_3;  //定义全局变量

void Delay_1(unsigned int 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int flag,f=1000;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t ,flag_1;
        unsigned char TxBuf[20]={0};         //缓冲区数据清零
        unsigned char RxBuf[20]={0};

    init_io() ;                                                 //初始化
        while(1)                                                 //进入循环
        {
                TxBuf[0] = 0;
                TxBuf[1] = 1;                                 //发送数据01

                SetRX_Mode();                                 //设置接收模式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如果接收缓冲区有数据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发送缓冲区数据
                        if(        RxBuf[0]==0&&RxBuf[1]==1)        //如果接收的数据是01
                        {
                                for(t=0;t<10;t++)                        //控制灯和震动工作闪烁
                                {
                                        LED1=~LED1;
                                        LED2=~LED2;                                //取反
                                        delay(50);                                //延时
                                }
                        }
                        RxBuf[0]= 0;
                        RxBuf[1] = 0x00;                                 //接收缓冲区数据清零
                        flag=0;
                        flag_1=0;                                                //变量清零
                }
                else                                                                //接收缓冲区无数据
                {
                        flag++;                                                        //计时开始
                        if(flag==200)                                        //计时到1秒(200*5ms)
                        {
                                flag_1=1;                                        //变量置1
                        }
                        delay(5);                                                //5ms延时
                }
                if(flag_1)                                                        //如果超时没有接收数据,就开启报警
                for(t=0;t<10;t++)                                        //for循环启动报警
                {
                        LED2=~LED2;                                                //闪烁报警
                        delay(50);                                                //延时

                        if(t==9)                                                //闪烁一个周期
                        {
                                flag_1=0;                                        //变量清零,返回后再次判断是否有信号,如无信号,继续报警
                                flag=0;
                        }
                }
        }
}

网友A(2019-01-01):
楼主 ,发送源程序有吗

网友B(2019-02-28):
这个程序的距离大概能实现多远?15m可以吗?

网友C(2019-04-20):
怎样实现可以调节距离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想问一下怎样实现在安全范围内提示距离可调

网友D: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E(2020-03-21):
有PCB的文件吗

网友F(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G(2021-11-12):
为啥我的显示C(7):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ount_1'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啥我的显示C(7):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ount_1'

用Keil5编译 2个程序都是 0个错误 3个警告(可以无视)

网友G:
keil4 不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Keil5编译 2个程序都是 0个错误 3个警告(可以无视)

必须用keil 5吗?

网友G: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def.h"
#include "delay.h"
这三个的头文件该如何编写呢?

网友I(2023-04-02):
keil4也没问题的,0errors  1warnings

网友I:
这个接电以后,为什么两个模块一直报警啊,距离很近了

网友J(2023-12-29):
引用 网友I:
这个接电以后,为什么两个模块一直报警啊,距离很近了

博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K(2024-05-09):
引用 网友J:
博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解决了吗?我也遇见了主机一直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