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_有关对矩阵按键控制程序的问题_0x00

楼主:
/*
        矩阵按键控制程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DIG P0;        //数码管段选端口 P0

u8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共阴数码管段编码数据
u8 code smgduan[]={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显示0~F的值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按键扫描程序,识别具体哪一个按键按下
void KeyDown()
{
        u8 a=0;

        //按照矩阵按键行列扫描原理判断哪一个按键按下
        GPIO_KEY=0x0f;                        //设置按键触点初始值默认为零(高四位为 0000,低四位为 1111)

        if(GPIO_KEY!=0x0f)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50000);                //延时函数:软件消除抖动,按键按下时,触点会发生抖动现象,造成电压不稳

                if(GPIO_KEY!=0x0f)        //判断触点的值是否为零(低电平有效)
                {
                        GPIO_KEY=0x0f;

                        //列检测:判断具体哪一列按下
                        switch(GPIO_KEY)
                        {
                                case 0x07: KeyValue=0;break;
                                case 0x0b: KeyValue=1;break;
                                case 0X0d: KeyValue=2;break;
                                case 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设置按键触点初始值默认为1(高四位为 1111,低四位为 0000)

                        //行检测:判断具体哪一行按下
                        switch(GPIO_KEY)
                        {
                                case 0x70: KeyValue;break;
                                case 0xb0: KeyValue=+4;break;
                                case 0xd0: KeyValue=+8;break;
                                case 0xe0: KeyValue=+12;break;
                        }

                        //按键超时判断并且退出程序
                        while((a<50) && (GPIO_KEY!=0xf0))//判断按键是否松下
                        {
                                delay(1000);
                                a++;
                        }
                }
        }
}

void main()
{
        LSA=0;
        LSB=0;
        LSC=0;
        while(1)
        {
                KeyDown();                                        //执行按键扫描函数,识别具体哪一个按键按下
                GPIO_DIG=smgduan[KeyValue];        //向端口 P0 发送数码管段选数据
        }
}

遇到的问题:

网友A(2018-03-21):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DIG P0;   刚开始的这两个式子后面不要有分号,还有50行的case 0x70: KeyValue;break;最好改成keyvalue=+0;

网友B:
#define GPIO_DIG P0;   刚开始的这两个式子后面不要有分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DIG P0;   刚开始的这两个式子后面不要有分号,还有50行的case 0x70: K ...

万分感谢大佬,这个确实马虎了。。。。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fine GPIO_DIG P0;   刚开始的这两个式子后面不要有分号,

万分感谢大佬,这个确实马虎了。。。。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fine GPIO_DIG P0;   刚开始的这两个式子后面不要有分号,

请问大佬,为什么
第50行的case 0x70: KeyValue;break;
需要
改成keyvalue=+0;呢?
原理是什么啊,麻烦大佬抽出宝贵的时间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