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HC595串口转并口驱动双位数码管显示的单片机源码与视频

楼主(2018-03-21):
我手上有一块空调显示板,是两个74HC595驱动的,双8数码管显示。 我刚学单片机,就想能编个小程序点亮他,程序设想是,60秒倒计时,并有嘀嘀声。S1键为设置键,S2键数码上升,S3键数码下降。S4键,停止工作。
刚学单片机,程序可能编写的不好,望各位大侠指点!
(咋样添加视频啊,搞半天上部去,自己拍的视频可以上传吗?)

#include < reg51.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 < 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data [ ]={0x01,0xf9,0x42,0xc0,0xa8,0x84,0x04,0xe1,0x00,0x80} ;
sbit SDATA_595=P1^0 ;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LK_595 =P1^1 ; //移位时钟脉冲
sbit RCK_595 =P1^2 ;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sbit beez = P3^6;
sbit S1 = P3^5;
sbit S2 = P3^4;
sbit S3 = P3^3;
sbit S4 = P3^2;
uchar temp_shi,temp_ge,ge,ge1,k ;
         uint m,n,p;
void delay ( uint z )
         {
         uint x,y;
         for (x = z ;x>0;x--)
            for( y = 114;y>0;y--) ;
                }

  void delay1 ( uint z )
         {
         uint x,y;
         for (x = z ;x>0;x--)
            for( y = 10;y>0;y--) ;
                }

    void WR_shi_595(void)                        //值595十位         为低
   {
   uchar j ;
   uchar we;
   we = 0x7f;
    for (j=0 ;j< 8 ;j++)
    {
        we = we << 1 ;
    SDATA_595=CY ;
    SCLK_595=1 ; //上升沿发生移位
    _nop_() ;
    _nop_() ;
   SCLK_595=0 ;
   }

         for (j=0 ;j< 8 ;j++)                         //写595十位数据
    {
        temp_shi = temp_shi << 1 ;
    SDATA_595=CY ;
    SCLK_595=1 ; //上升沿发生移位
    _nop_() ;
    _nop_() ;
   SCLK_595=0 ;
   }
        }

        void WR_ge_595(void)                        //值595个位         为低
   {
   uchar j ;
   uchar we1;
   we1 = 0x8f;
    for (j=0 ;j< 8 ;j++)
    {
        we1 = we1 << 1 ;
    SDATA_595=CY ;
    SCLK_595=1 ; //上升沿发生移位
    _nop_() ;
    _nop_() ;
   SCLK_595=0 ;
   }

         for (j=0 ;j< 8 ;j++)                           //写595个位数据
    {
        temp_ge = temp_ge << 1 ;
    SDATA_595=CY ;
    SCLK_595=1 ; //上升沿发生移位
    _nop_() ;
    _nop_() ;
   SCLK_595=0 ;
   }
        }

   void OUT_595(void)
   {
   RCK_595=0 ;
     _nop_() ;
     _nop_() ;
     RCK_595=1 ;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_nop_() ;
    _nop_() ;
    _nop_() ;
   RCK_595=0 ;
   }

   void dispiay_595 (z)                        //显示子函数
   {
     uchar shi ,ge;
         shi = z/10;
         ge = z%10;
         temp_shi = leddata[shi] ;
         temp_ge = leddata[ge];
         WR_shi_595();
         OUT_595();
         delay(5);
          WR_ge_595();
         OUT_595();
         delay(5);
         }

    main()
    {
        SCLK_595=0 ;
     RCK_595=1 ;
         k = 60;
    while(1)
    {
           for ( m=0; m<78;m++)
        {
        dispiay_595(k);
     delay(1) ;

        if (         S1 == 0 )
        {
        delay (5);
                if ( S1 ==0 )
                {  while ( !S1 );
                }

                for ( p=0;p<300;p++)
                {
                   dispiay_595(k);
     delay(1) ;

                if ( S2 == 0 )
                {  delay (5);
                   if ( S2 ==0 )
                   k++;
                   p=0;
                   while (!S2)        ;}

                   if ( S3 == 0 )
                   {   delay (5);
                   if ( S3 ==0 )
                   k--;
                   p=0;
                   while (!S3)        ;

                   }

                    if ( S4 == 0 )
                   {   delay (5);
                   if ( S4 ==0 )
                        while (1) ;
                   }
……………………

网友A:
如果单片机的串口没用其他用途时,我喜欢用串口直接驱动595、代码就很简单了,以前在空间里贴视频貌似要先注册一个免费的视频网站(我用过56.com)先上传等待审核通过而后再分享过来,好久不用了现在咋弄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