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单片机子程序是如何运行的?

楼主(2018-03-21):
while (busy);
    ACC = dat;
    busy = 1;
    SBUF = ACC;

整个文件都没有令busy=1的语句,这个子程序却又busy=1,求教这个子程序是如何运行的?
/******************************************/
//程序名:串口发送数据
//函数:接收和发送数据。
//版本:1.2
//出处:ANC  2017.8.10
/******************************************/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kv.h"
#include "se1.h"

#define FOSC 11059200L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bit busy;
bit reok;
extern BYTE ReceiveKvData[18];
BYTE i;

void se1_init()
{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ReceiveKvData[i]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i++;
                  if(SBUF==0x0d)
                  {
                                  i=0;
                                reok=1;
                  }
                  if(i==16)
                          i=0;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ACC = dat;
    busy = 1;
    SBUF = ACC;
}

网友A:
等待发送完成后,发送完成中断里有busy=0; SendData 中busy=1; SBUF=ACC,又启动新的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发送完成后,发送完成中断里有busy=0; SendData 中busy=1; SBUF=ACC,又启动新的发送

还是不太懂,busy本身就是0,那不是一直停留在while(busy)语句这吗?你说的等待发送,不是执行完这的子程序才会发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发送完成后,发送完成中断里有busy=0; SendData 中busy=1; SBUF=ACC,又启动新的发送

我不太理解while(busy)这个语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太理解while(busy)这个语句

改成这样可以吗?
while(!busy)
ACC=dat;
busy=1;
SUBF=ACC;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busy本身就是0,那不是一直停留在while(busy)语句这吗?你说的等待发送,不是执行完这的子 ...

谢谢,这个问题我弄明白了,有一个新问题,如果单片机在处理内部的数据,比如主函数中有一个定时器在不断地运行,那senddata会不会运行?时序上是怎样的?

网友A:
任何时候单片机只做一件事情,在处理内部数据的时候,senddata不会执行,定时器是独立工作的物理器件,在程序把它设置好后,它自己运行,程序当中可以判断它的定时时间到的标志,从而做相应的事情,在程序当中一般不会用while(busy)这样的语句,这是个循环语句,一直在查busy ,如果busy是1,它一直查直到busy是0,程序才往下执行,而发送电路已经启动了发送工作,发送需要一段时间,完成后才把busy清零,在这段时间内单片机傻傻的就空循环,是个浪费

loop:
  if(!busy)       //如果busy是1 ,表示数据还没发完,就跳到下边do 其他事情1 等,如果是0表示已经发送
   {                //完了,就执行下边的sengdata,启动新的发送,senddata()执行完了,执行busy=1,然后
    Senddata();//又可以做其他事情了
    busy=1;
   }
   do 其他事情1
   do 其他事情2
   。。。
  do 其他事情N
  goto lo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