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程序调试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调试到箭头所指那一行就停止了,怎么能继续运行调试。
这是一个AD转换计算电压的函数

网友A(2018-12-09):
中断还是查询?

网友B(2018-03-22):
引用 网友C:
由于AD转换完成标志是由硬件置位,调试时只能用软件模拟AD转换完成,调试成功后删除此语句
uint Read(ucha ...

你的方法我明白了

网友C:
由于AD转换完成标志是由硬件置位,调试时只能用软件模拟AD转换完成,调试成功后删除此语句
uint Read(uchar CHA)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000
    _nop_();                        //延时确保正确读到ADC_CONTR寄存器的值
    _nop_();
    _nop_();
    _nop_();
//        ADC_CONTR |=0x10;                                                //软件模拟转换完成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ADC_CONTR &=~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ADC_RES*4+ADC_RESL);                //返回十位ADC结果
}

网友D: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此处的代码应该这样写,一个&这个符号是表示取地址,两个才表示与,此处的while里面是判断语句,应该用逻辑与而不是取地址

网友E:
可能是模拟MCU有问题,ADC_CONTR  ADC_FLAG这二个标志未同时改变,只有强制跳出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