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如何控制步进电机开关

楼主(2018-03-21):
在c51单片机中,步进电机已经与驱动器相连,但是想实现用继电器来控制步进电机,求大神指点继电器如何与步进电机相连

网友A:
为什么用继电器来控制步进电机呢?再不进电机与驱动器之间加继电器不太容易。

网友B:
这有何难,用继电器控制驱动器电源的通断即可

网友C:
继电器常开端与电源正极相连,常闭端在电机正极上,电机负极直接接电源负极,这样就可以通过继电器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D: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就好像,关电视剧明明有遥控器,你非要去拉闸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就好像,关电视剧明明有遥控器,你非要去拉闸刀。

继电器的话,可以更好的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何难,用继电器控制驱动器电源的通断即可

继电器的电压带不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常开端与电源正极相连,常闭端在电机正极上,电机负极直接接电源负极,这样就可以通过继电器来控制步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E:
直接用步进电机驱动不就好了,UL2003

网友F:
用光耦uln2003

网友G:
步进电机是脉冲控制的吧,继电器没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H:
光耦继电器tpl521\pc817\nec2501,后边加上一个三极管s8050\s9013,再加一个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I:
直接把电机的两端街上继电器即可,电源正极连接继电器常开端,电机负极直接接电源负极,当继电器吸和,电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