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的单片机C语言LCD菜单引擎源码与详细教程

楼主(2018-03-22):
  自己用到的点阵液晶资料的一些分享:

菜单界面的实现方法
建议在看下面内容之前复习一下C语言的如下内容
1、结构体
2、指向函数的指针
3、结构体链表
4、傻孩子的菜单引擎

当前层节点数,即每层菜单最多能显示的条目数.
目的:
1、在菜单读取前先读取这个菜单总共拥有的项目数,防止越界。
在菜单读取过程中将会有一个计数变量存储菜单移动。所以需要这个变量来确定移动的上界;
2、可以方便的实现菜单的滚动。例如:“文件”菜单依次下有:
“打开”、“保存”、“打印”、“退出”这4个子项,如果计数存储达到上界“退出” 即(MenuCount == 4)时再继续向下一级翻页则会回到“打开”。

指向菜单标题字符串的指针
目的:
指向菜单标题的字符串,指向当选中该级菜单后所要显
示的字符串。

指向当前状态应该执行功能函数的指针
目的:
说明如果选中该级菜单应当执行什么程序,这个指针指向该项所要实现功能的函数。例如:菜单项为“播放”,则该函数指向Play();

指向当前菜单的下级菜单
目的:
指向结构体指针,用于存储下一级菜单,在后面的链表中详细
说明。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pdf+源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109977-1.html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rv_lcd.h"
#include "menu.h"

MENU MainMenu[3] =
{
        {0,"AUTO",MENU_AUTO,&MainMenu[0],&AUTOMenu[0],&MainMenu[2],&MainMenu[1]},              //主菜单AUTOMenu[0]
        {1,"SETUP",MENU_SETUP,&MainMenu[0],&SETUPKey[0],&MainMenu[0],&MainMenu[2]},            //主菜单
        {2,"HAND",MENU_HAND,&MainMenu[0],&Manualcontrol[0],&MainMenu[1],&MainMenu[0]},  //主菜单
};

MENU AUTOMenu[6] =                                                                               //??????
{
        {0,"NULL",MENU_AUTOMenu1,&MainMenu[0],NULL,&AUTOMenu[5],&AUTOMenu[1]},
        {1,"NULL",MENU_AUTOMenu2,&MainMenu[0],NULL,&AUTOMenu[0],&AUTOMenu[2]},
        {2,"NULL",MENU_AUTOMenu3,&MainMenu[0],NULL,&AUTOMenu[1],&AUTOMenu[3]},
        {3,"NULL",MENU_AUTOMenu4,&MainMenu[0],NULL,&AUTOMenu[2],&AUTOMenu[4]},
        {4,"NULL",MENU_AUTOMenu5,&MainMenu[0],NULL,&AUTOMenu[3],&AUTOMenu[5]},
        {5,"NULL",MENU_AUTOMenu6,&MainMenu[0],NULL,&AUTOMenu[4],&AUTOMenu[0]}
};
MENU SELFCONTROL =
{
        0,"MIMA",Autonetworking,NULL,NULL,NULL,NULL,        //密码界面
};
MENU ZuWang_Succ = {0,"succ",MENU_Succ,&ZuWang_Succ,&ZuWang_Succ,&ZuWang_Succ,&ZuWang_Succ};//jjk 4.29
MENU Sure_Noyes[2] =
{
        {0,"no",MENU_NO,&SETUPKey[2],&SETUPKey[2],&Sure_Noyes[1],&Sure_Noyes[1]},
        {111,"yes",MENU_YES,&SETUPKey[2],&SELFCONTROL,&Sure_Noyes[0],&Sure_Noyes[0]},
};

MENU SETUPKey[5] =
{
        {0,"MIMA",SETUP_Key1,&MainMenu[1],&AD,NULL,&SETUPKey[1]},                                                //密码界面
        {1,"LD",SETUP_Key2,&MainMenu[1],NULL,NULL,&SETUPMenu[0]},                                                //参数同步界面
        {2,"LD",Localnet,&SETUPMenu[2],&Cap_configura[0],&SETUPKey[3],&SETUPKey[3]},        //参数同步界面
        {3,"LD",Autonet,&SETUPMenu[2],&Sure_Noyes[0],&SETUPKey[2],&SETUPKey[2]},                //参数同步界面
        {4,"TJDQ",T_JDQ,&SETUPKey[0],NULL,NULL,NULL},                                                                        //继电器动作时间界面
};

MENU SETUPMenu[3] =                                                                              //设置参数菜单
{
        {0,"D",RUN_key,&MainMenu[1],&Oppt[0],&SETUPMenu[2],&SETUPMenu[1]},                                //运行参数
        {1,"D",Protect_SETUP,&MainMenu[1],&Protect_p[0],&SETUPMenu[0],&SETUPMenu[2]},        //保护参数
        {2,"D",DR_SETUP,&MainMenu[1],&SETUPKey[2],&SETUPMenu[1],&SETUPMenu[0]},                //电容配置
//        {2,"D",DR_SETUP,&MainMenu[1],&Cap_configura[0],&SETUPMenu[1],&SETUPMenu[0]}                //电容配置
};

MENU AD=
{
        0,"AD",G_ADUa,NULL,NULL,NULL,NULL,
};

MENU Oppt[15]=  //运行参数 菜单 Operating parameters
{
        {0,"A",Addressset,&Oppt[13],&Oppt[3],NULL,&Oppt[1]},
                {1,"A",G_ID1,NULL,NULL,NULL,&Oppt[2]},
                {2,"A",G_ID2,NULL,NULL,NULL,&Oppt[3]},
        {3,"A",Competenceset,&Oppt[0],&Oppt[6],NULL,&Oppt[4]},
                {4,"A",G_pw1,NULL,NULL,NULL,&Oppt[5]},
                {5,"A",G_pw2,NULL,NULL,NULL,&Oppt[6]},
        {6,"A",CTset,&Oppt[3],&Oppt[9],NULL,&Oppt[7]},
                {7,"A",G_ct1,NULL,NULL,NULL,&Oppt[8]},
                {8,"A",G_ct2,NULL,NULL,NULL,&Oppt[9]},
        {9,"A",COSset,&Oppt[6],&Oppt[11],NULL,&Oppt[10]},
                {10,"A",G_cos,NULL,NULL,NULL,&Oppt[11]},
        {11,"A",QCset,&Oppt[9],&Oppt[13],NULL,&Oppt[12]},
                {12,"A",G_qc,NULL,NULL,NULL,&Oppt[13]},
        {13,"A",D1set,&Oppt[11],&Oppt[0],NULL,&Oppt[14]},
                {14,"A",G_d1,NULL,NULL,NULL,&Oppt[0]},
};
MENU Protect_p[12]=  //保护参数 菜单  parameters
{
        {0,"B",G_Uh,&Protect_p[10],&Protect_p[2],NULL,&Protect_p[1]},
                {1,"B",G_ProUH,NULL,NULL,NULL,&Protect_p[2]},
        {2,"B",G_Ul,&Protect_p[0],&Protect_p[4],NULL,&Protect_p[3]},
                {3,"B",G_ProUl,NULL,NULL,NULL,&Protect_p[4]},
        {4,"B",G_THDu,&Protect_p[2],&Protect_p[6],NULL,&Protect_p[5]},
                {5,"B",G_ProTHDu,NULL,NULL,NULL,&Protect_p[6]},
        {6,"B",G_THDi,&Protect_p[4],&Protect_p[8],NULL,&Protect_p[7]},
                {7,"B",G_ProTHDi,NULL,NULL,NULL,&Protect_p[8]},
        {8,"B",G_D2,&Protect_p[6],&Protect_p[10],NULL,&Protect_p[9]},
                {9,"B",G_ProD2,NULL,NULL,NULL,&Protect_p[10]},
        {10,"B",G_TP,&Protect_p[8],&Protect_p[0],NULL,&Protect_p[11]},
                {11,"B",G_ProTP,NULL,NULL,NULL,&Protect_p[0]},
};
MENU Cap_configura[12]=          //电容配置 菜单
{
        {0,"C",G_SN,&Cap_configura[9],&Cap_configura[3],NULL,&Cap_configura[1]},
                {1,"C",G_CapSN1,NULL,NULL,NULL,&Cap_configura[2]},
                {2,"C",G_CapSN2,NULL,NULL,NULL,&Cap_configura[3]},
        {3,"C",G_VE,&Cap_configura[0],&Cap_configura[6],NULL,&Cap_configura[4]},
                {4,"C",G_CapVE1,NULL,NULL,NULL,&Cap_configura[5]},
                {5,"C",G_CapVE2,NULL,NULL,NULL,&Cap_configura[6]},
        {6,"C",G_Ih,&Cap_configura[3],&Cap_configura[9],NULL,&Cap_configura[7]},
                {7,"C",G_CapIH1,NULL,NULL,NULL,&Cap_configura[8]},
                {8,"C",G_CapIH2,NULL,NULL,NULL,&Cap_configura[9]},
        {9,"C",G_Il,&Cap_configura[6],&Cap_configura[0],NULL,&Cap_configura[10]},
                {10,"C",G_CapIL1,NULL,NULL,NULL,&Cap_configura[11]},
                {11,"C",G_CapIL2,NULL,NULL,NULL,&Cap_configura[0]},
};
MENU Manualcontrol[2] =
{
        {0,"E",Cx_control0,&MainMenu[2],NULL,&Manualcontrol[1],&Manualcontrol[1]},
        {1,"E",Cx_control1,&MainMenu[2],NULL,&Manualcontrol[0],&Manualcontrol[0]},
};

MENU *pMenu = &MainMenu[0];                     //指向当前菜单的指针
//2015.3.14
void MENU_AUTO(void)                        //自动运行
{
        g_MBHoldReg1[5] = 1;
        MENU_MainSub(1,0,0);
        MENU_MainKey();
}
void MENU_SETUP()                        //参数配置
{
        g_MBHoldReg1[5] = 2;
        MENU_MainSub(0,1,0);
        MENU_MainKey();
}
void MENU_HAND()                        //手动控制
{
        g_MBHoldReg1[5] = 3;
        MENU_MainSub(0,0,1);
        MENU_MainKey();
}
void lian_fen()
{
        unsigned char *p;
    if(g_communicate)
    {
            p = (pstr) "联";
            Dis_String(3,0,p,0);
    }else
    {
            p = (pstr) "分";
            Dis_String(3,0,p,0);
    }
}
void MENU_MainSub(u8 first,u8 second,u8 third)   //主菜单
{
    u8 *p;
    lian_fen();
    p = (pstr) "自动运行";
    Dis_String(42,1,p,first);
    p = (pstr) "参数配置";
    Dis_String(42,3,p,second);
    p = (pstr)"手动控制";
    Dis_String(42,5,p,third);
}
void MENU_MainKey()                         //主菜单按键扫描
{
        u8 tmp = 0;
        tmp = g_keyValue;                                           //键值
        g_keyValue = 0;
        switch(tmp)
        {
                case KCR:
                {
                                        kongflag =0;
                                        LcmClear(0);
                                                //zhangjian
                                        if(strcmp(pMenu -> string,"AUTO")==0)
                                                Auto_manual = 0;
                                        //zhangjian
                                        pMenu = pMenu -> childrenMenuItem;
                }break;
                case KESC:{

                                        //LcmClear(0);
                                        pMenu = &MainMenu[0];
                }break;
                case KUP:
                {
                                        pMenu = pMenu -> lastMenuItem;
                }break;
                case KDOWN:
                {
                                        pMenu = pMenu -> nextMenuItem;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Display_C()                                        //显示电容标号及是否投退  反显表示投入  此函数有共补、分补之分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6;i++)
        {
                Display_charLocate(2+i,6,HZTT[i+6],0);
        }
        if(g_CScratch!=        g_InitiativeFlag)
        {
                g_CScratch = g_InitiativeFlag;
                LcmClear_xy(6,7,0,128);
        }
        if(g_InitiativeFlag==1)                        //主控模式
        {
                        for(i=0;i<8;i++)
                        {
                                LcmPutNum_2(8+15*i,6,g_cx,capdevice[g_cx-1].cstatus);
                                LcmPutNum_2(8+15*i,7,g_cx+8,capdevice[g_cx+7].cstatus);
                                g_cx++;
                                if(g_cx==64) break;
                        }
        }else
        {
                Uchar p;
                p = 'C';
                LcmPutChar_8(15,6,p,capdevice[g_CapSN1-1].cstatus);
                LcmPutChar_8(45,6,p,capdevice[g_CapSN2-1].cstatus);
                LcmPutNum_2(21,6,g_CapSN1,capdevice[g_CapSN1-1].cstatus);
                LcmPutNum_2(51,6,g_CapSN2,capdevice[g_CapSN2-1].cstatus);

                LcmClear_xy(7,8,0,128);
        }
}
void MENU_AUTOMenu1()    //第一屏 功率因数、电压电流、电容器状态
{
        u8 *p;
        unsigned char i;
        g_cx = 1;
        g_MBHoldReg1[5] = 11;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p = (pstr)"COS";
                LcmPutStr_8(15,0,p,0);
                for(i=0;i<6;i++)
                {
                        Display_charLocate(33+i,0,HZTT[i],0);
                }
                p = (pstr)"VOLT(V)";
                LcmPutStr_8(15,2,p,0);
                p = (pstr)"CURR(A)";
                LcmPutStr_8(15,4,p,0);
        //zhangjian
                if(Qflag == 1)
                        p = (pstr)"-";
                else
                        p = (pstr)" ";
                LcmPutStr_8(69,0,p,0);
                LcmPutNum_4(75,0,g_Pf,0);        //??g_RunCOS

          LcmPutNum_40(75,2,g_Uca,g_warnFlagc);
                LcmPutNum_40(75,4,g_Ib/10.0,g_warnFlagIb);
                Display_C();
        }
        MENU_AUTOKey();
}
//zhangjian20160921
void MENU_AUTOMenu2()       //第二屏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
{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g_cx = 17;
        g_MBHoldReg1[5] = 12;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p = (pstr)"P(KW)";
                LcmPutStr_8(15,0,p,0);
                p = (pstr)"Q(Kvar)";
                LcmPutStr_8(15,2,p,0);
                p = (pstr)"f(HZ)";
                LcmPutStr_8(15,4,p,0);
                LcmPutNum_40(75,0,g_P/1000.0,0);
                LcmPutNum_40(75,2,g_Q/1000.0,0);
                LcmPutNum_40(75,4,g_f,0);
                Display_C();
        }        //数据
        MENU_AUTOKey();
}
//zhangjian20160921
void MENU_AUTOMenu3()                //第三屏 电容器电流、温度
{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isplay_T;
        Display_T = fabs(g_Temperature1);
        g_cx = 33;
        g_MBHoldReg1[5] = 13;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p = (pstr)"C(A)";
                LcmPutStr_8(30,0,p,0);
                for(i=0;i<28;i++)
                {
                        Display_charLocate(75+i,0,T_1[i],0);        //
                }
                p = (pstr)"C1";
                LcmPutStr_8(15,2,p,0);
                p = (pstr)"C2";
                LcmPutStr_8(15,4,p,0);
                p = (pstr)"___";
                LcmPutStr_8(35,2,p,0);                                // C1值
                LcmPutNum_40(75,2,Display_T,g_warnFlag);                 //温度
                LcmPutStr_8(35,4,p,0);                                // C2值
                Display_C();                                                //显示电容标示
                if(g_Temperature1 < 0)
                {
                        p = (pstr)"-";
                        LcmPutStr_8(67,2,p,0);
                }
        }//数据

        MENU_AUTOKey();
}
//zhangjian20160921
void MENU_AUTOMenu4()                //第四屏 电压畸变率、电流畸变率
{
        unsigned char *p;
        g_cx = 49;
        g_MBHoldReg1[5] = 14;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p = (pstr)"THDu(%)";
                LcmPutStr_8(15,1,p,0);
                p = (pstr)"THDi(%)";
                LcmPutStr_8(15,3,p,0);

                LcmPutNum_30(75,1,g_cTHDu,g_warnFlagTHUc);//g_THDu  g_warnFlagTHUc == 0)&&(g_warnFlagTHIb
                LcmPutNum_30(75,3,g_bTHDi,g_warnFlagTHIb);//g_THDi
                Display_C();
        }
        MENU_AUTOKey();
}
void MENU_AUTOMenu5()                //第五屏 电压、电流3、5、7、9、11次谐波
{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i=0;
        g_MBHoldReg1[5] = 15;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p = (pstr)"HRUn(%)";
                LcmPutStr_8(25,1,p,0);
                p = (pstr)"HRIn(%)";
                LcmPutStr_8(75,1,p,0);
                for(i=0;i<5;i++)//??
                {
                        LcmPutNum_12(5,2+i,3+2*i,0);                           //        3/5/7/9/11
                        LcmPutNum_30(30,2+i,g_cHRUn[i],0);           //HRUn
                        LcmPutNum_30(80,2+i,g_bHRIn[i],0);           //HRUi
                }
        }
        MENU_AUTOKey();
}
void MENU_AUTOMenu6()                //第六屏 电压、电流13、15、17、19、21次谐波
{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i=0;
        g_MBHoldReg1[5] = 16;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p = (pstr)"HRUn(%)";
                LcmPutStr_8(25,1,p,0);
                p = (pstr)"HRIn(%)";
                LcmPutStr_8(75,1,p,0);
                for(i=0;i<5;i++)        //??
                {
                        LcmPutNum_12(5,2+i,13+2*i,0);           //        13/15/17/19/21
                        LcmPutNum_30(30,2+i,g_cHRUn[5+i],0);           //HRUn
                        LcmPutNum_30(80,2+i,g_bHRIn[5+i],0);           //HRUi
                }
        }
        MENU_AUTOKey();
}
void MENU_AUTOMenu7()                //第七屏 3/5/7/9/11电流谐波率
{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i=0;
        g_MBHoldReg1[5] = 17;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p = (pstr)"HRIn(%)";
                LcmPutStr_8(5,0,p,0);
                p = (pstr)"A";
                LcmPutStr_8(40,1,p,0);
                p = (pstr)"B";
                LcmPutStr_8(70,1,p,0);
                p = (pstr)"C";
                LcmPutStr_8(100,1,p,0);

        }
        for(i=0;i<5;i++)        //数据
                {
                        LcmPutNum_12(5,2+i,3+2*i,0);           //3/5/7/9/11电流谐波率
                        LcmPutNum_30(30,2+i,g_aHRIn[i],0);           //HRUn
                        LcmPutNum_30(64,2+i,g_bHRIn[i],0);           //HRUi
                        LcmPutNum_30(96,2+i,g_cHRIn[i],0);           //HRUi
                }
        MENU_AUTOKey();
}
void MENU_AUTOMenu8()                 //第八屏        13/15/17/19/21电流谐波率
{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i=0;
        g_MBHoldReg1[5] = 18;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p = (pstr)"HRIn(%)";
                LcmPutStr_8(5,0,p,0);
                p = (pstr)"A";
                LcmPutStr_8(40,1,p,0);
                p = (pstr)"B";
                LcmPutStr_8(70,1,p,0);
                p = (pstr)"C";
                LcmPutStr_8(100,1,p,0);

        }
        for(i=0;i<5;i++)        //数据
                {
                        LcmPutNum_12(5,2+i,13+2*i,0);           //        13/15/17/19/21电流谐波率
                        LcmPutNum_30(30,2+i,g_aHRIn[5+i],0);           //HRUn-A
                        LcmPutNum_30(64,2+i,g_bHRIn[5+i],0);           //HRUi-B
                        LcmPutNum_30(96,2+i,g_cHRIn[5+i],0);           //HRUi-C
                }
        MENU_AUTOKey();
}
void MENU_SETKey()                         //按键扫描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g_keyValue;                                           //键值
        g_keyValue = 0;
        switch(tmp)
        {
                case KESC:
                {
                                kongflag = 0;
                                LcmClear(0);
                                pMenu = pMenu -> parentMenuItem;
                }break;
                case KUP:
                {
                                kongflag = 0;
                                LcmClear(0);
                                pMenu = pMenu -> lastMenuItem;
                }break;
                case KDOWN:
                {
                                kongflag = 0;
                                LcmClear(0);
                                pMenu = pMenu -> nextMenuItem;
                }break;
                case KCR:
                {
                        {
                                kongflag = 0;
                                LcmClear(0);
                                if(strcmp(pMenu -> string,"yes")== 0)  // sjf003  在此发信号,自动组网,试验
                                {
                                        if(KZ_Flag == 0)//lmm
                                        {
                                                AutoNet_Key();
                                                pMenu = pMenu -> childrenMenuItem;
                                        }
                                        else
                                                pMenu = pMenu -> nextMenuItem;
                                }
                                else
                                pMenu = pMenu -> childrenMenuItem;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init_run()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15;i++)
                Runset[i]=0;
}

void init_AD()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
                ADset[i]=0;
}

void MENU_AUTOKey()                         //主菜单按键扫描
{
        u8 tmp;
        Auto_manual=0;
        tmp = g_keyValue;                                           //键值
        g_keyValue = 0;
        switch(tmp)
        {
                case KESC:
                {
                                kongflag = 0;
                                LcmClear(0);
                                pMenu = pMenu -> parentMenuItem;
                }break;
                case KUP:
                {
                                kongflag = 0;
                                LcmClear(0);
                                pMenu = pMenu -> lastMenuItem;
                }break;
                case KDOWN:
                {
                                kongflag = 0;
                                LcmClear(0);
                                pMenu = pMenu -> nextMenuItem;
                }break;
                case KCR:
                {
                                kongflag = 0;
                                if(strcmp(pMenu -> string,"D")== 0)
                                {
                                        LcmClear(0);
                                        pMenu = pMenu -> childrenMenuItem;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ENU_tiaokey()        //主菜单按键扫描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g_keyValue;                //键值
        g_keyValue = 0;
        switch(tmp)
        {
                case KUP:
                {
                                if(strcmp(pMenu -> string,"MIMA")== 0)//密码设置
                                {
                                        if(Pass_flag0)
                                                g_SetPassword2++;
                                        else
                                                g_SetPassword1++;
                                        if(g_SetPassword2==100)
                                                g_SetPassword2=0;
                                        if(g_SetPassword1==100)
                                                g_SetPassword1=0;
                                }
                                if(strcmp(pMenu -> string,"LD")== 0)
                                {
                                        if(g_communicate==1) g_communicate=0;
                                        else g_communicate=1;
                                }
                }break;
                case KDOWN:
                {
                                if(strcmp(pMenu -> string,"MIMA")== 0)
                                {

                                        if(Pass_flag0)
                                        {
                                                if(g_SetPassword2==0)
                                                        g_SetPassword2=99;
                                                else
                                                        g_SetPassword2--;
                                        }
                                        else
                                        {
                                                if(g_SetPassword1==0)
                                                        g_SetPassword1=99;
                                                else
                                                        g_SetPassword1--;
                                        }
                                }
                                if(strcmp(pMenu -> string,"LD")== 0)
                                {
                                        if(g_communicate==1) g_communicate=0;
                                        else g_communicate=1;
                                }
                }break;
                case KCR:
                {
                                kongflag=0;
                                if(strcmp(pMenu -> string,"LD")== 0)
                                {
                                        LcmClear(0);
                                        pMenu = pMenu -> nextMenuItem;
                                }
                                if(((g_SetPassword1==1)&&(g_SetPassword2==1))&&((strcmp(pMenu -> string,"MIMA")== 0)))
                                {
                                        LcmClear(0);
                                        g_SetPassword1 = 0;
                                        g_SetPassword2 = 0;
                                        ADset_Subscript=0;
                                        init_AD();
                                        ADset[ADset_Subscript]=1;
                                        pMenu = pMenu -> childrenMenuItem;
                                }
                                if(((g_SetPassword1==2)&&(g_SetPassword2==2))&&((strcmp(pMenu -> string,"MIMA")== 0)))
                                {
                                        LcmClear(0);
                                        g_SetPassword1 = 0;
                                        g_SetPassword2 = 0;
                                        pMenu = &SETUPKey[4];
                                }

                                if((((g_SetPassword1==g_RunPW1)&&(g_SetPassword2==g_RunPW2))||((g_SetPassword1==1)&&(g_SetPassword2==10)))&&((strcmp(pMenu -> string,"MIMA")== 0)))
                                {
                                        LcmClear(0);
                                        g_SetPassword1 = 0;
                                        g_SetPassword2 = 0;
                                        pMenu = pMenu -> nextMenuItem;
                                }else
                                {
                                        if(strcmp(pMenu -> string,"MIMA")== 0)
                                        {
                                                if(Pass_flag0)
                                                        {Pass_flag0=0;Pass_flag1 = 1;Pass_flag2 = 0;}
                                                else
                                                        {Pass_flag0=1;Pass_flag1 = 0;Pass_flag2 = 1;}
                                                break;
                                        }
                                }
                }break;
                case KESC:
                {
                                LcmClear(0);
                                pMenu = pMenu -> parentMenuItem;
                }
                default:
                break;
        }
}
void T_JDQ()
{
        LcmPutNum_4(10,2,RelayA1on_j*16,0);
        LcmPutNum_4(10,3,RelayC1on_j*16,0);
        LcmPutNum_4(10,4,RelayA2on_j*16,0);
        LcmPutNum_4(10,5,RelayC2on_j*16,0);
        LcmPutNum_4(60,2,RelayA1off_j*16,0);
        LcmPutNum_4(60,3,RelayC1off_j*16,0);
        LcmPutNum_4(60,4,RelayA2off_j*16,0);
        LcmPutNum_4(60,5,RelayC2off_j*16,0);
         MENU_tiaokey();
}
void SETUP_Key1()                //参数设置 密码
{
        unsigned char *p;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5;
//                kongflag = 1;
                lian_fen();
            p = (pstr) "密空空码";
            Dis_String(40,1,p,0);
         }

        p = (pstr)"Num";
        LcmPutStr_8(10,7,p,0);
        p = (pstr)":";
        LcmPutStr_8(28,7,p,0);
        LcmPutNum_2(34,7,20,0);
    LcmPutNum_2(46,7,g_Year,0);
        LcmPutNum_2(58,7,g_Month,0);
        LcmPutNum_2(70,7,g_Code1,0);
           LcmPutNum_2(82,7,g_Code2,0);

        LcmPutNum_2(48,4,g_SetPassword1,Pass_flag1);
    LcmPutNum_2(60,4,g_SetPassword2,Pass_flag2);
    p = (pstr)"VN";
        LcmPutStr_8(96,7,p,0);
        LcmPutNum_2(109,7,40,0);        //2016.8.22
         MENU_tiaokey();
}

void SETUP_AD()
{
                unsigned char *p;
    lian_fen();
    p = (pstr) "测量参数";
    Dis_String(42,2,p,0);
        MENU_SETKey();
}

void Net(u8 first,u8 second)   //组网主菜单
{
                unsigned char *p;
    lian_fen();
    p = (pstr) "手动配置";
    Dis_String(42,2,p,first);
    p = (pstr) "自动组网";
    Dis_String(42,4,p,second);
}

void Autonet()                //自动组网界面
{
        Net(0,1);
        g_MBHoldReg1[5] = 23;
        MENU_SETKey();
}

void Localnet()                //本地组网界面
{
        Net(1,0);
        g_MBHoldReg1[5] = 23;
        MENU_SETKey();
}
///////////////////////////////////////////
void MENU_NO()
{
        unsigned char *p;
        if(!kongflag)
         {
                p = (pstr)"NO";
                LcmPutStr_8(44,3,p,1);
                p = (pstr)"YES";
                LcmPutStr_8(72,3,p,0);
        }
        MENU_SETKey();
}
void MENU_YES()
{
        unsigned char *p;
        if(!kongflag)
         {
                p = (pstr)"NO";
                LcmPutStr_8(44,3,p,0);
                p = (pstr)"YES";
                LcmPutStr_8(72,3,p,1);
        }
        MENU_SETKey();
}
///////////////////////////////////////////
void Autonetworking()                //自动组网中
{
          unsigned char *p;

    p=(pstr)"自动组网中";//

    Dis_String(42,3,p,0);
}

void SETUP_Key2()                //参数同步界面
{
        unsigned char *p;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4;
//                 kongflag = 1;
                 lian_fen();
                 p =(pstr)"参数同步冒";
            Dis_String(16,3,p,0);
    }
    if(g_communicate==1)
    p = (pstr)"启动";
    else
    p = (pstr)"关闭";
    Dis_String(76,3,p,1);
    MENU_tiaokey();
}
void SETUP_Parameters(u8 first,u8 second,u8 third)   //主菜单
{
    unsigned char *p;
    lian_fen();
    p = (pstr)"运行参数";
    Dis_String(42,1,p,first);
    p = (pstr)"保护参数";
    Dis_String(42,3,p,second);
    p = (pstr)"电容配置";
    Dis_String(42,5,p,third);
}
void RUN_key()//运行参数
{
        SETUP_Parameters(1,0,0);
        g_MBHoldReg1[5] = 21;
        init_Pro();
        init_run();
        init_Cset();
        init_AD();
        MENU_SETKey();
    //MENU_AUTOKey();
}
void Protect_SETUP()//保护参数
{
        g_MBHoldReg1[5] = 22;
        SETUP_Parameters(0,1,0);
        init_Pro();
        init_run();
        init_Cset();
        init_AD();
        MENU_SETKey();
        //MENU_AUTOKey();
}
void DR_SETUP()//电容配置
{
        g_MBHoldReg1[5] = 23;
        SETUP_Parameters(0,0,1);
        init_Pro();
        init_run();
        init_Cset();
        init_AD();
        MENU_SETKey();
        //MENU_AUTOKey();
}

void Display_AD()//电压参数界面显示
{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i=0;
        p = (pstr)"Uac";
        LcmPutStr_8(23,1,p,0);//35
        p = (pstr)"Ib";
        LcmPutStr_8(23,2,p,0);
        p = (pstr)":";
        LcmPutStr_8(41,1,p,0);//47
        LcmPutStr_8(41,2,p,0);//47

        p = (pstr)"Year";
        LcmPutStr_8(23,3,p,0);
        p = (pstr)"Month";
        LcmPutStr_8(23,4,p,0);
        p = (pstr)"Code";
        LcmPutStr_8(23,5,p,0);

        p = (pstr)":";
        for(i=2;i<5;i++)
        LcmPutStr_8(55,1+i,p,0);//47

        LcmPutNum_300(50,1,g_ADUa,ADset[0]);//64
  LcmPutNum_300(50,2,g_ADIb,ADset[1]);

        LcmPutNum_40(90,1,g_Uca,0);
        LcmPutNum_40(90,2,g_Ib/10.0,0);

        LcmPutNum_2(67,3,20,0);
  LcmPutNum_2(79,3,g_Year,ADset[2]);
        LcmPutNum_2(67,4,g_Month,ADset[3]);
        LcmPutNum_2(67,5,g_Code1,ADset[4]);
  LcmPutNum_2(79,5,g_Code2,ADset[5]);
  p = (pstr)"Pa";
        LcmPutStr_8(23,6,p,0);//35
        LcmPutNum_300(40,6,g_ADPa,ADset[6]);//64
        p = (pstr)"Qa";
        LcmPutStr_8(23,7,p,0);//35
        LcmPutNum_300(40,7,g_ADQa,ADset[7]);//64
}

void Display_Run()//运行参数界面显示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p;
        lian_fen();

        p = (pstr)"ID";
        LcmPutStr_8(35,1,p,Runset[0]);
        p = (pstr)"PW";
        LcmPutStr_8(35,2,p,Runset[3]);
        p = (pstr)"CT";
        LcmPutStr_8(35,3,p,Runset[6]);
        p = (pstr)"COS";
        LcmPutStr_8(29,4,p,Runset[9]);
        p = (pstr)"QC";
        LcmPutStr_8(35,5,p,Runset[11]);
        p = (pstr)"D1";
        LcmPutStr_8(35,6,p,Runset[13]);
        p = (pstr)":";
        for(i=0;i<6;i++)
        LcmPutStr_8(47,1+i,p,0);
        p = (pstr)"S";
        LcmPutStr_8(100,6,p,0);

        LcmPutNum_2(64,1,g_RunID1,Runset[1]);
           LcmPutNum_2(76,1,g_RunID2,Runset[2]);
    LcmPutNum_2(64,2,g_RunPW1,Runset[4]);
    LcmPutNum_2(76,2,g_RunPW2,Runset[5]);
    LcmPutNum_2(64,3,g_RunCT1,Runset[7]);
    LcmPutNum_2(76,3,g_RunCT2,Runset[8]);
    LcmPutNum_300(64,4,g_RunCOS,Runset[10]);
    LcmPutNum_20(64,5,g_RunQC,Runset[12]);
    LcmPutNum_3(64,6,g_RunD1,Runset[14]);
}

void Display_Protect()//保护参数界面显示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p;
        lian_fen();
        p = (pstr)"Uh";
        LcmPutStr_8(35,1,p,G_ProC[0]);
        p = (pstr)"Ul";
        LcmPutStr_8(35,2,p,G_ProC[2]);
        p = (pstr)"THDu";
        LcmPutStr_8(23,3,p,G_ProC[4]);
        p = (pstr)"THDi";
        LcmPutStr_8(23,4,p,G_ProC[6]);
        p = (pstr)"D2";
        LcmPutStr_8(35,5,p,G_ProC[8]);
        p = (pstr)"TP";
        LcmPutStr_8(35,6,p,G_ProC[10]);
        p = (pstr)":";
        for(i=0;i<6;i++)
        LcmPutStr_8(47,1+i,p,0);
        p = (pstr)"V";
        LcmPutStr_8(100,1,p,0);
        LcmPutStr_8(100,2,p,0);
        p = (pstr)"%";
        LcmPutStr_8(100,3,p,0);
        LcmPutStr_8(100,4,p,0);
        p = (pstr)"S";
        LcmPutStr_8(100,5,p,0);
        for(i=0;i<6;i++)                //.c
        {
                Display_charLocate(100+i,6,HZTT[i+12],0);
        }

        LcmPutNum_3(64,1,g_ProUH,G_ProC[1]);           //数据 Uh
    LcmPutNum_3(64,2,g_ProUL,G_ProC[3]);
    LcmPutNum_30(64,3,g_ProTHDu,G_ProC[5]);
    LcmPutNum_30(64,4,g_ProTHDi,G_ProC[7]);
    LcmPutNum_3(64,5,g_ProD2,G_ProC[9]);
    LcmPutNum_3(64,6,g_ProTp,G_ProC[11]);
}
void Display_Configura()//电容配置 界面显示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p;
        p = (pstr)"C1(~)  C2(~)";
        LcmPutStr_8(25,1,p,0);
        p = (pstr)"SN";
        LcmPutStr_8(5,3,p,G_cset[0]);
        p = (pstr)"VE";
        LcmPutStr_8(5,4,p,G_cset[3]);
        p = (pstr)"Ih";
        LcmPutStr_8(5,6,p,G_cset[6]);
        p = (pstr)"Il";
        LcmPutStr_8(5,7,p,G_cset[9]);
        p = (pstr)":";
        for(i=0;i<2;i++)
        LcmPutStr_8(17,3+i,p,0);
        LcmPutStr_8(17,6,p,0);
        LcmPutStr_8(17,7,p,0);

        LcmPutNum_2(30,3,g_CapSN1,G_cset[1]);           //SN
    LcmPutNum_2(69,3,g_CapSN2,G_cset[2]);            //
    LcmPutNum_30(30,4,g_CapVE1,G_cset[4]);          //VE
    LcmPutNum_30(69,4,g_CapVE2,G_cset[5]);                //
    p = (pstr)"Kvar";
        LcmPutStr_8(104,4,p,0);
    p = (pstr)"___";
    LcmPutStr_8(30,6,p,G_cset[7]);                //Ih
    LcmPutStr_8(69,6,p,G_cset[8]);
    LcmPutStr_8(30,7,p,G_cset[10]);                //Il
    LcmPutStr_8(69,7,p,G_cset[11]);
    p = (pstr)"A";
        LcmPutStr_8(110,6,p,0);
        LcmPutStr_8(110,7,p,0);
}
void init_Cmode()                //电容类型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numbers;
        for(numbers = 0;numbers<64;numbers++)
        {
                DR_LX[numbers] = 0xff;
                DR_RZ1[numbers] = 0;
                DR_RZ2[numbers] = 0;
                DR_Num[numbers] = 0;
                capdevice[numbers].cid = numbers;
        //        capdevice[numbers].ctype = "?";
                capdevice[numbers].cctype = 0;
                capdevice[numbers].cvalue = 0;
                capdevice[numbers].cstatus = 0;
                capdevicetmp[numbers].cstatus = 0;
                capdevice[numbers].count = 0;
        }
        capdevice[g_CapSN1-1].cctype=4;
        capdevice[g_CapSN2-1].cctype=4;
        //capdevice[g_CapSN3-1].cctype=3;
        capdevice[g_CapSN1-1].cvalue=g_CapVE1;
        capdevice[g_CapSN2-1].cvalue=g_CapVE2;
        //capdevice[g_CapSN3-1].cvalue=g_CapVE3;
}
void Display_CNMode(u8 col,u8  page,u8  cnumber,u8  cnumber_x,u8  mode,u16 cvalue,u8  cvalue_x)//c+N+类型
{                                //col列 page页 mode电容类型 cnumber电容标号 cvalue电容值   cnumber_x反显表示电容选中  cvalue_x反显表示电容投
                                //函数显示 Cx △ 010
        unsigned char *p;
        if(mode == 0)
        {
                p = (pstr)"?";                //主机未确定
        }else if(mode == 4)
        {
                p = (pstr)"~";                //△
        }else if(mode == 1)
        {
                p = (pstr)"A";                //Y
        }
        else if(mode == 2)
        {
                p = (pstr)"B";                //Y
        }
        else if(mode == 3)
        {
                p = (pstr)"C";                //Y
        }
        LcmPutStr_8(col+22,page,p,0);

        p = (pstr)"C";
        LcmPutStr_8(col,page,p,cnumber_x);

        LcmPutNum_2(col+6,page,cnumber,cnumber_x);//电容标号
        LcmPutNum_30(col+32,page,cvalue,cvalue_x);//电容值
}

void Display_Mcontrol(Uchar C)                                // 手动控制 界面显示 Npage 值0-5
{                                                                                        //△ 电容类型 显示

                Display_CNMode(5,0,g_CapSN1,0,capdevice[g_CapSN1-1].cctype,capdevice[g_CapSN1-1].cvalue,0);
          Display_CNMode(70,0,g_CapSN2,0,capdevice[g_CapSN2-1].cctype,capdevice[g_CapSN2-1].cvalue,0);
                G_mcontrol[C]=1;
                if( Npage > 4)
                {
                        Display_CNMode(5,2,1+Npage*12,G_mcontrol[1+Npage*12],capdevice[0+Npage*12].cctype,capdevice[0+Npage*12].cvalue,capdevice[0+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5,3,2+Npage*12,G_mcontrol[2+Npage*12],capdevice[1+Npage*12].cctype,capdevice[1+Npage*12].cvalue,capdevice[1+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68,2,3+Npage*12,G_mcontrol[3+Npage*12],capdevice[2+Npage*12].cctype,capdevice[2+Npage*12].cvalue,capdevice[2+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68,3,4+Npage*12,G_mcontrol[4+Npage*12],capdevice[3+Npage*12].cctype,capdevice[3+Npage*12].cvalue,capdevice[3+Npage*12].cstatus);

                }
                else
                {
                        Display_CNMode(5,2,1+Npage*12,G_mcontrol[1+Npage*12],capdevice[0+Npage*12].cctype,capdevice[0+Npage*12].cvalue,capdevice[0+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5,3,2+Npage*12,G_mcontrol[2+Npage*12],capdevice[1+Npage*12].cctype,capdevice[1+Npage*12].cvalue,capdevice[1+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5,4,3+Npage*12,G_mcontrol[3+Npage*12],capdevice[2+Npage*12].cctype,capdevice[2+Npage*12].cvalue,capdevice[2+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5,5,4+Npage*12,G_mcontrol[4+Npage*12],capdevice[3+Npage*12].cctype,capdevice[3+Npage*12].cvalue,capdevice[3+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5,6,5+Npage*12,G_mcontrol[5+Npage*12],capdevice[4+Npage*12].cctype,capdevice[4+Npage*12].cvalue,capdevice[4+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5,7,6+Npage*12,G_mcontrol[6+Npage*12],capdevice[5+Npage*12].cctype,capdevice[5+Npage*12].cvalue,capdevice[5+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68,2,7+Npage*12,G_mcontrol[7+Npage*12],capdevice[6+Npage*12].cctype,capdevice[6+Npage*12].cvalue,capdevice[6+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68,3,8+Npage*12,G_mcontrol[8+Npage*12],capdevice[7+Npage*12].cctype,capdevice[7+Npage*12].cvalue,capdevice[7+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68,4,9+Npage*12,G_mcontrol[9+Npage*12],capdevice[8+Npage*12].cctype,capdevice[8+Npage*12].cvalue,capdevice[8+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68,5,10+Npage*12,G_mcontrol[10+Npage*12],capdevice[9+Npage*12].cctype,capdevice[9+Npage*12].cvalue,capdevice[9+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68,6,11+Npage*12,G_mcontrol[11+Npage*12],capdevice[10+Npage*12].cctype,capdevice[10+Npage*12].cvalue,capdevice[10+Npage*12].cstatus);
                        Display_CNMode(68,7,12+Npage*12,G_mcontrol[12+Npage*12],capdevice[11+Npage*12].cctype,capdevice[11+Npage*12].cvalue,capdevice[11+Npage*12].cstatus);

                }
}

void calibration_key()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g_keyValue;                                  //键值
        g_keyValue = 0;
        Auto_manual = 0;
        switch(tmp)
        {
                case KESC:
                {
                        kongflag = 0;
                        LcmClear(0);
                        pMenu = &MainMenu[1];
                }break;
                case KUP:
                {
                                kongflag = 0;
                                if(ADset[0])
                                {        g_ADUa++;
                                        if(g_ADUa>300)                //???????
                                                g_ADUa=100;
                                }else if(ADset[1])
                                {        g_ADIb++;
                                        if(g_ADIb>300)                //???????
                                                g_ADIb=100;
                                }

                                if(ADset[2])
                                {        g_Year++;
                                        if(g_Year>20)                //???????
                                                g_Year=15;
                                }
                                if(ADset[3])
                                {        g_Month++;
                                        if(g_Month>12)                //???????
                                                g_Month=1;
                                }
                                if(ADset[4])
                                {        g_Code1++;
                                        if(g_Code1>9)                //???????
                                                g_Code1=0;
                                }
                                if(ADset[5])
                                {        g_Code2++;
                                        if(g_Code2>99)                //???????
                                                g_Code2=0;
                                }else if(ADset[6])
                                {        g_ADPa++;
                                        if(g_ADPa>300)                //???????
                                                g_ADPa=100;
                                }
                                if(ADset[7])
                                {        g_ADQa++;
                                        if(g_ADQa>300)                //???????
                                                g_ADQa=100;
                                }
                }break;
                case KDOWN:
                {
                                kongflag = 0;
                                if(ADset[0])
                                {
                                        if(g_ADUa==50)                //???????
                                                g_ADUa=300;
                                        else
                                                g_ADUa--;
                                }else if(ADset[1])
                                {
                                        if(g_ADIb==50)                //???????
                                                g_ADIb=300;
                                        else
                                                g_ADIb--;
                                }

                                else if(ADset[2])
                                {
                                        if(g_Year==14)                //???????
                                                g_Year=15;
                                        else
                                        g_Year--;
                                }
                                else if(ADset[3])
                                {
                                        if(g_Month==1)                //???????
                                                g_Month=12;
                                        else
                                        g_Month--;
                                }
                                else if(ADset[4])
                                {
                                        if(g_Code1==0)                //???????
                                                g_Code1=9;
                                        else
                                        g_Code1--;
                                }
                                else if(ADset[5])
                                {
                                        if(g_Code2==0)                //???????
                                                g_Code2=99;
                                        else
                                        g_Code2--;
                                }else if(ADset[6])
                                {
                                        if(g_ADPa==50)                //???????
                                                g_ADPa=300;
                                        else
                                                g_ADPa--;
                                }else if(ADset[7])
                                {
                                        if(g_ADQa==50)                //???????
                                                g_ADQa=300;
                                        else
                                                g_ADQa--;
                                }
                }break;
                case KCR:
                {
                                kongflag = 0;
                                if(ADset[0])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38,g_ADUa);
                                }
                                if(ADset[1])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F0,g_ADIb);
                                }
                                if(ADset[2])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3e,g_Year);
                                }
                                if(ADset[3])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40,g_Month);
                                }
                                if(ADset[4])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42,g_Code1);
        //                                DR_SendTime = ((u32) g_Code1*100+(u32)g_Code2)*50+2000;//sjf003
                                }
                                if(ADset[5])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44,g_Code2);
        //                                DR_SendTime = ((u32) g_Code1*100+(u32)g_Code2)*50+2000;//sjf003
                                }
                                if(ADset[6])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F6,g_ADPa);
                                }
                                if(ADset[7])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F8,g_ADQa);
                                }
                                if(ADset_Subscript<7)ADset_Subscript++;
                                else ADset_Subscript=0;
                                init_AD();
                                ADset[ADset_Subscript]=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Run_setkey()     //主菜单按键扫描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g_keyValue;                                  //键值
        g_keyValue = 0;
        switch(tmp)
        {
                case KESC:
                {
                                kongflag = 0;
                                LcmClear(0);
                                if(strcmp(pMenu -> string,"A")== 0)
                                pMenu = &SETUPMenu[0];
                                if(strcmp(pMenu -> string,"B")== 0)
                                pMenu = &SETUPMenu[1];
                                if(strcmp(pMenu -> string,"C")== 0)
                                        pMenu = &SETUPMenu[2];
                }break;
                case KUP:
                {

                                if(Runset[1])
                                {        g_RunID1++;
                                        if(g_RunID1>99)                //运行参数最大值
                                                g_RunID1=0;
                                }
                                if(Runset[2])
                                {        g_RunID2++;
                                        if(g_RunID2>99)                //运行参数最大值
                                                g_RunID2=0;
                                }
                                if(Runset[4])
                                {        g_RunPW1++;
                                        if(g_RunPW1>99)                //运行参数最大值
                                                g_RunPW1=0;
                                }
                                if(Runset[5])
                                {        g_RunPW2++;
                                        if(g_RunPW2>99)                //运行参数最大值
                                                g_RunPW2=0;
                                }
                                if(Runset[7])
                                {        g_RunCT1++;
                                        if(g_RunCT1>99)                //运行参数最大值
                                                g_RunCT1=0;
                                }
                                if(Runset[8])
                                {        g_RunCT2++;
                                        if(g_RunCT2>99)                //运行参数最大值
                                                g_RunCT2=0;
                                }
                                if(Runset[10])
                                {        g_RunCOS++;
                                        if(g_RunCOS>100)                //运行参数最大值
                                                g_RunCOS=85;
                                }
                                if(Runset[12])
                                {        g_RunQC++;
                                        if(g_RunQC>12)                //运行参数最大值
                                                g_RunQC=5;
                                }
                                if(Runset[14])
                                {        g_RunD1++;
                                        if(g_RunD1>600)                //运行参数最大值
                                                g_RunD1=0;
                                }
                                if(G_ProC[1])
                                {        g_ProUH++;
                                        if(g_ProUH>480)                //保护参数最大值
                                                g_ProUH=380;
                                }
                                if(G_ProC[3])
                                {        g_ProUL++;
                                        if(g_ProUL>360)                //保护参数最大值
                                                g_ProUL=330;
                                }
                                if(G_ProC[5])
                                {        g_ProTHDu++;
                                        if(g_ProTHDu>250)                //保护参数最大值
                                                g_ProTHDu=0;
                                }
                                if(G_ProC[7])
                                {        g_ProTHDi++;
                                        if(g_ProTHDi>999)                //保护参数最大值
                                                g_ProTHDi=0;
                                }
                                if(G_ProC[9])
                                {        g_ProD2++;
                                        if(g_ProD2>180)                //保护参数最大值
                                                g_ProD2=60;
                                }
                                if(G_ProC[11])
                                {        g_ProTp++;
                                        if(g_ProTp>100)                //保护参数最大值
                                                g_ProTp=0;
                                }

                                if(G_cset[1])                 //电容设置 SN 1  序号
                                {        g_CapSN1++;
                                        if(g_CapSN1>64)
                                                g_CapSN1=1;
                                        g_CapSN2 = g_CapSN1+1;
                                        if(g_CapSN2>64)
                                                g_CapSN2=1;
                                }
                                if(G_cset[2])                 //电容设置 SN 2
                                {        g_CapSN2++;
                                        if(g_CapSN2>64)
                                                g_CapSN2=1;
                                        g_CapSN1 = g_CapSN2-1;
                                        if(g_CapSN1 == 0)
                                                g_CapSN1=64;
                                }
                                if(G_cset[4])                 //电容设置 VE 1  值
                                {        g_CapVE1++;
                                        if(g_CapVE1>400)//电容器容量最大值
                                                g_CapVE1=0;
                                }
                                if(G_cset[5])                 //电容设置 VE 2
                                {        g_CapVE2++;
                                        if(g_CapVE2>400)//电容器容量最大值
                                                g_CapVE2=0;
                                }
                                if(G_cset[0]|G_cset[3]|G_cset[6]|G_cset[9])
                                {pMenu = pMenu -> parentMenuItem;kongflag = 0;}
                                if(G_ProC[0]|G_ProC[2]|G_ProC[4]|G_ProC[6]|G_ProC[8]|G_ProC[10])
                                {pMenu = pMenu -> parentMenuItem;kongflag = 0;}
                                if(Runset[0]|Runset[3]|Runset[6]|Runset[9]|Runset[11]|Runset[13])
                                {pMenu = pMenu -> parentMenuItem;kongflag = 0;}

                }break;
                case KDOWN:
                {
                                if(Runset[1])
                                {
                                        if(g_RunID1==0)        //运行参数最小值
                                                g_RunID1=99;
                                        else
                                                g_RunID1--;
                                }
                                if(Runset[2])
                                {
                                        if(g_RunID2==0)        //运行参数最小值
                                                g_RunID2=99;
                                        else
                                                g_RunID2--;
                                }
                                if(Runset[4])
                                {
                                        if(g_RunPW1==0)        //运行参数最小值
                                                g_RunPW1=99;
                                        else
                                                g_RunPW1--;
                                }
                                if(Runset[5])
                                {
                                        if(g_RunPW2==0)        //运行参数最小值
                                                g_RunPW2=99;
                                        else
                                                g_RunPW2--;
                                }
                                if(Runset[7])
                                {
                                        if(g_RunCT1==0)        //运行参数最小值
                                                g_RunCT1=99;
                                        else
                                                g_RunCT1--;
                                }
                                if(Runset[8])
                                {
                                        if(g_RunCT2==0)        //运行参数最小值
                                                g_RunCT2=99;
                                        else
                                                g_RunCT2--;
                                }
                                if(Runset[10])
                                {
                                        if(g_RunCOS==80)        //运行参数最小值
                                                g_RunCOS=100;
                                        else
                                                g_RunCOS--;
                                }
                                if(Runset[12])
                                {
                                        if(g_RunQC==5)        //运行参数最小值
                                                g_RunQC=12;
                                        else
                                                g_RunQC--;
                                }
                                if(Runset[14])
                                {
                                        if(g_RunD1==0)        //运行参数最小值
                                                g_RunD1=600;
                                        else
                                                g_RunD1--;
                                }
                                if(G_ProC[1])
                                {        g_ProUH--;
                                        if(g_ProUH==380)        //保护参数最小值
                                                g_ProUH=480;
                                }
                                if(G_ProC[3])
                                {
                                        if(g_ProUL==300)        //保护参数最小值
                                                g_ProUL=360;
                                        else
                                                g_ProUL--;
                                }
                                if(G_ProC[5])
                                {
                                        if(g_ProTHDu==0)        //保护参数最小值
                                                g_ProTHDu=250;
                                        else
                                                g_ProTHDu--;
                                }
                                if(G_ProC[7])
                                {
                                        if(g_ProTHDi==0)        //保护参数最小值
                                                g_ProTHDi=999;
                                        else
                                                g_ProTHDi--;
                                }
                                if(G_ProC[9])
                                {
                                        if(g_ProD2==60)        //保护参数最小值
                                                g_ProD2=180;
                                        else
                                                g_ProD2--;
                                }
                                if(G_ProC[11])
                                {
                                        if(g_ProTp==0)        //保护参数最小值
                                                g_ProTp=100;
                                        else
                                                g_ProTp--;
                                }

                                if(G_cset[1])                 //电容设置 SN 1
                                {
                                        if(g_CapSN1==1)
                                                g_CapSN1=64;
                                        else
                                                g_CapSN1--;
                                        g_CapSN2 = g_CapSN1+1;
                                        if(g_CapSN2>64)
                                        g_CapSN2=1;
                                }
                                if(G_cset[2])                 //电容设置 SN 2
                                {
                                        if(g_CapSN2==1)
                                                g_CapSN2=64;
                                        else
                                                g_CapSN2--;
                                        g_CapSN1 = g_CapSN2-1;
                                        if(g_CapSN1==0)
                                                g_CapSN1=64;
                                }

                                if(G_cset[4])                 //电容设置 VE 1
                                {
                                        if(g_CapVE1==0)
                                                g_CapVE1=400;
                                        else
                                                g_CapVE1--;
                                }
                                if(G_cset[5])                 //电容设置 VE 2
                                {
                                        if(g_CapVE2==0)
                                                g_CapVE2=400;
                                        else
                                                g_CapVE2--;
                                }
                                //LcmClear(0);
                                if(G_cset[0]|G_cset[3]|G_cset[6]|G_cset[9])
                                {pMenu = pMenu -> childrenMenuItem;kongflag = 0;}
                                if(G_ProC[0]|G_ProC[2]|G_ProC[4]|G_ProC[6]|G_ProC[8]|G_ProC[10])
                                {pMenu = pMenu -> childrenMenuItem;kongflag = 0;}
                                if(Runset[0]|Runset[3]|Runset[6]|Runset[9]|Runset[11]|Runset[13])
                                {pMenu = pMenu -> childrenMenuItem;kongflag = 0;}
                }break;
                case KCR:                //按下确认键后进行存储
                {
                                kongflag = 0;
                                pMenu = pMenu -> nextMenuItem;

                                if(Runset[1])        //运行参数存储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04,g_RunID1);
                                }
                                if(Runset[2])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06,g_RunID2);
                                }
                                if(Runset[4])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08,g_RunPW1);
                                }
                                if(Runset[5])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0a,g_RunPW2);
                                }
                                if(Runset[7])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0c,g_RunCT1);
                                }
                                if(Runset[8])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0e,g_RunCT2);
                                }
                                if(Runset[10])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10,g_RunCOS);
                                }
                                if(Runset[12])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12,g_RunQC);
                                }
                                if(Runset[14])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14,g_RunD1);
                                }
                                if(G_ProC[1])        //保护参数存储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16,g_ProUH);
                                }
                                if(G_ProC[3])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18,g_ProUL);
                                }
                                if(G_ProC[5])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1a,g_ProTHDu);
                                }
                                if(G_ProC[7])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1c,g_ProTHDi);
                                }
                                if(G_ProC[9])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1e,g_ProD2);
                                }
                                if(G_ProC[11])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20,g_ProTp);
                                }
                                if(G_cset[1]||G_cset[2]||G_cset[8]||G_cset[4]||G_cset[5]||G_cset[11])        //电容配置参数存储
                                {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22,g_CapSN1);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24,g_CapSN2);
                                        capdevice[g_CapSN1-1].cctype=4;
                                        capdevice[g_CapSN2-1].cctype=4;
                                        AT24Cxx_WriteOneByte(0x0060 + g_CapSN1-1,4);
                                        AT24Cxx_WriteOneByte(0x0060 + g_CapSN2-1,4);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26,g_CapVE1);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28,g_CapVE2);
                                        capdevice[g_CapSN1-1].cvalue=g_CapVE1;
                                        capdevice[g_CapSN2-1].cvalue=g_CapVE2;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A0+(g_CapSN1-1)<<1,g_CapVE1);
                                        AT24Cxx_WriteTwoByte(0x00A0+(g_CapSN2-1)<<1,g_CapVE2);
                                }
                        //对应序号的 电容类型 电容大小         !!! 存储未添加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G_ADUa()//UA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                init_AD();
//                ADset[0]=1;
                Display_AD();
        }
        calibration_key();
}

void Addressset()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10;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0]=1;
                Display_Run();
        }
        Run_setkey();
}
void G_ID1()//g_RunID1
{
//        if(!kongflag)
        {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1]=1;
                g_MBHoldReg1[5] = 200;
        }
        Display_Run();
        Run_setkey();
}
void G_ID2()////g_RunID1
{
//        if(!kongflag)
        {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2]=1;
                g_MBHoldReg1[5] = 201;
        }
        Display_Run();
        Run_setkey();
}
void Competenceset()        //密码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11;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3]=1;
                Display_Run();
        }
        Run_setkey();
}
void G_pw1()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4]=1;
                g_MBHoldReg1[5] = 202;
        }
        Display_Run();
        Run_setkey();
}
void G_pw2()
{
//        if(!kongflag)
        {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5]=1;
                g_MBHoldReg1[5] = 203;
        }
        Display_Run();
        Run_setkey();
}
void CTset()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12;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6]=1;
                Display_Run();
        }
        Run_setkey();
}
void G_ct1()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150;
                //g_MBHoldReg1[4] = 5;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7]=1;
        }
        Display_Run();
        Run_setkey();
}
void G_ct2()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151;
                //g_MBHoldReg1[4] = 5;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8]=1;

        }
        Display_Run();
        Run_setkey();
}
void COSset()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13;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9]=1;
                Display_Run();
        }
        Run_setkey();
}
void G_cos()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152;
                //g_MBHoldReg1[4] = 5;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10]=1;
        }
        Display_Run();
        Run_setkey();
}
void QCset()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14;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11]=1;
                Display_Run();
        }
        Run_setkey();
}
void G_qc()
{
//        if(!kongflag)
        {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12]=1;
                g_MBHoldReg1[5] = 153;
                //g_MBHoldReg1[4] = 5;
        }
        Display_Run();
        Run_setkey();
}
void D1set()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15;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13]=1;
                Display_Run();
        }
        Run_setkey();
}

void G_d1()
{
//        if(!kongflag)
        {
//                kongflag = 1;
                init_run();
                Runset[14]=1;
                g_MBHoldReg1[5] = 154;
                //g_MBHoldReg1[4] = 5;
        }
        Display_Run();
        Run_setkey();
}
void init_Pro()
{
        char i = 0;
        for(i=0;i<12;i++)
                G_ProC[i]=0;
}

void G_Uh()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21;
//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0]=1;
                Display_Protect();
        }

        Run_setkey();
}
void G_ProUH()//数据
{
//        if(!kongflag)
        {
//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1]=1;
                g_MBHoldReg1[5] = 204;
        }
        Display_Protect();
        Run_setkey();
}
void G_Ul()
{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22;
//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2]=1;
                Display_Protect();
        }
        Run_setkey();
}
void G_ProUl()//数据
{
//        if(!kongflag)
        {
//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3]=1;
                g_MBHoldReg1[5] = 205;
        }
        Display_Protect();
        Run_setkey();
}
void G_THDu()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23;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4]=1;
                Display_Protect();
        }
        Run_setkey();
}
void G_ProTHDu()//数据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5]=1;
                g_MBHoldReg1[5] = 206;
        }
        Display_Protect();
        Run_setkey();
}
void G_THDi()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24;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6]=1;
                Display_Protect();
        }
        Run_setkey();
}
void G_ProTHDi()//数据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7]=1;
                g_MBHoldReg1[5] = 207;
        }
        Display_Protect();
        Run_setkey();
}
void G_D2()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25;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8]=1;
                Display_Protect();
        }
        Run_setkey();
}
void G_ProD2()//数据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9]=1;
                g_MBHoldReg1[5] = 208;
        }
        Display_Protect();
        Run_setkey();
}
void G_TP()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26;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10]=1;
                Display_Protect();
        }
        Run_setkey();
}
void G_ProTP()//数据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init_Pro();
                G_ProC[11]=1;
                g_MBHoldReg1[5] = 209;
        }
        Display_Protect();
        Run_setkey();
}

void init_Cset()
{
        Uchar i;
        for(i=0;i<12;i++)
                G_cset[i]=0;
}
void init_Cmcontrol()
{
        Uchar i;
        for(i=0;i<65;i++)
                G_mcontrol[i]=0;
}
void G_SN()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30;
                kongflag = 1;
                j_syn = 1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init_Cset();
                G_cset[0]=1;
                Display_Configura();
        }
        Run_setkey();
}
void G_CapSN1()        //数据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j_syn = 0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init_Cset();
                G_cset[1]=1;
                g_MBHoldReg1[5] = 180;
        }
        Display_Configura();
        Run_setkey();
}
void G_CapSN2()        //数据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init_Cset();
                j_syn = 0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G_cset[2]=1;
                g_MBHoldReg1[5] = 181;
        }
        Display_Configura();
        Run_setkey();
}
void G_CapSN3()        //数据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j_syn = 2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init_Cset();
                G_cset[8]=1;
                g_MBHoldReg1[5] = 188;
        }
        Display_Configura();
        Run_setkey();
}
void G_VE()        //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31;
                kongflag = 1;
                j_syn = 3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init_Cset();
                G_cset[3]=1;
                Display_Configura();
        }
        Run_setkey();
}
void G_CapVE1()         //数据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init_Cset();
                G_cset[4]=1;
                j_syn = 0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g_MBHoldReg1[5] = 182;
        }
        Display_Configura();
        Run_setkey();
}
void G_CapVE2()         //数据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init_Cset();
                G_cset[5]=1;
                j_syn = 0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g_MBHoldReg1[5] = 183;
        }
        Display_Configura();
        Run_setkey();
}
void G_CapVE3()         //数据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j_syn = 4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init_Cset();
                G_cset[11]=1;
                g_MBHoldReg1[5] = 189;
        }
        Display_Configura();
        Run_setkey();
}
void G_Ih()         //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32;
                kongflag = 1;
                j_syn = 5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init_Cset();
                G_cset[6]=1;
                Display_Configura();
        }

        Run_setkey();
}
void G_CapIH1()         //数据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j_syn = 6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init_Cset();
                G_cset[7]=1;
                g_MBHoldReg1[5] = 184;
        }
        Display_Configura();
        Run_setkey();
}
void G_CapIH2()         //数据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init_Cset();
                G_cset[8]=1;
                g_MBHoldReg1[5] = 185;
        }
        Display_Configura();
        Run_setkey();
}
void G_Il()         //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233;
                kongflag = 1;
                j_syn = 7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init_Cset();
                G_cset[9]=1;
                Display_Configura();
        }

        Run_setkey();
}
void G_CapIL1()         //数据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j_syn = 8 ;                                //8.1添加  为了确定电容配置 界面
                init_Cset();
                G_cset[10]=1;
                g_MBHoldReg1[5] = 186;
        }
        Display_Configura();
        Run_setkey();
}
void G_CapIL2()         //数据                //电容配置,界面设置内容
{
        if(!kongflag)
        {
                kongflag = 1;
                init_Cset();
                G_cset[11]=1;
                g_MBHoldReg1[5] = 187;
        }
        Display_Configura();
        Run_setkey();
}
void Bitwise(Uchar a)         //取反
{
        if(a == 0)
        {
                a = 1;
        }
        else
        a = 0;
}
/////32组电容器标号,接线方式和容量
void Cx_control0()         //  i值 0-31  手动控制
{
                g_InitiativeFlag = 0 ;                        //进入手动控制界面后 都是被控  退出后重新竞争主机(新乡)
        //        g_CFlagTimeCnt = 0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110;
                                kongflag = 1;
                                //Npage = 0;                        //确保进入手动控制界面的时间是从c01开始
                                init_Cmcontrol();
//                                initcc();                        //初始化电容器容量,解决修改后不能更新的问题
                                Display_Mcontrol(g_Ccontrol);
                }
                CxcontrolKey();
}
void Cx_control1()         //  i值 1-64
{
        if(!kongflag)
        {
                g_MBHoldReg1[5] = 111;
                kongflag = 1;
                init_Cmcontrol();
                //G_mcontrol[1]=1;
                Display_Mcontrol(2);
        }
        CxcontrolKey();
}

//////////////////
void CxcontrolKey()    //手动控制按键扫描  手动投切
{
        unsigned char tmp;
        u8 i = 0;
        tmp = g_keyValue;                                           //键值
        g_keyValue = 0;
        //g_InitiativeFlag = 0 ;
        //g_CFlagTimeCnt = 0 ;
        Auto_manual = 1;
        switch(tmp)
        {
                case KCR://实现电容投切
                {
                                kongflag =0;
                                for(i=0;i<64;i++)
                                {
                                        if((G_mcontrol[i+1] == 1)&&(capdevice[i].cctype!=0))//&&(g_warnFlag == 0))                                                //选中,可进行投退
                                        {
                                                if(capdevice[i].cstatus==0)        {capdevice[i].cstatus=1;}
                                                        else{capdevice[i].cstatus=0;}

                                                if((i+1) == g_CapSN1)
                                                {
                                                        if(capdevice[i].cstatus==0){Drq1=1;Drt1=0;}                                                                                //Drq1=1;Drt1=0;}//J_Cq1 =1;A1_C = 1;}                //电容1切除
                                                        else
                                                        {
                                                                Drq1=0;Drt1=1;
                                                                j_flag=1;
                                                                if(g_RunID1==1){T_CASTD1 = 0;DISchargeD1 = 0;}
                                                        }
                                                }else if((i+1) == g_CapSN2)
                                                {
                                                        if(capdevice[i].cstatus==0)
                                                        {
                                                                Drq2=1;Drt2=0;//J_Cq3 =1;A2_C =1;                                        //电容2切除
                                                        }
                                                        else
                                                        {
                                                                Drq2=0;Drt2=1;
                                                                j_flag2=1;//J_Cc3 = 1;A2_C =1;
                                                                if(g_RunID1==1){T_CASTD1 = 0;DISchargeD2 = 0;}                //电容2投入
                                                        }
                                                }
                                        }
                                }
                                if(Host_Flag == 1)//主机
                                {
                                        Struct_SendData();
                                        UartSends(17);
                                }
                }break;
                case KESC://返回上级菜单
                {
                                Npage = 0;
                                g_Ccontrol = 1;
                                LcmClear(0);
                                pMenu = pMenu -> parentMenuItem;
                }break;
                case KUP://实现菜单切换
                {
                                kongflag = 0;
                                if(g_Ccontrol > 1) g_Ccontrol -- ;
                          else {g_Ccontrol = 64 ; LcmClear(0);}
                                if((g_Ccontrol)%12 == 0)//换页时清屏 0.6.12.18.24.30
                                LcmClear(0);
//                                pMenu = pMenu -> lastMenuItem;
                                Npage = (g_Ccontrol -1)/12;
                }break;
                case KDOWN://实现菜单切换
                {
                                kongflag = 0;
                                if(g_Ccontrol < 64) g_Ccontrol ++ ;
                           else g_Ccontrol = 1 ;
                                if((g_Ccontrol -1 )%12 == 0)//换页时清屏 5.11.17.23.29
                                LcmClear(0);
//                                pMenu = pMenu -> nextMenuItem;
                                Npage = (g_Ccontrol -1)/12;
                }break;
                default:
                break;
        }
}

//zhangjian
u8 Warn_Tui_Gong = 1; //要退的共补的数量
//报警时的共补退函数

void Warn_CapJ_Tui()
{
        u32 temp = 0x0fffffff;
        u32 i = 0;
        unsigned char need = 0;
        unsigned char all[64] = {0};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char k =0;
        unsigned char last = 0;
        Tou_Gong = 0;
        Tou_Fen = 0;
        for(i = 0;i<SystemPara[7];i++)
        {
                if((capdevice[SystemPara[6]+i].cstatus) != 0)
                {
                        if((capdevice[SystemPara[6]+i].cvalue) <= temp)
                        {
                                temp = capdevice[SystemPara[6]+i].cvalue;
                                need = SystemPara[6]+i;
                                need++;
                        }
                }
        }
        if(need != 0)
        {
                for(i = 0;i<SystemPara[7];i++)
                {
                        if(capdevice[SystemPara[6]+i].cstatus != 0)
                        {
                                if(capdevice[SystemPara[6]+i].cvalue == capdevice[need-1].cvalue)
                                {
                                        all[j] = SystemPara[6]+i;                                                //如果有多个与所需电容量的电容器都取出来
                                        j++;
                                }
                        }
                }
        }
        Warn_Tui_Gong = j;
        Tui_Gong = j;

        if(j >= 1)
        {
                last = all[0];
                for(k = 0;k<j;k++)
                {
                        if(capdevice[all[k]].count < capdevice[last].count)
                                last = all[k];                             //多个电容器容量相同的 比较投入次数  投入次数最少的一个
                }
                capdevice[last].cstatus = 0;
                capdevice[last].count += 1;
        }
}
//报警时的分补退函数
/*void Warn_CapX_Tui(u8 x)
{
        u8 i = 0;
        u32 temp = 0x0fffffff;
        u8 need = 0;
        u8 all[64] = {0};
        u8 j = 0;
        u8 k =0;
        u8 last = 0;
        u8 Nn = 0;
        Tou_Gong = 0;
        Tou_Fen = 0;
        if(x == 1)
        {
                Nn = 0;
        }
        else if(x == 2)
        {
                Nn = 1;
        }
        else if(x == 3)
        {
                Nn = 2;
        }
        for(i = 0;i<(SystemPara[6]/3);i++)
        {
                if((capdevice[3*i+Nn].cstatus) != 0)
                {

                                if((capdevice[3*i+Nn].cvalue) <= temp)
                                {
                                        temp = capdevice[3*i+Nn].cvalue;
                                        need = 3*i+Nn;                                              //取得与小于无功功率且最小的电容器容量
                                        need++;
                                }
                }
        }
        if(need != 0)
        {
                for(i = 0;i<(SystemPara[6]/3);i++)
                {
                        if(capdevice[3*i+Nn].cstatus != 0)
                        {
                                if(capdevice[3*i+Nn].cvalue == capdevice[need-1].cvalue)
                                {
                                        all[j] = 3*i+Nn;                                                //如果有多个与所需电容量的电容器都取出来
                                        j++;
                                }
                        }
                }
        }
        Tui_Fen = j;
        if(j >= 1)
        {
                last = all[0];
                for(k = 0;k<j;k++)
                {
                        if(capdevice[all[k]].count < capdevice[last].count)
                                last = all[k];                             //多个电容器容量相同的 比较投入次数  投入次数最少的一个
                }
                capdevice[last].cstatus = 0;
                capdevice[last].count += 1;
        }
}*/
//共补投退逻辑 用于混补
/*void CapJ_Controls()   //共补逻辑
{
        //共补逻辑(投)
        if((g_Pfa < g_RunCOS*10)&&(g_Pfb < g_RunCOS*10)&&(g_Pfc < g_RunCOS*10)&&((Qaflag == 0)&&(Qbflag == 0)&&(Qcflag == 0)))
        {
                CapJT_Sub();
        }
        //共补逻辑(退)
        if((Qaflag == 1)&&(Qbflag == 1)&&(Qcflag == 1))
        {
                CapJQ_Sub();
        }
}*/
//纯共补的 共补投退逻辑
void CapJ_Controls_Chun()   //共补逻辑
{
        //共补逻辑(投)
        if((g_Pf < g_RunCOS*10)&&(Qflag == 0))
        {
                CapJT_Chun();
        }
        //共补逻辑(退)
        if(Qflag == 1)
        {
                CapJQ_Chun();
        }
}
//分补投退逻辑
/*void CapX_Controls()  //分补逻辑
{
        //分补逻辑(投)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a ==0)&&(g_warnFlagIa == 0))
        {
                if((g_Pfa < g_RunCOS*10)&&(Qaflag == 0))
                {
                        CapXT_Sub(1);
                }
        }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b ==0)&&(g_warnFlagIb == 0))
        {
                if((g_Pfb < g_RunCOS*10)&&(Qbflag == 0))
                {
                        CapXT_Sub(2);
                }
        }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c ==0)&&(g_warnFlagIc == 0))
        {
                if((g_Pfc < g_RunCOS*10)&&(Qcflag == 0))
                {
                        CapXT_Sub(3);
                }
        }
        //分补逻辑(退)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a ==0)&&(g_warnFlagIa == 0))
        {
                if(Qaflag == 1)
                        CapXQ_Sub(1);
        }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b ==0)&&(g_warnFlagIb == 0))
        {
                if(Qbflag == 1)
                        CapXQ_Sub(2);
        }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c ==0)&&(g_warnFlagIc == 0))
        {
                if(Qcflag == 1)
                        CapXQ_Sub(3);
        }

} */
//混补投退逻辑
/*void CapXJ_Controls()                      //共补分补混合
{
//        unsigned char a = 0;
//        unsigned char b = 0;
//        unsigned char c = 0;

        //共补逻辑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a ==0)&&(g_warnFlagb == 0)&&(g_warnFlagc == 0)&&(g_warnFlagIa ==0)&&(g_warnFlagIb == 0)&&(g_warnFlagIc == 0))
                CapJ_Controls();

        //分补逻辑(投)
        if(Tou_Gong == 0)
        {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a ==0)&&(g_warnFlagIa == 0))
                {
                        if((g_Pfa < g_RunCOS*10)&&(Qaflag == 0))
                        {
                                CapXT_Sub(1);
                        }
                }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b ==0)&&(g_warnFlagIb == 0))
                {
                        if((g_Pfb < g_RunCOS*10)&&(Qbflag == 0))
                        {
                                CapXT_Sub(2);
                        }
                }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c ==0)&&(g_warnFlagIc == 0))
                {
                        if((g_Pfc < g_RunCOS*10)&&(Qcflag == 0))
                        {
                                CapXT_Sub(3);
                        }
                }
        }
        //分补逻辑(退)
        if(Tui_Gong == 0)
        {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a ==0)&&(g_warnFlagIa == 0))
                {
                        if(Qaflag == 1)
                                CapXQ_Sub(1);
                }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b ==0)&&(g_warnFlagIb == 0))
                {
                        if(Qbflag == 1)
                                CapXQ_Sub(2);
                }
                if((g_warnFlag == 0)&&(g_warnFlagc ==0)&&(g_warnFlagIc == 0))
                {
                        if(Qcflag == 1)
                                CapXQ_Sub(3);
                }
        }
}*/
u32 Find_min(u32 Qa,u32 Qb,u32 Qc)
{
        u32 min = 0;
        min = Qa;
        if(Qb<min)
                min = Qb;
        if(Qc<min)
                min = Qc;
        return (min);
}
u32 Find_max(u32 Qa,u32 Qb,u32 Qc)
{
        u32 max = 0;
        max = Qa;
        if(Qb > max)
                max = Qb;
        if(Qc > max)
                max = Qc;
        return (max);
}
//共补投函数 用于混补
/*void CapJT_Sub()    //共补电容器投 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 = 0;
        u32 temp = 0x0fffffff;
        u32 g_Qsn = 0;
        u8 need = 0;
        u8 all[64] = {0};
        u8 j = 0;
        u8 k =0;
        u8 last = 0;
        Tui_Gong = 0;
        Tui_Fen = 0;
        g_Qsn = Find_min(g_Qa,g_Qb,g_Qc)/100;
        for(i = 0;i<SystemPara[7];i++)
        {
                if((capdevice[SystemPara[6]+i].cvalue != 0)&&(capdevice[SystemPara[6]+i].cstatus == 0))
                {
                        if((g_Qsn  >= g_RunQC*capdevice[SystemPara[6]+i].cvalue/3)&&((g_Qsn - g_RunQC*(capdevice[SystemPara[6]+i].cvalue/3))<0x0fffffff))
                        {
                                if((g_Qsn - g_RunQC*(capdevice[SystemPara[6]+i].cvalue/3)) <= temp)
                                {
                                        temp = g_Qsn - g_RunQC*(capdevice[SystemPara[6]+i].cvalue/3);
                                        need = SystemPara[6]+i;
                                                                                    //取得与小于无功功率且最接近的电容器容量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109977-1.html

网友A(2018-12-07):
最近正在为这个菜单烦恼

网友B(2019-06-06):
楼主  你也是做无功补偿的嘛

网友C:
大佬能给一下menu.h这个头文件吗?pdf中描述的结构体和程序里的不一样

网友D(2021-02-21):
这个太牛了。

网友E:
好帖收藏下来,仔细拜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