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生成spwm源程序+仿真

楼主:
stc12c5a60s2单片机程序包SPWM波形输出程序

#include <stc.h>
#include <sin.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ndex;
uchar a;
void init_pca(void)//pca计数器初始化函数

{

CMOD=0x04;//计数器0的溢出为PCA计数器的时钟源

CCON=0x00;

CCAPM0=0x42;//8位PWM输出,无中断

CL=0x00;//清零pca计数器

CH=0x00;

CCAP0L=pwm[0];    //初始化spwm输出的占空比

CCAP0H=pwm[0];

CR=1;//运行pca计数器

}

void init_timer(void)//计数器初始化函数

{

TMOD= 0x12; //计数器0工作在方式模式2,计数器1工作在方式1

TH0 = 0xFF;//T0的计数值为5,把时钟源5分频

TL0 = 0xFF;

TH1 = 0xF6;//T1的计数值为625,若是12M晶振,则中断频率为12M/625=1920HZ,正弦频率为1920/32=600HZ,即600/12=50HZ

TL1 = 0xA0;    //T1的计数值低位

AUXR=0x80;//计数器均工作在8051速度

//ET0 = 1; //开中计数器0断

ET1 = 1; //开计数器1中断

TR0 = 1; //开启计数器0

TR1 = 1; //开计数器1

}

void int_timer1(void) interrupt 3//计数器1中断函数

{

CR=0;
a=a+1;
index++; //查表索引

TH1=0xFD; //重装计数值

TL1=0x8F;

CCAP0H=pwm[index%32]*2;//改变pwm的占空比

CR=1;

}
void main()
{a=0;
EA=1;//开总中断
init_pca();
init_timer();
while(1);
//-.-//
}

网友A(2018-05-25):
好,受教了。

网友B(2018-11-18):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

网友C(2019-04-27):
大哥,T0的初始值是不是写错了,0xff的话不是没分频吗

网友D(2019-08-12):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

网友E(2020-03-17):
引用 网友C:
大哥,T0的初始值是不是写错了,0xff的话不是没分频吗

T0工作在1T模式,每个时钟周期溢出一次,PWM的频率最高。44M左右

网友F(2020-05-25):
刚好需要,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