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双向来回闪烁中的小问题 感谢

楼主(2018-03-22):
/*实现流水灯双向循环,并且在每次来回滚动后添加全亮或者全灭的闪烁效果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i,j;

voiddelay1ms(uint) ;

void delay1ms(uint) ;

voidmain()

{

while(1)

   {

   P2=0xfe;

        delay1ms(60);

  for(i=0;i<7;i++)  //注意左移六次而不是7次和8次。i=0为第一个灯跳到第二个灯后,第二个灯亮。所以为了跳到第八个灯,i=6;即i<7

  {

        P2=_crol_(P2,1);

        delay1ms(60);

  }

   for(j=0;j<7;j++)

  {

    P2=_cror_(P2,1);

        delay1ms(60);

   }

    P2=0xff;

        P2=0x00;

        P2=0xfe;   //为什么不能实现先全亮再全灭的效果?是因为一个口不能先后被多个数赋值吗,那应该如何解决
}

  }

void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450;x>0;x--)

           for(y=z;y>0;y--);

}

网友A:
先看看别人正确的程序!

网友B:
P2=0xff;

        P2=0x00;

        P2=0xfe;   //为什么不能实现先全亮再全灭的效果?是因为一个口不能先后被多个数赋值吗,那应该如何解决

试问一下,就算如果有效果,你能看的见么。你仔细算算一条代码的处理速度。

网友C:
没有设置延时,速度太快,人眼无法识别,建议增加200ms以上延时

网友D:
有效果,就是太快了你看不到,可以在 P2=0xff; 代码后加延时,后面的 P2=0x00; 也加相应的延时,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网友E:
处理速度过快吧

网友F:
/*实现流水灯双向循环,并且在每次来回滚动后添加全亮或者全灭的闪烁效果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i,j;

voiddelay1ms(uint) ;

void delay1ms(uint) ;

voidmain()

{

while(1)

   {

   P2=0xfe;

        delay1ms(60);

  for(i=0;i<7;i++)  //注意左移六次而不是7次和8次。i=0为第一个灯跳到第二个灯后,第二个灯亮。所以为了跳到第八个灯,i=6;即i<7

  {

        P2=_crol_(P2,1);

        delay1ms(60);

  }

   for(j=0;j<7;j++)

  {

    P2=_cror_(P2,1);

        delay1ms(60);

   }

    P2=0xff;
delay1ms(500);//此处增加延时。即可看到预期效果
        P2=0x00;
delay1ms(500);//此处增加延时。即可看到预期效果
        P2=0xfe;   //为什么不能实现先全亮再全灭的效果?是因为一个口不能先后被多个数赋值吗,那应该如何解决
}

  }

void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450;x>0;x--)

           for(y=z;y>0;y--);

}

网友G:
一行下面加一个延时,人眼有视觉暂留

网友H:
不加延时,看不到效果的。。

网友I:
速度太快 肉眼无法察觉 建议修改延时

网友J:
人眼视觉暂留时间约为0.05至0.2秒,低于这个时间的变化人眼是看不到的。程序执行的太快了,肉眼分辨不出来,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看看指令有没有执行。

网友K:
程序没有问题,只是你的程序没加延时,跑起来人的肉眼很难看出,尝试加延时函数

网友L:
处理速度过快你没看到吧

网友M:
可能是速度太快人眼看不出来

网友N:
你可以试试蜂鸣器,一个样子的。没有延时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O:
LED显示屏闪烁原因:1.驱动加载程序不对2.电脑和屏之间胡网线太长或者网线故障3.发送卡坏了4.控制卡坏,查看一下控制卡上的小灯亮吗?要是不亮就坏了。5.电源与控制卡之间的连接线是否短路。6.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不稳定,带控制卡的电源不要带太多的板子。

网友I:
延时 注意延时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P:
加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