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变压器?

楼主:
如题,这个是什么变压器,某宝上找不到,   麻烦大神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A(2018-03-22):
这个应该是电源滤波器类的。

网友B:
双电感磁芯线圈。滤波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输入端滤波器

网友D:
扼流圈,电源滤波用的

网友E:
UU9.8之类的  做输入滤波用

网友F:
共模电感,用于电源电路,滤除共模杂波。

网友G:
双电感磁芯线圈

网友H:
共模电感,用于电源电路

网友I:
输入端滤波器吧,我觉得比较像

网友J:
共模电感,用于电源输入端滤波

网友K:
共模线圈 ,一般用于去共模干扰

网友L:
不是变压器,是扼流圈,也可以叫滤波器,经常可以在开关电源里面看到它的影子,在220V输入端部分.

网友M:
不是变压器,应该是滤波用的

网友N:
滤波用的双电感磁芯线圈

网友O:
双电感,滤波用

网友P:
这是扼流圈,加电容。、
组成LC滤波电路

网友Q:
滤波用电感

网友R:
是不是电源的滤波电感

网友S:
某宝上很多的 你搜高频变压器或开关变压器都可以的找到的

网友T:
滤波用的吧应该是

网友U:
共模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