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VL53L0红外线测距芯片IIC总线一个地址使用方法

楼主:
要点:XSHUT是VL53L0的休眠针脚,3.3v电平直接使用,也可串联一个二极管,使用5v电平。当XSHUT引脚拉低,传感器进入休眠模式,高电平是恢复工作。

相关文献: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DM00280486.pdf
相关库:

https://github.com/pololu/vl53l0x-arduino

原理图:

源程序:
#include
#include
VL53L0X sensor;
int Tong_FuJi= 7;
int vl53l0_1_XSHUT= 8;
int vl53l0_2_XSHUT= 9;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ong_FuJi, OUTPUT);
  digitalWrite(Tong_FuJi, HIGH);
  pinMode(vl53l0_1_XSHUT, OUTPUT);
  pinMode(vl53l0_2_XSHUT,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vl53l0_1_XSHUT, HIGH);
  Wire.begin();
  sensor.init();
  sensor.setTimeout(5000);
  sensor.startContinuous();
  Serial.print("vl53l0_1:");
  Serial.println(sensor.readRangeContinuousMillimeters());
  digitalWrite(vl53l0_1_XSHUT, LOW);
  delay(10);

  digitalWrite(vl53l0_2_XSHUT, HIGH);
  Wire.begin();
  sensor.init();
  sensor.setTimeout(5000);
  sensor.startContinuous();
  Serial.print("vl53l0_2:");
  Serial.println(sensor.readRangeContinuousMillimeters());
  digitalWrite(vl53l0_2_XSHUT, LOW);
  delay(1000);

  if (sensor.timeoutOccurred()) { Serial.print(" TIMEOUT"); }
}

网友A(2021-04-28):
现在ST的缺货涨价,可以试一下国产VI5300,完美兼容替换XL53L0X、XL53L1X、VL53L3X系列,需要可百度,VL53L0X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