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基于单片机的料仓称重测量系统该怎么做,未学过单片机,没思路,称重在10吨

楼主(2018-03-22):
才开始接触单片机,完全没有思路,还能顺利毕业么

网友A:
先找大型称重模组 或者百度相关方面信息 一步步来

网友B:
把吨改为斤做实物还有点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吨改为斤做实物还有点可信

是要求做的1吨到10吨都可以,不需要做出实物,不过要有电路图跟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是要做出实物?还是用仿真软件实现?
单片机用什么型号的?显示是数码管还是液晶?
可以加我QQ, ...

要求有电路图和焊接电路板,单片机用51或52都可以,显示用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