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进入编程模式错误

楼主(2018-03-22):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经过经过对驱动的更新以及目标版的排查终于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了。

但是昨天下午的时候,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出现了如下的界面。

最后操作和之前操作不同的地方:

1、 ATmega8A的ID后面的RD,SN我点击过。

2、 PROgram state 下面的两个状态我点击过。

3、 方框内要写对勾的地方一直没有变过,最后下载不了了才修改的。

4、 加密芯片的熔丝位一直没点击过,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5、 最后一次修改我把内部的1Hz的频率修改为了外部的8M的频率,我的晶振接入了,并且之前设置过8M的频率,没有问题。

6、 ADC7和AGND之间加了贴片电容。

7、 AREF和AGND之间加了贴片电容。

8、 其余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操作了。

自己的修改方法:

1、 更换不同的最小系统——失败

2、 烧写器的供电和目标版的供电分开——失败

3、 更换之前下载成功的.H文件——失败

4、 将progisp删除了重新下载——失败

因此最终排除到了咱们isp的烧写器的上面。希望咱们的技术能够解释一下倒是是哪儿的原因,为什么造成的这种原因。

                                                                                                    2018.3.22

网友A:
检查熔丝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烧录器烧录另一片ATMEGA8  试试。 如果也不行,那就检查烧录器的驱动是否出错了。 如果能烧录另一片ATMENGA8的话  那就是之前的单片机坏了或可能烧错熔丝位。 很容易判断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熔丝配置是否正确

熔丝位配置是按着默认的来的
只有最后一次是设置成了外部晶振8MHz才出的错,不过之前设置过一次,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烧录器烧录另一片ATMEGA8  试试。 如果也不行,那就检查烧录器的驱动是否出错了。 如果能烧录 ...

我能说,最小系统是我飞的线吗?今天开了板再试试吧。多谢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熔丝配置是否正确

多谢兄台

楼主:
啦啦啦啦啦啦,我解决啦,开了一个板子可以辅助用,男生只收成本费,女生漂亮的免费哈

网友C(2019-02-26):
引用 楼主:
啦啦啦啦啦啦,我解决啦,开了一个板子可以辅助用,男生只收成本费,女生漂亮的免费哈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9-06-08):
看着比较复杂,挺难的.能否再简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