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14中打开Layer Stack Manager 出现error

楼主:
RT,点击Layer Stack Manager 后仅出现error,如下图,请大神分析帮助下。

网友A(2018-03-23):
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被迫装了个ad13,使用正常,满足了目前使用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被迫装了个ad13,使用正常,满足了目前使用要求

那就好,我用AD 10也会出现些不对劲的地方

网友C:
ad兼容性挺差的,经常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