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2018-03-22):
请问Receivekvdata是没进入中断一次就接收一个数据,还是接收一个数组?假如要接收一组数,40H   30H  30H  31H   32H,
每一次中断是接收完这组数
还是一个一个的接收,要多次中断才能接收完?

/******************************************/
//程序名:串口发送数据
//函数:接收和发送数据。
//版本:1.2
//出处:ANC  2017.8.10
/******************************************/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kv.h"
#include "se1.h"

#define FOSC 11059200L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bit busy;
bit reok;
extern BYTE ReceiveKvData[18];
BYTE i;

void se1_init()
{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ReceiveKvData[i]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i++;
                  if(SBUF==0x0d)
                  {
                                  i=0;
                                reok=1;
                  }
                  if(i==17)
                          i=0;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网友A:
一个一个的接收, if (RI)就是只有数据发过来了,后面i++,就是发来数据个数自加, 后面的程序看我注释                 if(SBUF==0x0d)//0x0d是数据的尾巴,即以0x0d结尾
                  {
                                  i=0;//清空数据个数计数
                                reok=1;//接收完成标志
                  }
                  if(i==17)//17应该是数据有17个,或者由17部分组成
                          i=0;

网友B:
接收一个数据就中断,在中断里把值存到自己定义的接收缓冲器,接收一个存一个,修改缓冲器指针,准备接受下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