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经过光电耦合器连接在51单片机I/O口作为加热用吗?

楼主(2018-03-22):
PTC热敏电阻经过光电耦合器连接在51单片机I/O口作为加热用吗?

网友A:
PTC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温度越高,电阻值越大,通常和一个固定电阻串联分压,电压是模拟量,需A/D转换后进入单片机或用带有A/D的单片机,如要经过光耦隔离接入A/D,要用线性光耦

网友B:
这时一个超温保护或报警的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时一个超温保护或报警的传感器吧

不是,我想假设为一个简单的烘干功能,通过热敏电阻作为加热

网友B:
热敏电阻不能做加热用的。只能作为测量温度用。
加热你需要另外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不能做加热用的。只能作为测量温度用。
加热你需要另外的器件。。。。。。

那要什么器件呢

网友B:
这个不擅长;
要什么看具体要求吧,例如电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