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_有关对矩阵按键控制程序的问题_0x01

楼主(2018-03-22):
问题:

  • (u8 KeyValue;)                  为什么用来存放读取到的按键值需要用 u8 类型的来定义,而不是 char 或者 int 类型
  • (u8 code smgduan[ ]={ })  为什么共阴数码管段编码数据需要用 u8 类型的来定义,而不是 int 类型或者其他类型的
  • (void delay(u16 i){ })         为什么延时函数要用 u16 类型的来定义,而不是 u8 类型或者 int 类型
  • (u8 a=0; )                        这个语句定义 a 是用来干什么用的,为什么是 u8 字符类型来定义,而不是用 char 类型或者 int 类型

/*
        矩阵按键控制程序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定义 P2 口的第 2 位为特殊位变量 LSA
sbit LSB=P2^3;        //定义 P2 口的第 3 位为特殊位变量 LSB
sbit LSC=P2^4;        //定义 P2 口的第 4 位为特殊位变量 LSC

#define GPIO_KEY P1                //定义 矩阵键盘的接口/按键的接口接到 P1 端口
#define GPIO_DIG P0                //定义 数码管发送段码数据 的接口接到 P0 端口

u8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按键值

//共阴数码管段编码数据
u8 code smgduan[]={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显示0~F的值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按键扫描程序,识别具体哪一个按键按下
void KeyDown()
{
        u8 a=0;

        //按照矩阵按键行列扫描原理判断哪一个按键按下
        GPIO_KEY=0x0f;                        //设置按键触点初始值默认为零(高四位为 0000,低四位为 1111)

        if(GPIO_KEY!=0x0f)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50000);                //延时函数:软件消除抖动,按键按下时,触点会发生抖动现象,造成电压不稳

                if(GPIO_KEY!=0x0f)        //判断触点的值是否为零(低电平有效)
                {
                        GPIO_KEY=0x0f;

                        //列检测:判断具体哪一列按下
                        switch(GPIO_KEY)
                        {
                                case 0x07: KeyValue=0;break;
                                case 0x0b: KeyValue=1;break;
                                case 0X0d: KeyValue=2;break;
                                case 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设置按键触点初始值默认为1(高四位为 1111,低四位为 0000)

                        //行检测:判断具体哪一行按下
                        switch(GPIO_KEY)
                        {
                                case 0x70: KeyValue=+0;break;
                                case 0xb0: KeyValue=+4;break;
                                case 0xd0: KeyValue=+8;break;
                                case 0xe0: KeyValue=+12;break;
                        }

                        //按键超时判断并且退出程序
                        while((a<50) && (GPIO_KEY!=0xf0))        //判断按键是否松下(按键触点电平不为0,即按键持续按下,未松开)
                        {
                                delay(1000);
                                a++;
                        }
                }
        }
}

void main()
{
        LSA=0;
        LSB=0;
        LSC=0;

        while(1)
        {
                KeyDown();        //执行按键扫描函数,识别具体哪一个按键按下
                GPIO_DIG=smgduan[KeyValue];        //向端口 P0 发送数码管段选数据
        }
}

网友A:
1.u8=unsigned char  u16=unsigned int
char本身范围是-128~127
按键值应该没有负数吧,所以用u8比较恰当,且char字符占用内存比int小
2.同1
3.delay的延时数字通常取较大的数字,而 char的范围是-128~127,u8是0~255,int是-2^31~2^31-1,u16是0~2^32-1,你觉得255能满足延时需求么
4.a是用来检测是否按键松开的,每隔多少秒检测一次,未松开则a++,若到达一定次数则判定未松开,显然a不可能为负数故用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