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求解

楼主:
求大神解答一下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2018-03-24):
土壤湿度传感器YL69工作原理

1、电源:3.3V ~ 5V

2、获取湿度信息的方式(2种可同时使用):

     从传感器的D0引脚:土壤湿度大于某个阈值,则D0输出0,否则输出1。(多用于湿度阀值控制开关)

     从传感器的A0引脚:获取到模拟量,更加精确。土壤湿度越大,获取的模拟量值越大。(多用于显示实时湿度值)

传感器板上的VCC接电源,GND接地,A0接单片机模拟输入,D0接数据输入。

原理阐述:J1是两个插片,插在土壤里,根据事先的工作我们测出了一般较湿润的土壤在固定的探针间的电阻在几百欧,AC口用来采集电压压值,当土壤湿度少时,探针间电阻接近无穷大,AC值就相当于是VCC值,当土壤湿度大时,此时探针键电阻会减少到几千甚至几百欧,此时AC的电压会变化。LM393是一个比较器,通过R1设置一个标准值,当湿度大(AC值小),OUT输出低电平,相反输出高电平。OUT信号可以直接用来粗略估算湿度大小。AC数值送到数模转换模块转换成数字信号。L1用来看电路是否接通,L2湿度小

(AC值大)灭,湿度大(AC值小)亮。

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原理图与单片机源程序等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7962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土壤湿度传感器YL69工作原理

1、电源:3.3V ~ 5V

谢谢!

网友C(2018-12-18):
请问有YL-69在STM32F103ZET6上使用的keil代码吗

网友D(2020-05-11):
同求YL-69在STM32F103ZET6上的代码

网友E:
你有资料吗?我可以给你解读

网友F(2020-10-19):
请问ADC通道获取的通道值转换为模拟电压后怎么转换为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湿度值和光敏传感器的光照强度值,然后串口打印出来。

网友G:
土壤湿度传感器都基于相同的原理。 在论坛上搜索土壤湿度传感器可以得到许多示例。

网友H(2022-04-21):
请问可以细讲一下传感器原理图吗,那几个电容以及电阻是怎么样的情况额

网友I:
可以去论坛上找找,我也在找dht11和LCD1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