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开关机电路

楼主(2018-03-23):
本文出自:电子懒人

电路图:

电路图功能:
本例电路可实现通过轻触开关+单片机软件控制来实现电源的开和关。

电路图说明:
电路图中U3为电源转换芯片,其输出电源给单片机供电。三极管Q2为整个开关机电路的开关管。
网络ON-OFF连接至单片机的I/O口,通过其电平变化检测按键S1是否按下,并判断是开机还是关机。
网络POWER也连接至单片机的I/O口,用来控制三极管Q1的开和关。

电路图讲解:
1.初始状态:
电路初始状态下,开关S1没有被按下,三极管Q2的基极为高电平,处于截止状态,电源转换芯片6203没有电源输入,也就没有3.3V的电源输出。三极管Q1也处于截止状态。
2.开机状态:
当需要开机时,按下开关S1,使三极管Q2的基极电位被拉低,三极管Q2导通,电源转换芯片输出3.3V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上电后,开始初始化。一般初始化时会将I/O引脚置为高电平,但是初始化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S1按下后不能马上松开。单片机初始化完成后,ON-OFF通过二极管D3被开关S1拉低,单片机检测到其为低电平,说明开关被按下,确认开机正常运行;同理POWER输出高电平使Q1导通,此时即使开关S1松开,ON-OFF恢复高电平,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至此,电路开机完成。
3.关机状态:
当需要关机时,再次按下开关S1,ON-OFF网络被拉低,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平信号后,经过一段延时再次检测ON-OFF网络电平状态,若仍为低电平,则确认为关机信号。单片机执行关机命令,关闭中断,保存数据,同时POWER网络输出低电平,使三极管Q1截止,Q2的基极恢复高电平,Q2也截止,电源转换芯片也开始停止工作。
但由于电容C10,C6的作用,单片机电源电压不会马上变成0,它是逐渐降低的,会引起I/O的电平状态不确定。此时通过下拉电阻R14的作用,可使Q1的基极维持稳定的低电平,保证系统稳定关机。

注意:
1.关机时,单片机不需要初始化,此时按键按下的时间不需要太久。
2.本例电路硬件部分不算复杂,主要部分在于程序的配合。

网友A:
思路很好~~~~~~~~~~~

网友B(2018-08-10):
有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