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们,我的工程为什么实现不了相应的功能?具体看附件,谢谢!

楼主(2018-03-23):
我已经研究的一个星期了,没辙了,所以求助于各位大虾了,谢谢了!

#include"lcd12864.h"

void LCD_busy()
{
   bit busy;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1;
   do{
          LCD_Busy = 1;
          LCD_E = 1;
                _nop_();
          busy = LCD_Busy;
          LCD_E = 0;
          }while(busy);
}
void LCD_WriteCode(unsigned char cmd)
{
   LCD_busy();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cmd;
   LCD_E = 1;
         _nop_();
   LCD_E = 0;
}
void LCD_GoTo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y = y%4;//y取值为0、1、2、3
        x = x%8;//x取值为0~7
        switch(y){
                case 0:
                        x |= 0x80;
                        break;
                case 1:
                        x |= 0x90;
                        break;
                case 2:
                        x |= 0x88;
                        break;
                case 3:
                        x |= 0x98;
                        break;
        }
        LCD_WriteCode(x);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dat;
   LCD_E = 1;
         _nop_();
   LCD_E = 0;
}
void LCD_Init()
{
   LCD_RST = 1;
         LCD_PSB = 1;//并口通讯
         LCD_E = 0;
   LCD_WriteCode(0x08);//关显示 ,关光标显示
   LCD_Clear();//清屏
   LCD_WriteCode(0x30);//显示模式设定为基本功能模式
   LCD_WriteCode(0x06);//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1,整屏不移动
   LCD_WriteCode(0x0c);//开显示
         LCD_BG = 0;//开启背光

}
void LCD_Clear()
{
   LCD_WriteCode(0x01);
}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LCD_GoToXY(x,y);
        while(*str){
                LCD_WriteData(*str);
                str++;
                delay1(3000);
        }
}

void LCD_ShowImg(unsigned char dat[]){//显示自定义图形
        unsigned char i,j;
        for(i=0; i<32; i++){//写上半部分屏
                LCD_WriteCode(0x34);//打开扩展功能模式
                LCD_WriteCode(0x80|i);//行地址
                LCD_WriteCode(0x80);//列地址
                LCD_WriteCode(0x30);//关闭扩展功能,回到基本功能模式
                for(j=0; j<16; j++){//写入图像数据
                        LCD_WriteData(*dat);
                        dat++;
                }
        }
        for(i=0; i<32; i++){//写下半部分屏
                LCD_WriteCode(0x34);//打开扩展功能模式
                LCD_WriteCode(0x80|i);//行地址
                LCD_WriteCode(0x88);//列地址
                LCD_WriteCode(0x30);//关闭扩展功能,回到基本功能模式
                for(j=0; j<16; j++){//写入图像数据
                        LCD_WriteData(*dat);
                        dat++;
                }
        }
        //LCD_WriteCode(0x36);//打开扩展功能,开启显示
        //LCD_WriteCode(0x30);//关闭扩展功能,回到基本功能模式
}

void LCD_Flash(){//显示内容闪烁
        unsigned char i;
        for(i=0; i<3; i++){
                delay1(40000);
                LCD_WriteCode(0x08);//显示关
                delay1(30000);
                LCD_WriteCode(0x0C);//显示开
        }
}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n){
        for(; n>0; n--);
}

   LCD文件;

/*  名称:播放音乐
说明:程序运行时播放生日快乐歌, 未使用定时器中断,所有频率完全用延时实现
*/

#include"lcd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4  = 0xE8;//??P4????
sbit P4_4 = P4^4;//??P4.4????

sbit BEEP=P4^4;
//生日快乐歌的音符频率表,不同频率由不同的延时来决定
uchar code SONG_TONE[]={212,212,190,212,159,169,212,212,190,212,142,159,
212,212,106,126,159,169,190,119,119,126,159,142,159,0};
//生日快乐歌节拍表,节拍决定每个音符的演奏长短
uchar code SONG_LONG[]={9,3,12,12,12,24,9,3,12,12,12,24,
9,3,12,12,12,12,12,9,3,12,12,12,24,0};
//延时

code unsigned char IMG[]={//128*6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code unsigned char top[] = "^_^ 家电维修 ^_^ ";
        code unsigned char li0[] = "    二手回收";
        code unsigned char li1[] = "    专业服务";
        code unsigned char bottom[] = "TEL:404058326";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0;t<120;t++);
}

//播放函数
void PlayMusic()
{

uint i=0,j,k;

while(SONG_LONG[i]!=0||SONG_TONE[i]!=0)
{ //播放各个音符,SONG_LONG 为拍子长度
for(j=0;j<SONG_LONG[i]*20;j++)
{
BEEP=~BEEP;
//SONG_TONE 延时表决定了每个音符的频率
for(k=0;k<SONG_TONE[i]/3;k++);
}
DelayMS(10);
i++;
       }
}

void timer0()
{

  TMOD=0X01;
        TH0=0XB8;
        TL0=0X00;
        TR0=1;

}
void t0() interrupt 1

{

  EA=1;
  ET0=1;//IE=0x82 //CPU???,CT0???

LCD_Init();

        while(1)
        {
                LCD_Clear();
                LCD_ShowImg(IMG);
                delay1(65535);
                LCD_Flash();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0,top);
                delay1(10000);
                LCD_ShowString(0,1,li0);
                delay1(10000);
                LCD_ShowString(0,2,li1);
                delay1(10000);
                LCD_ShowString(0,3,bottom);
                LCD_Flash();
                delay1(65535);
        }

}

void main()
{

void timer0();

BEEP=0;
while(1)
{
PlayMusic(); //播放生日快乐
DelayMS(500); //播放完后暂停一段时间

}

TMOD=0X01;
        TH0=0XB8;
        TL0=0X00;
        TR0=1;

EA=1;
  ET0=1;//IE=0x82 //CPU???,CT0???

}

   音乐文件;
目前只有音乐播放功能,LCD12864无法使用,请各位大神赐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