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51单片机16*16点阵滚动显示(任意数字和字母)的仿真和源码

楼主(2018-03-23):
使用51单片机编写的简单的16*16点阵显示器,能显示任意数字和字母。希望对感兴趣的同学们有一定的帮助!

/*****************************
16*16点阵显示任意数字和字母
移动显示和闪屏显示
用5个74HC595控制
制作人:秦龙标
DATE:2014.3.9
如果您引用了该代码请注明作者和出处,作者保留所有权
******************************/
#include <stc/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xian_gs  25                         //要显示数字的个数(实际数为xian_gs-1;因为加了一个空白数在前面)
#define huancun  33                         //显存区大小
sbit clk=P1^0;
sbit di=P1^1;
sbit cr=P1^2;
uchar code SZ_ZM[]={0x0,0xFF,0xFF,0xF8,0x0F,0xF7,0xF7,0xEF,0xFB,0xEF,0xFB,0xF7,0xF7,0xF8,0x0F,0xFF,0xFF,/*"0",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F7,0xFB,0xEF,0xE3,0xEF,0x9B,0xEF,0x7B,0xEC,0xFB,0xE3,0xFB,0xEF,0xE7,0xFF,0xFF};/*"Z",61*/

uchar code duanx[]={0x0,0x1,0x2,0x4,0x8,0x10,0x20,0x40,0x80};  //扫描
uchar code xian_shu[]={"1aB2c3D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要显示的数字和大小写字母
//uchar code yima[]={"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uchar weis=1;                                                //数字移动位置
bit fa=0;                                                        //两种显示方式的转换标志
uchar xiancun[huancun];                         //显示缓存区
uchar SN;                                            //显示时的第几个数字数

void delay(uchar x)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0;b<0;b--);
}
void send_byte(uchar num)                //595发送数据函数
{uchar a;
for(a=0;a<8;a++)
  {
   clk=0;
   di=num&0x80;
   num<<=1;
   clk=1;
  }
}
/*uint yimas(uchar ma)
{uchar a;
uint temp;
  for(a=0;a<62;a++)
  {
   if(xian_shu[ma]==yima[a])
   {
           temp=a*16;
   }
  }
  return temp;
}*/
uint yimas(uchar shu)                                         //用于判断数字和大小字母重新译码并算出在SZ_ZM[]里的地址位置
{uint sm;

if((xian_shu[shu]>=0x30)&(xian_shu[shu]<=0x39))                        //数字判断 重新译码号:0-9 ; 数字的编码是(0x30-0x39)
  {
  sm=(xian_shu[shu]-0x30)*16;                                                   //乘以16就是数字在SZ_ZM[]里的地址位置
  }
if((xian_shu[shu]>=0x41)&(xian_shu[shu]<=0x5a))                   //大写字母判断 重新译码号:36-61        ; 大写字母的编码是(0x41-0x5a)
  {
  sm=(xian_shu[shu]-0x41+36)*16;
  }
if((xian_shu[shu]>=0x61)&(xian_shu[shu]<=0x7a))                  //小写字母判断  重新译码号:10-35         ;小写字母的编码是(0x61-0x7a)
  {
  sm=(xian_shu[shu]-0x61+10)*16;
  }
return sm;
}
void zhuan_byte(uint shu,uint shu1)                //2个数字数据放进显存
{uchar a;
  for(a=1;a<17;a++)
  {
   xiancun[a]=SZ_ZM[shu+a];
   xiancun[16+a]=SZ_ZM[shu1+a];
  }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显示显存里面的数据(16byte)
{uchar a;
  for(a=1;a<9;a++)
   {
   cr=0;
   send_byte(xiancun[a*2-1]);
   send_byte(xiancun[a*2]);
   send_byte(xiancun[16+a*2-1]);
   send_byte(xiancun[16+a*2]);
   send_byte(duanx[a]);
   cr=1;
   delay(1);
   }
}

void yidond_diplay()                                //用向左流动显示
{uchar a,b;
uchar a1=1;
   for(a=weis;a<17;a++)                                //要显示第一个数字的存入显存
           {
           xiancun[a1]=SZ_ZM[yimas(SN)+a1+weis-1];          //要显示的数字乘以16就是该数的的数据地址
           xiancun[16+a1]=SZ_ZM[yimas(SN+1)+a1+weis-1];
           a1++;
           }

   for(b=1;b<weis;b++)                                //第一个数字显示移动后要追加第二个要显示的数字数据存入显存
           {
           xiancun[a1]=SZ_ZM[yimas(SN+1)+b];
           xiancun[16+a1]=SZ_ZM[yimas(SN+2)+b];
           a1++;
           }

   if(SN==xian_gs-1)                                  //消除最后一个数时显示的乱码
   {
           for(a=0;a<huancun;a++)
        xiancun[a]=0xff;                                  //清空缓存区
   }

   weis+=2;
   if(weis>=17)
           {
           weis=1;
           SN++;
           if(SN==xian_gs)
                   {
                   SN=0;fa=!fa;
                   }
           }
}
void shan_display()                                 //闪屏显示
{uchar a;
for(a=0;a<150;a++)
zhuan_byte(yimas(SN),yimas(SN+1));
SN+=2;if(SN>=xian_gs){SN=0;fa=!fa;}
}
void main()
{
while(1)
{uchar a;
  if(fa==0)
  shan_display();
  if(fa)
  yidond_diplay();
  for(a=0;a<30;a++)
  {
  display();
  }
}
}

网友A(2019-01-30):
16行点阵能分屏显示2行数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