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片机独立按键定义的是哪个管脚

楼主(2018-03-23):
   是p3.几?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78;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3 &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78)
                        {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8: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38: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write_sfm2(1,0,key_can);                                 //显示按键值
                }
        }
        else
                key_new = 1;
}

网友A:
这个单片机独立按键定义的是 P3.3, P3.4, P3.5, P3.6

网友B:
P3 |= 0x78; 换算2进制 0111 1000,4个按键在P3.3~P3.6口。这是常用的字节操作方法。

网友C:
不对不对 是p3.4 p3.5 p3.6 p3.7

网友D:
0x78 化成二进制0111 1000 给P口IO寄存器赋值(P0~7)  赋高电平的按键为P3~6

网友E:
根据这局可以判断  if((P3 &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0x78  = 0111 1000,  所以 P3.6 P3.5 P3.4 P3.3 为按键引脚

网友F(2024-03-12):
那如果想定义P3.0到P3.7要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