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90两线声光控开关电路图等资料

楼主:
两线声光控开关资料
两线声光控采用苏州朗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芯片K5590制作,外围电路结构简单,使用元件少,可直接控制可控硅进行微功耗控制,内置高低压转换电路,可以直接接110-380V电压控制,芯片待机功耗20微安,K5595的待机功耗是5微安

做两线声光控使用以上电路就行。
2P4M可控硅资料;(单向)
可控硅导通条件有两个:一是可控硅阳极与阴极间必须加正向电压,二是控制极也要加正向电压。以上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可控硅才会处于导通状态。另外,可控硅一旦导通后,即使降低控制极电压或者去掉控制极电压,可控硅仍然导通过零关断是指可控硅在导通后,控制极取消控制电压,在交流电过零点时可控硅的电流因小于最小续电流而关断

网友A(2020-02-02):
假的,文档内容就图片上那一点。坑人 骗子。

网友B(2024-05-11):
有没有引脚功能?控制功能如何实现?光控和声控是不是都是高电平 就有输出导通?

网友C:
实际电路中VCC2接有一只104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