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智能家居系统 使用了TFT屏和相关传感器

楼主(2018-03-23):
智能家居系统,使用了TFT屏和相关传感器,由步进电机和丝杆控制门帘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laser.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ensor.h"
#include "ds18b20.h"
u8 Res=0x00;
u8 t1=0,t2=0;;  //定时器变量,每1s加1
int Temperature1,Temperature2,Candela;
u8 x,y;
u8 X=0;

void Go(void);
void Back(void);
void Stop(void);
void BlueTooth(void);
void Light_Time(u8 T);
void Display_init(void);
void Display_show(void);
void Laser(void);
void Measure(void);

int main(void)
{
        uart_init(960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TIM1_PWM_Init(899,0);//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TIM3_init(899,0);
        Light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Adc_Init(); //初始化光敏传感器
         BEEP_Init();
         Beep=1;
         Display_init();
         delay_ms(3000);
         OLED_Clear();
                 while(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
     OLED_ShowString(0,0,"DS18B20 Error",16);
        }
           while(1)
        {
             BlueTooth();
                 Laser();
                 Measure();
                 Display_show();
        }
}
void Go(void)
{
                TIM_SetCompare1(TIM3,500);
                TIM_SetCompare2(TIM3,0);
}
void Back(void)
{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500);
}
void Stop(void)
{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0);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OLED_ShowCHinese(16,0,0);
        OLED_ShowCHinese(32,0,1);
        OLED_ShowCHinese(48,0,2);
        OLED_ShowCHinese(64,0,3);
        OLED_ShowCHinese(80,0,4);
        OLED_ShowCHinese(96,0,5);

        OLED_ShowCHinese(32,4,6);
        OLED_ShowCHinese(48,4,7);
        OLED_ShowCHinese(64,4,8);
}
void Display_show(void)
{
        OLED_ShowCHinese(0,0,9);    //温度
        OLED_ShowCHinese(16,0,10);
        OLED_ShowChar(32,0,':',16);
        OLED_ShowNum(48,0,Temperature1,2,16);
        OLED_ShowChar(64,0,'.',16);
        OLED_ShowNum(72,0,Temperature2,1,16);
        OLED_ShowChar(80,0,'C',16);

        OLED_ShowCHinese(0,2,13);    //震动
        OLED_ShowCHinese(16,2,14);
        OLED_ShowChar(32,2,':',16);
        OLED_ShowCHinese(48,2,x);   //15 是  16否

        OLED_ShowCHinese(0,4,17);    //火焰
        OLED_ShowCHinese(16,4,18);
        OLED_ShowChar(32,4,':',16);
    OLED_ShowCHinese(48,4,y);   //15 是  16否

        OLED_ShowCHinese(0,6,11);    //光强
        OLED_ShowCHinese(16,6,12);
        OLED_ShowChar(32,6,':',16);
        OLED_ShowNum(48,6,Candela,3,16);
        OLED_ShowString(72,6,"Cd",16);
}
void Laser(void)
{
           if(Flame==0) x=15;else x=16;
           if(Shock==0) y=15;else y=16;
           if(x==15||y==15) Beep=0; else Beep=1;
}
void Measure(void)
{
        Candela=Get_Adc_Average(ADC_CH1,10);
        Candela=Candela/10;
        Temperature1=DS18B20_Get_Temp();
        Temperature2=Temperature1/10;
        Temperature1=Temperature1/10;
}

void BlueTooth(void)
{
        switch(Res)
        {
                case 0x00:Stop();break;
                case 0x01:Go(); break;
                case 0x02:Back();break;
                case 0x03:Light=0;break;
                case 0x04:Light=300; break;
                case 0x05:Light=600;break;
                case 0x06:Light=900;break;

        }
}
//void BlueTooth(void)
//{
//        switch(Res)
//        {
//                case 0x03:Stop();break;
//                case 0x01:Go(); break;
//                case 0x02:Back();break;
//        }
//}

网友A(2018-09-11):
就只有代码,没其他说明不知道是用来干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