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控制ds18b20温度采集,带电脑端上位机源码

楼主(2018-03-23):
STM32F103控制ds18b20温度采集,带电脑端上位机源码。

vs源码与上位机的执行文件都有

stm32单片机下位机源程序如下:
/*************************************************
Template:远程传输设备
author:ncy
date:2017-6-26
complete data:2017-6-27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rtc.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exti.h"
#include "adc.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8B20_2.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lx90614.h"
#define Write_Base_Address 0x0807F800//保存参数
u8 Set_Cal_Time=10;
u16 data_cnt=0x00;
u8 Send_Led_Flag=0x00;
u8 Recv_Led_Flag=0x00;
        float tm_mlx=0.0;
int main(void)
{
  float AD_values;
  u16 year;
        u16 write_address=50;//start address 读写的基地址
  u8 month,day,hour,min,sec;
        u8 time_buf[8];
        u8 data_buf[10];
        u8 tm1_buf[4],tm2_buf[4];
        u8 ad_buf[6];
        u8 write_buf[41];//暂时100个字
  u8 read_buf[40];
        u8 i=0;
        u8 set_time_ok[2]={0x4F,0x4B};
        u8 set_cj_ok[2]={0x1c,0xc1};
        float tm1,tm2;
        delay_init();
        LED_Init();
        RTC_Init();
  uart_init(115200);
        TIM2_Int_Init(999,7199);//定时器2初始化
        TIM3_Int_Init(999,7199);
        TIM4_Int_Init(999,7199);
  EXTIX_Init();
        Adc_Init();
        DS18B20_Init();
        DS18B20_2_Init();
  AT24CXX_Init();
        SMBus_Init();
  while(AT24CXX_Check())//cheak 24c02 is valid
        {
         //AT24C02 IS NOT
        }
        //读取参数配置信息
        //1.当前配置的定时器读取时间参数
        AT24CXX_WriteOneByte(0x00,data_cnt);
        data_cnt=AT24CXX_ReadOneByte(0X00);
        Set_Cal_Time=AT24CXX_ReadOneByte(0X01);
        //当前存取的条目数字
        //record

        while(1)
        {
/****************设置定时时长和日期******************************************************************/

                 if(USART_RX_STA&0X4000)
                 {
                                if(USART_RX_STA&0X1000)
                                {
                                         Set_Cal_Time=USART_RX_BUF[2];
                                         USART1_SendNums(set_cj_ok,2);
                                         AT24CXX_WriteOneByte(0x01,Set_Cal_Time);
                                }
                                if(USART_RX_STA&0X0400)
                                {
                                //设置的格式
                                        u16 year;
                                        u8 month,day,hour,min,sec,temp;
                                        year=2000+10*(USART_RX_BUF[2]/16)+USART_RX_BUF[2]%16;
                                        month=10*(USART_RX_BUF[3]/16)+USART_RX_BUF[3]%16;
                                        day=10*(USART_RX_BUF[4]/16)+USART_RX_BUF[4]%16;
                                        hour=10*(USART_RX_BUF[5]/16)+USART_RX_BUF[5]%16;
                                        min=10*(USART_RX_BUF[6]/16)+USART_RX_BUF[6]%16;
                                        sec=10*(USART_RX_BUF[7]/16)+USART_RX_BUF[7]%16;
                                        RTC_Set(year,month,day,hour,min,sec);//set local time
                                        USART1_SendNums(set_time_ok,2);
                                }
                                count=0;
                                USART_RX_STA=0;
                        }
/*****************获取各个物理量*************************************************************/
                tm1=DS18B20_Get_Temp(); //get tm1

                tm_mlx=SMBus_ReadTemp();
                //读取ADvalues
                AD_values=Get_Adc_Average(0x01,10);

                year=calendar.w_year; //
                month=calendar.w_month;
                day=calendar.w_date;
                //AD values
                ad_buf[0]='0';//暂时不上传
                ad_buf[1]='.';
                ad_buf[2]=(u8)AD_values*10%10+'0';
                ad_buf[3]=(u8)AD_values*100%10+'0';
                ad_buf[4]=(u8)AD_values*1000%10+'0';
                ad_buf[5]=(u8)AD_values*10000%10+'0';
                //报文格式
    write_buf[0]=0xee;
    for(i=0;i<6;i++)
                {
                    write_buf[1+i]=ad_buf[i];
                }

    write_buf[7]=0x20;
    //tm1
                tm1_buf[0]=(u8)tm1/10+'0';
                tm1_buf[1]=(u8)tm1%10+'0';
                tm1_buf[2]='.';
                tm1_buf[3]=(u8)tm1*10%10+'0';
          for(i=0;i<4;i++)
                {
                    write_buf[8+i]=tm1_buf[i];
                }
                write_buf[12]=0x20;
    //tm2
                tm2_buf[0]=(u8)tm_mlx/10+'0';
                tm2_buf[1]=(u8)tm_mlx%10+'0';
                tm2_buf[2]='.';
                tm2_buf[3]=(u8)(tm_mlx*10)%10+'0';
                for(i=0;i<4;i++)
                {
                    write_buf[13+i]=tm2_buf[i];
                }
                write_buf[17]=0x20;

                //date
                data_buf[0]=year/1000+'0';
                data_buf[1]=year/100%10+'0';
                data_buf[2]=year/10%10+'0';
                data_buf[3]=year%10+'0';
                data_buf[4]='-';
                data_buf[5]=month/10+'0';
                data_buf[6]=month%10+'0';
                data_buf[7]='-';
                data_buf[8]=day/10+'0';
                data_buf[9]=day%10+'0';
    for(i=0;i<10;i++)
                {
                    write_buf[18+i]=data_buf[i];
                }
                write_buf[28]=0x20;
                //time
                hour=calendar.hour;
                min=calendar.min;
                sec=calendar.sec;
                time_buf[0]=hour/10+'0';
                time_buf[1]=hour%10+'0';
                time_buf[2]=':';
                time_buf[3]=min/10+'0';
                time_buf[4]=min%10+'0';
                time_buf[5]=':';
                time_buf[6]=sec/10+'0';
                time_buf[7]=sec%10+'0';
                for(i=0;i<8;i++)
                {
                    write_buf[29+i]=time_buf[i];
                }
                write_buf[37]=0xff;
                write_buf[38]=0xfc;
                write_buf[39]=0xff;
                write_buf[40]=0xff;
                //USART1_SendNums(write_buf,41);//发送偏移的计算
                if(read_flag==1&&write_flag==0)
                {
                    TIM_Cmd(TIM3, DISABLE);//OPEN
                          TIM_Cmd(TIM4, ENABLE);//OPEN
        if((time4_flag==1)&&(data_cnt>0))
                                {
                                        data_cnt--;
          AT24CXX_Read((data_cnt*41+write_address),(u8*)read_buf,41);//读取read_buf
                                        USART1_SendNums(read_buf,41);//发送偏移的计算
                                        AT24CXX_WriteOneByte(0x00,data_cnt);//write one byte to 24Cxx
                                        time4_flag=0;
                                        Recv_Led_Flag=0X00;
                                        Send_Led_Flag=0x01;
                                }
                                if(data_cnt==0)
                                {
                                        Send_Led_Flag=0x00;
                                        TIM_Cmd(TIM4,DISABLE);//定时器3close
                                }
                }
                if(read_flag==0&&write_flag==1)
                {
                    TIM_Cmd(TIM3, ENABLE);  //OPEN
                          TIM_Cmd(TIM4, DISABLE);  //OPEN
        if(time3_flag==1)
                                {
                AT24CXX_Write((write_address+data_cnt*41),(u8*)write_buf,41);
                                        data_cnt++;
                                        if(data_cnt==100)//存储了100条,表示空间已满
                                        {
                                           data_cnt=0;//归位
                                        }
                                        //保存基地址
                                        AT24CXX_WriteOneByte(0x00,data_cnt);//write one byte to 24Cxx
                                        Send_Led_Flag=0x00;
                                        Recv_Led_Flag=0X01;
                                        time3_flag=0;
                                }
                }
        }
}

网友A(2019-03-01):
我下载压缩包,怎么不能打开上位机,麻烦说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9-09-25):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压缩包,怎么不能打开上位机,麻烦说一下,谢谢了

你重新试试,vs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