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开发板右侧的独立按键控制液晶显示屏,求告知

楼主(2018-03-23):
比如说我按第一个按键显示一个数字,按下一个显示另一个数字  谢谢

网友A:
写一个按键扫描程序,判断不同的按键值,调用显示接口显示不同的值

网友A:
写一个按键扫描程序,根据不同的按键值,调用显示函数接口显示不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