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板子的缺点

楼主:
请指教!!!!

网友A(2018-03-23):
按键最好往边上放,电源线最好加粗点。

网友B:
有的线离引脚孔是不是太近了,例如左上角,焊板子的时候是不是容易连线,菜鸟级别,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刚才回复上了吗,我也不知道,划线的时候是不是离引脚太近了,这样焊板子的时候会不会连线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线太细,要区分电源线、功率线和信号线。

网友D:
端子上的连线太细了,焊接和更换端子的时候,线很容易断。

网友E:
感觉像是自动布线 要尽量减少过孔  焊盘之间的小空间 尽量别走线 高速信号不要走平行线 再就是添加敷铜及泪滴

网友F:
线太细了,要区分电源线、功率线和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