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最近第一次画PCB板,感觉好多问题考虑,但是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在此请教!

楼主(2018-03-23):
1信号回流问题的理解:电路板上信号可以分为干扰与信号这两种。干扰信号频率与正常信号频率不一样,当干扰信号达到可以影响正常信号时,被称为干扰信号。然而每种信号的都会回流,也就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但是回流是与地阻抗有关系的,频率高的信号会趋于最低阻抗回流,也就是自己寻找一条最低阻抗的路线去回流。为了避免正常信号传输被干扰信号或者干扰信号的回流影响,一般PCB板上都会大面积敷铜,因为大面积敷铜可以减少地阻抗,从而引导干扰信号往地回流,不让其一直跟着正常信号走,影响正常信号的传输。理解不对的话,请各位指出。
2.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布线,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这个问题想不通。迟些继续更。。
资料: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50724
www点dzsc点com/data/2016-11-3/110965.html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124954

网友A:
玩下他说的0.5uVpp 10MHz信号放大80dB增益的电路,估计就能了解信号完整性了。

网友B:
无论频率高低,信号都是走最低阻抗优先。
大面积铺地不是引导干扰信号回流,是减少干扰信号产生。

网友C:
关键还是要保证地的完整性以及尽可能多的敷铜

网友D:
第一次画PCB板子  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设置双层 单层

网友E:
你说的这个有问题:首先高频信号应该是走感抗最低的路径,往往表现为距离最近路径;而低频信号是走阻抗最低路径。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分开布线是很有必要的,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分不分开这个倒不一定,只要保证两种信号互不干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画PCB板子  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设置双层 单层

AD 默认画PCB是双层板的,你需要做得是把元器件区分顶层和底层就行了。ad上可以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是要保证地的完整性以及尽可能多的敷铜

地的完整性是指把所有地信号连在一起的意思吗?

网友F:
个人觉得理解是对的,数字地与模拟地也是要分开的,至于原因,我也没想通

网友G:
慢慢的画多了 就有感觉了

网友H:
数字电路噪声大,比较杂的,模拟地是干净的。就好比人和猪

网友I(2019-03-16):
想不通?想不通去看视频教程,多画多练!好像多做了这些事情,你会吃亏上当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