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 *s = (char*)&volt;这一句在keil中编译为何报错

楼主(2018-03-23):
char *s = (char*)&volt;//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har'

网友A:
char *s ,s 是指针,就是指向地址的值,如:定义了volt[4] 4个数组,s=&volt[0]; s是volt数组的首地址
*s 才是volt[0]的值,以后s++, 此时指针指的向了volt【1】,*s=data, 相当于把data送到volt【1】,

如果你通过4次AD转换,把结果存到了volt[]数组中,直接执行
for(i=0;i<4;i++)
{senddata(volt[i];}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s ,s 是指针,就是指向地址的值,如:定义了volt[4] 4个数组,s=&volt[0]; s是volt数组的首地址
*s  ...

: char *s = (char*)&volt;//这一句错在哪里呢

网友B:
上面不是定义了*s么,所以这句就直接写s = (char*)&volt;就行了吧。

网友C:
我也不明白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
错误的解释是:语法错误,期望正确的单词“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