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1单片机编写的38KHz红外遥控接收控制点亮LED实验

楼主(2018-03-24):
本人最近工程项目改写的一个使用51单片机编写的38KHz红外遥控接收控制点亮LED实验。希望能给在单片机道路上奔跑的同学们有帮助。
/*
*************************
* Project: 38KHz红外遥控接收处理
* MCU: STC15W404AS
* Frequency: 11.0592MHz
* author: 芯源飞扬
* Date:        2018.3.20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作者的资料及程序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作者的资料及程序
*************************
*/

#include "IR_Tim.H"

sbit LED = P3^3;

//本程序使用已知的遥控码及按键值,用户码及遥控键值可以使用串口或其它通信接口发送(IRdate[0]~IRdate[3])获得.
void main(void)
{
   IRs_Init();//初始化定时器及外部中断
   while(1)
   {
             if(IR_Flag==1) //有接收到遥控信号
          {
                   IR_Flag=0;
                 if(IRpros()==0x56) //遥控键值是0x56,点亮一个LED灯
                 {
                    LED=!LED;
                 }
          }
   }
}

/*
*************************
* Project: 38KHz红外遥控接收处理
* MCU: STC15W404AS
* Frequency: 11.0592MHz
* author: 芯源飞扬
* Date:        2018.3.20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作者的资料及程序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作者的资料及程序
*************************
*/

#include "IR_Tim.H"

#define  Start_IR_Code  0x50  //遥控的开头码(用户码),用户码使用串口或其它通信接口发送(IRdate[0])获得.
//==============================================================
u8  IRdate[33];
u8  IRtime;//时间累计
bit IR_Flag;//接收完成标志
//==============================================================
void Timer0_Init(void)        //150微秒@11.0592MHz  P3^2脚接 IR_Pin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85;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
void EXInt0_Init(void)
{
        IT0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EA = 1;
}
//==============================================================
void IRs_Init(void)//初始化定时器及外部中断
{
   Timer0_Init();
   EXInt0_Init();
}
//==============================================================
u8 IRpros(void)//接收完毕后处理键值,返回值是接收回来的键值
{
  u8 i,j,k=1,Value;
  u8 IRcode[4];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Value>>1;
                        if((IRdate[k]>10)&&(IRdate[k]<18))
                        {
                           Value=Value|0x80;
                        }
                        //1.12MS~2.25MS        150usxIRdate
                           k++;
                }
                IRcode[j]=Value;
        }

    if((IRcode[0]==~IRcode[1])&&(IRcode[0]==Start_IR_Code))        //限制遥控(开始码是0x50)
        {
          if(IRcode[2]==~IRcode[3])
                   return IRcode[2]; //用第3个或者第4个作为调试码
    }

  return  0;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入口
{
        IRtime++;
}
//==============================================================
void Exint0(void)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static bit startflag; static u8 Num;

        if(startflag)
        {
                if((IRtime>60)&&(IRtime<120))
                   Num=0;
                IRdate[Num]=IRtime;
                IRtime=0;
                Num++;
                if(33==Num)
                {
                        Num=0;
                        IR_Flag=1;  //完成接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 IRpros()进行解密得到键值
                }
        }
        else
        {
                startflag=1;
                IRtime=0;
        }
}
//==============================================================

网友A(2018-11-15):
嘻嘻,值得学习

网友B:
看看先,行不行

网友C(2018-12-19):
这个程序初始化红外接收的IO口怎么好像没有呢。

楼主(2019-03-22):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初始化红外接收的IO口怎么好像没有呢。

不初始化IO也是可以用的,使用51的默认IO状态

网友D(2020-03-23):
观摩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