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不受单片机复位按钮控制,我的是按键复位

楼主(2018-03-24):
LCD液晶不受单片机复位按钮控制,我的是按键复位,请问是怎么回事?我RS BIT P3.5,,RW BIT P3.3  ,,EN BIT P3.4。发现RS跟我RXD(p3.0)居然是通的,但是也没连接。显示都正常就是复位LCD液晶不跟着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确定,单片机的确已经复位了吗?

确定,我复位按钮按下过后液晶上还是显示原来的数据

网友B:
一般液晶屏有自己的复位引脚,如果想让液晶屏复位,就让单片机的IO口控制液晶屏的复位引脚
如果液晶屏没硬件复位引脚,就要单片机发复位控制命令

楼主:
没有复位引脚呀,我用的是LCD1602

网友C:
正常的,数据写进LCD寄存器里面了,只要LCD没有断电,当然保持复位前的状态。

网友D:
一般显示屏都是独立运行,单片机发送命令和数据显示屏才会显示响应的数据,并且显示屏都有自己的复位脚。如果只复位单片机可能不会对显示屏有什么影响。你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显示屏都是独立运行,单片机发送命令和数据显示屏才会显示响应的数据,并且显示屏都有自己的复位脚。如 ...

对的,我现在就是这么个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数据写进LCD寄存器里面了,只要LCD没有断电,当然保持复位前的状态。

那我岂不是每次复位都要断电,好麻烦